vs1003的问题

楼主(2009-05-16):
我用mega16+vs1003+sd卡做了一个MP3播放器,开始时连续播放十几分钟很正常,突然不响了,后来几分钟,再后来有时几秒钟,有时干脆响也不响了,换了两片vs1003也后也是有时响两声,有时啥声也没有。很郁闷!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

网友:
哈哈,是不是VS1003B不好使哟,建议到阿莫的邮购部买上几片试试.

楼主:
在阿莫的邮购部买了几片换上还是一样。

网友:
密切关注不响时的状态,在程序中加入调试语句,播放低bps的音乐,边播放边临视工作状态.

楼主:
问题解决了,单片机质量!低电压性能不好

网友:
呵呵,是该用M16L

网友:
硬件问题,电源电压高了,刚开始可以用,随着温度的上升,芯片工作就不正常了,然后有可能损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