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通讯线

楼主(2009-05-16):
我这有一根通信线,一端是这种db15,一端是网口,在db15这一端可能有芯片,没有拆开,其余没有,请问这是什么通讯线,做什么用的?

下面就是那种db15接口,另一端是网线接口

网友:
自创标准..想怎么接就怎么接!

楼主:
好像是的,拆开了里面没有什么芯片

网友:
就DB15,和网口转接而已,自定义

网友:
有些工业设备用网线做485传输的
比如录像机

网友(2014-10-14):
老声卡上插游戏手柄的

网友:
厂家自己封装的东东,没人能懂,大不了一锤子砸开就知道了

网友(2016-02-19):
自己配置和定义的东西  适合 工控上面的用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多路485,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