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说说,LDO(mic29302)在关断的情况下,是否允许输出端电压高于输入端电压?

楼主(2009-05-16):
有经验的说说,LDO(mic29302)在关断的情况下,是否允许输出端电压高于输入端电压?

网友:
一般LDO都不会允许输出高于输入的。

楼主:
如果此时LDO输入端悬空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2012-12-11):
引用 楼主:
如果此时LDO输入端悬空会是什么情况?

我的理解是悬空了的话应该没有大的故障,不过可能这样不太好。一帮输入悬空,输出端有电压的话,比方说有个大的储能元件,那么此时测量应该是输入端应该会有电压,比输出端加的电压值稍微低一点。

网友:
工业级设计在输出和输入之间加反向二级管,保证输入端不会比输出端电压低太多。消费级别可加可不加,自己看了。

网友(2013-01-21):
同意楼上,有些建议的图上,都有这个反向二极管的,放电用的

网友:
搭个电路试试不就知道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