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串口通信,当其为从机时,必须同时给主机从机加电才能正常通信.先给主机加电,通

楼主(2009-05-16):
当其为从机时,必须同时给主机从机加电才能正常通信.先给主机加电,通信不通.其次主机从机分别加电后,再连接TXD、RXD通信正常。为什么先给主机加电,再给从机加电串口不通信。

网友:
232串口通信,主从机肯定都应该加电,才可正常通信,至于加电次序不要求,双方稳定后就可正常工作!

为什么先给主机加电,再给从机加电串口不通信??不会吧....再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试一下先给从机加电,然后再给主机加电,看看正不正常。如果这样正常,那我觉得基本上是你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通讯协议无出错纠正机制.

网友:
【4楼】 cock

和我猜想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