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使用ATMEGA168的2.4G模块照片

楼主(2009-05-16):
阿莫这里改版后东西太多来不及看,偶然和朋友聊天提到这里有个RF的项目,上来侃侃,

这是去年一个无线项目中最早的一个模块,用的是ATMEGA168,IO口均可扩展使用,可在项目中简单使用,上图:

模块裸照,自己手工焊接 (原文件名:照片 016B.JPG)

和流行的24LO1模块合影 (原文件名:照片 002a.JPG)

楼主:
模块使用的是0402的阻容器件,焊接起来相当不轻松,大气都不敢出啊,生怕把他们都给吹跑了,呵呵

改天把图传上来,相信有一定的用处哦,

网友:
这些东西 天线怎么画的啊?有什么资料啊?

网友:
用过好多款现成的数传模块,315   433 的,都是用 MEGA88 做控制的,呵呵,AVR用在这类模块上的很多。

网友:
也请教一下各位大侠PCB上面怎么画天线,是否需要学习微带天线知识,谢谢!

网友(2009-06-28):
天线就按照别人的抄,效果不会很好,但是抄的越像越接近,尤其要注意via哦

网友:
这个天线,应该是 1/4 波长天线,具体的要注意些什么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天线需要用网络分析仪测一下驻波比。不理想的话需调节铜箔长度,或者通过调匹配网络达到较好的驻波比。

楼主:
呵呵,参考原来的设计,都是设计厂商提供的经验设计,不管怎么抄还是比自己随便布要保险,

网友:
一模一样照抄参考设计问题不会很大,曾经抄过一个蓝牙天线,也没啥仪器来测,实测通信距离,效果好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