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热电偶测温电路《请高手解读原理》

楼主(2009-05-16):
两路输入信号,上下两路一样,接K型热电偶,我把另外两个电容给焊掉了!右边两路光耦一直导通,光耦输出端电压差为8V左右,哪来的电压,真是奇怪!另外,左边两路开路时电压信号为0.5V,可能是二极管压降导致。。。请高手支招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右边哪个电容两端经继电器触点后送入运算放大器处理,但是两端有电压信号<左边接插件开路时电压信号为0.5V,短路路时也有电压信号0.2V>

网友:
帮不上忙,,我做过的,是用差分两级放大了几百倍后再测的,,再用个模拟开关切换,因为高温的时候放大后可达到8V以上,,所以就这样了

网友:
这么遮遮掩掩的,估计能帮上忙的人不多

楼主:
等一个,我发个全图!

楼主:
这是和热电偶输入有关的地方,那两个白色的是继电器,认方向的!

楼主:
这个是反面的图!!!

楼主:
这是部分图,贴片二极管没画上!请高手解读

网友:
随便说说,只是个滤波电路,后经光耦继电器开关。后面的信号处理电路板上看。
光耦继电器控制端是串联。精密电阻好像不大常见.

网友(2010-09-01):
啥东西??全图都给擦掉了,有必要吗?

网友:
没搞明白

网友(2011-09-20):
一直用集成芯片测量K型热偶

网友(2011-10-30):
来支持下,也准备搞这个方面。

网友(2014-10-30):
支持下,楼主有结果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