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组四轴飞行讨论(4): 选用何种电机与桨?(目前结论:无)

楼主(2009-05-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机我不熟,但我们应用无刷电机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问题,由于无刷电机的饶好有星星法和三角形法,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配匹的问题。

网友:
to armok ...

作为四轴的爱好者。。的确电机在这里担任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四轴动力的来源。。。。电机的好坏,效率高低,直接影响到整机的效率(包括载重,飞行的时间,电池的寿命。。。。等等)

所以无刷电机的选择要把好关。。。也可以把这个贴改成"选择什么型号的浆和电机。。。”因为选用合适浆搭配适合的电机,来到达我们想要的PK。。

TO ALL ...FYI,TKS!

网友:
电机最需要定制的只是硅钢片,要线切割。剩下的铝件用加工中心自己弄?

网友:
同意armok 疑问!我想动力系统的效率目前来说主要取决 电机 电调 和桨的配合 就当前来说电调和电机市面上比较多 可桨就比较少了。我买到的也就gws9050 和国外的1045 ,印象中我德国电机和桨的效率在13克每瓦 。我定做过电机kv在700kv左右配 9050最高在7-8克每瓦了 1045还没测!但我想桨大些效率还会提高些(就目前我这个电机)!建议有条件就市面上的器材可以做点相关的测试,提供以后改进的依据同时也可以提供后来diy选择的参考!

网友:
to all

呵呵。。。之所以大家对电机需要DIY的道理,,,“实地考察德国MICRODRONES公司的四旋翼飞行器(转) ”这个帖子的影响非常大,,包括我本人,,,被它的悬停2A电流所深深吸引。(但我们忽略的问题,microdrones公司的机机整机的重量估计和我们想象的轻多了,,,全部的零件几乎都是碳纤维材料做的。所以整机悬停2A的电流也有它的局限性。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能在市面上找到我们所需要的电机和浆,那是再好不过了。(我个人不是不赞同DIY,但无刷电机的玩意估计没有非常专业的知识和经验。。。DIY是有点难度的~!)

to 【5楼】 bstvshi

也非常同意你看法。。多测试下电机与浆的搭配。。。用试验去证明一切!

网友:
市面上的小电机kv普遍在1000-3000左右,再低就要自己回来重新绕了,而且重绕也不会低太多的。
最根本的降低kv方法就是增加极数,这个就是要定制硅钢片的原因。

直升飞机没有直接用成品电机驱动大桨的,直驱的都是玩家自己拆软驱铁心DIY的盘式电机,极数达到22-36极,以适应直驱低速大扭矩的需求。

四轴因为桨小,所以用固定翼的直驱电机也可以,但效率不高,因为固定翼飞行速度高,而四轴则主要是悬停。所以定制电机,用更大的桨,效率会更高。

当然,定制电机属于追求极致的范畴了,目前不定制也没关系,但终极方案肯定是要定制的。

呵呵,乱说了一通,其实我也是赞成先以现有配件出个平台,再基于这个平台慢慢改装试验,总比在这空讨论要好。

网友:
TO ARMOK

我现在的四轴用的是 XXD 2122 KV1000 + GWS9050RX3 (反浆)+ EEP-1047(正浆)

结论: 用GWS9050的正反浆测试噪音实在太大。。。拉力较9050+1047的小。

网友:
现在可以买到的只有2种正反桨,GWS9050和EPP1045,性能刚是EPP1045的好,就是不太好买到。pitolan 那里现在有一批

网友:
EPP1045好,我邀请了电机厂家来,讨论电机。阿莫不反对吧!

网友:
to armok  "有没有网友能提供测试的理论方法? 我们网站可以购买目前市场上的几种电机,按理论方法进行统一测试。"

     我的理解请参考!相对来说四轴的效率问题相比多数运动类的飞行器是比较容易的原因很简单 他只需提供静拉力 不需快速运动 所以桨的效率可以等同静止 不需考虑在快速运动不同速度的 拉力和效率问题了!也就是说 需要一个支架系统(可以上下自由滑动的支架 按你的加工条件小菜了呵呵!) 装好电机和桨 测量他在不同 电流下的拉力 f   动力系统的效率就等于 f/U*I  单位克/瓦   这里通过测试应该就是整个动力系统的表现了。这里应该通过测试会在不同的电流下会有不同的效率情况!所以说设定目标飞行器自重加载重 才可以确定动力系统 该选什么样的 静态工作电流了!

  桨的选择测试 可以考虑台湾广营  gws 的慢速桨  这个桨的正桨系列还是很全的 比较适合做测试 他的三叶桨属于 hd高速桨系列不太适合做四轴的桨!得到正桨的测试和电机的搭配后可以考虑他的桨做成反桨 。(如果自己做桨的设计我想还是有点困难的 这个需要一定得测试条件的了)
电机和电调坛子里高手不乏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