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组四轴飞行讨论(10): 遥控器的选择?(目前结论:无)

楼主(2009-05-16):
该献的血还是要献的。你不献他不献。难道让我去献? --- 出自坛友:lovejp1981

网友:
现在流行2.4G的买一款FUTABA  2.4G的加一款FUTABA几十兆的。
国内的几几十兆的天地飞还是不错的,2.4G华科尔有一种MINI型的针对国内市场的发射机。

网友:
谣控器好解决,进口的很多FUTABA用10C普通版的,不要空2.4G的(因为2.4G的不能用PPM和PCM接收机)
国产的就用天地飞的T9

网友:
呵呵。。。首选天地飞的六通就可以了。。。。深圳产!。。

网友:
futaba10c 2.4G或者PCM

网友:
遥控器不必限制网友,载波频率也不必限制,常用的40MHZ,72MHZ,2.4GHZ都可以,只要给出几种常用的高频解调后信号解析方案就可以(PPM、PCM)

其中PPM应该针对接收机通道数区分解析代码版本,比如4通、6通、8通、12通等等,通道数不同解析程序稍有区别。
PCM不同厂家产品协议有不同,比如PCM1024/PCM2048等等,要绑定具体产品开发。

2.4G载波频率高,抗同频干扰性能好,但视距传播,信号容易反射,有障碍时效果会影响遥控效果
40MHZ,72MHZ频率较低,同一场地不能有相同晶振同时工作,否则都摔。同条件下绕射能力强于2.4G。

PPM只限定与四轴匹配的接收机,很多经典航模遥控器都是PPM/PCM可切换的,只要设置下即可。

从成本与实用性来讲,个人建议使用早期的40MHZ或72MHZ航模遥控,接收机选择PPM版本。

网友:
本人建议新手和只想玩玩的可以用天地飞的6通,高手或想玩的比较专业的可以用2.4G的。

网友:
天地飞的6通

网友:
如果能自制就好了

网友:
自制结果不见得比买得好 RF 没有仪器 = 瞎调 没意思的

网友:
一般般用用还是推荐用天地飞6通道。但是不推荐用天九,我这里看到的十个里有一半是有问题的。2.4G也不推荐大家用,一般都有盲区的,如果实在要用2.4G那至少用JR DSX7 ,目前TAOBAO价格在1750元左右。国产的设备不推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