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视频捕捉与处理”子论坛开得好。请教个显微测量问题。

楼主(2009-05-16):
有个需求,一个客户想精确测量一个不锈钢轴的外形尺寸,想精确到1um,有没有坛友做过此类课题的,请给个思路。

初步的想法是用体视显微镜,把轴的“剪影”放大。光源用平行光,在显微镜的远端照射,光线平行与体视显微镜的光轴。

现在的问题是钢轴的边缘由于衍射的缘故有些模糊,不知道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也想做一个精度到1um的测量直径的东西,量程在0-10mm

我计划用线性CCD来采集,他的分辨率一般在3-5um,这样就要求前端加有放大系统,不知道你那边能完成么!!
有空可以讨论一下!!
QQ:48801015

楼主:
如果用面阵CCD,一般的面阵也是在10um量级上的吧,用个视频采集卡可能更方便一些,不用自己做电路了。

就是把图像放大10倍这个步骤难一些,我初步设想用体视显微镜,和远心平行光源。

网友:
用CCD的话,前端用个显微镜头会不会更好?比如放大30倍的话,那就可以做更精确的测量了

网友:
如果这个轴能转的话,直接用成品激光位移传感器就能解决
如果要自己做,时间长,费用高,关键是不那么容易解决

楼主:
多谢回复。这个轴上面有槽,有弧形,还有键,不是统一直径的轴。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不规则外形有些吃力。

网友:
我认为没有问题,只要在后期进行数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