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个马甲,讨论一下敏感的话题:在病毒木马横行的网络,如何才能有效的保护自己的隐私,避

楼主(2009-05-17):
  问题是这样的,本人高大威猛,属于被卒吃掉的一类人;妻子也是身材修长,相貌秀丽,属于不让刘亦菲专美于前的类型。为了能长久保存最美好时光的愿望,经过床第间多次色诱和三寸不烂之舌的游说,比如说“你能想像自己几十年后奶子变布袋,身材像麻袋的样子”等等等等,终于如愿陆续拍下了几个G的私密照片和视频,用恒波加密软件和PGP二次加密,密码都是超过15位的大小写字母、符号和数字的组合且各不相同,一直珍藏在家里未联网的一台电脑上,并且PGP盘打开时绝对不插U盘,所以对安全很有信心。

  近来上网用的电脑坏了,就用存储私密信息的一台电脑上了网,只是在联网时从不打开PGP盘,可是怕有时打开一不小心忘记拔掉网线,要是被病毒木马偷偷上传,就是倾整个太平洋的水也不能清洗我的过错。多次想彻底删掉算了,可总在粉碎前看最后一眼时放弃了,真的很不舍,特别是有一次妻子在激_情之后小声问我是不是有一个奶子有点下垂(呵呵,不是很满足的话妻子不会谈这种话题。这是可恶的小东西的功劳,妻子总是习惯性让他先吃一侧的,另一侧后吃的总是吃的较少。可能遗传的原因,这小东西长大以后不知要迷死多少少女,不过更可能是老少通吃,因为现在带他出去玩,上至70岁老奶奶下至7岁小女孩都对他有这个迹象了_^_),更加坚定了妥善保存的决心,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下流的东西,这是我们两人间最最美好的时光记忆定格!

  因为工作的原因和个人爱好,对电脑软硬件都有些了解,不过网络这一块就基本上懂得接个宽带、设个IP的,不很精通。想了解一下,如果打开了这些隐私文件同时电脑还在联网状态,会不会让病毒木马的东西(谁敢保证自己电脑上绝对永远没有?)偷偷上传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这些文件脱离当前电脑就无法打开?因为对这些文件在两次加密状态下还是有信心保证安全的,就是电脑被盗,没有公私钥(PGP公私钥用WINRAR加密压缩后存在办公电脑及网盘上)和两个超长密码估计没有多少高手能破解(也可能是不值得,MD5都能解,这主要是代价和收益的问题,咱一介平头百姓,不值这个价_^_)。

  来讨论的都是客,欢迎各位捧场,友情提供技术支持。马甲9999在网络的另一端向你抱拳致意。

这可不是我妻子,不过有八分像,差不多漂亮,差得多的名气_^_ (原文件名:lyf.jpg)

网友:
哈哈哈哈,这个强悍....
要不先拿几张出来让狼们看看是否值得加密...嘿嘿

网友:
1.加密后的文件,直接刻录到光盘上!必须是加密后的文件……
2.NTFS分区,可以对文件进行加密。如果没有密钥,也打不开。重装系统前,记得把密钥导出来。
3.带有加密功能的移动硬盘、U盘
4.现在不少刻录机是可以加密,只是加密速度了点了。我的就可以,不过从来没用过它的功能。使用它的加密加密后,必须使用该品牌的光驱才能读取。
5.传说的THINKPAD BIOS、硬盘一旦加密后,没密码无法使用。
以上方法可以供参考。
采用上述方法后,可以考虑:
1.自行编写加密软件,加密后的文件,必须采用专用自编软件读取。密钥必须分开存放,有密钥后,还需要进行指纹验证,缺一不可。
2.自己制作一个加密U盘,移动硬盘,采用指纹加密,专用格式,软件自编。驱动程序自行编写,读取文件时需要经过验证。报告所有读取加密文件的程序与进程,就像防火墙……
3.密码验证错误两次,立即断开网络,重启计算机,并且必须经过24小时后方可重试。连续N次错误后,清除文件,分别用FF,00,随机数将保存文件的位置填充100次。
脱离当前电脑就无法打开:对当前电脑的硬件序列号经过一系列加密后,生成数字证书。打开时验证数字证书。

另外,光是加密不够的,除非你不打开看。还必须通过加密软件来浏览,不过这时候加密软件的安全性就需要考虑了。要不然,等你看时,再在后台复制,上传,估计没人知道……
哈哈。

其实搞这么多,还不如做一个数码相框,可以输出至显示器的。数码相框采用指纹加密。相框的操作系统自己写,文件格式自己定义,浏览器自己编写。然后把文件存放在里面。最后,真的搞到那么麻烦的时候,估计你也没什么兴趣打开来看了。

网友:
保持一个良好的安全习惯,定期打补丁,不用杀毒软件一样不会中毒。现在木马进入电脑主要靠的就是网页木马,只要打了补丁就安全了。
没有安全意识的话,什么杀软也没用。

另外,没有人有那个精力去翻你的文件,现在的木马都是以盗号为目的的,大可不必担心。即使中了木马文件也不大可能会泄露。

你提到的MD5并没有被破解,现在的手段只有数据库查询和爆破两种,何况MD5不是加密算法而是哈希算法。现在RAR也只能爆破。

网友:
保护文件要从现实的角度来做。挂马者控制上千个肉鸡,显然是没有那个精力去看你的文件的。
CGX也一样是从电脑本身下手的,而非木马。

保护隐私文件,用不着去考虑太多的加密问题,大可不必像2L那样做。
随便放进RAR加个长一点的密码,然后把压缩包放到偏僻一点的地方(比如系统安装目录之类的),让别人不会发现这个文件,这就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了。

楼主:
【1楼】 feigoo
嘿嘿,让狼们看了还用我费尽心思的加密呀...
看在你第一个捧场的份上,给你多透露点:比GX的漂亮了一点点,比GX的更人性化一点点,比GX的更艺术一点点,比GX的更GX一点点,比GX的(嘿嘿,当然只能对我来说了)收藏性高了绝不是一点点...
/*------------------------------------------------------------------*/

【2楼】 mdwct
你前面提到的办法可以提高加密状态下的安全性,估计和PGP加密的情况差不多。后边的提意我能力不够,也像你说的“真的搞到那么麻烦的时候,估计也没什么兴趣打开来看了。”

“脱离当前电脑就无法打开:对当前电脑的硬件序列号经过一系列加密后,生成数字证书。打开时验证数字证书。”
/************************************************/
也基本同前,不过应该能和PGP配合使用,效果更好。

“另外,光是加密不够的,除非你不打开看。还必须通过加密软件来浏览,不过这时候加密软件的安全性就
需要考虑了。要不然,等你看时,再在后台复制,上传,估计没人知道…… ”
/************************************************/
这是我最主要考虑的,也是最害怕的。要是不打开看的话,前面的加密任意两三个组合可以说已经超强的,可以说万无一失。
/*------------------------------------------------------------------*/

【3楼】【4楼】 chsi
谢谢指正,我写MD5的时候心里也有点疑惑,好像很多安装文件的都用这个算法校验看有没有被人修改,不大像是加密算法。不过好像网上传大学教授王小云破解MD5算法什么的,你可以看看,这方面我不懂。

电脑操作我基本上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安全习惯,定期打补丁,每天更新杀毒软件病毒库。

另外有些软件能偷偷上传个人电脑的文件,比如有些下载软件就是。在加密状态我不怕,我怕的是我解密后正在浏览时它悄悄传上去。就像【2楼】说的“要不然,等你看时,再在后台复制,上传,估计没人知道……”,不知是不是我多虑了,不过这个确实事关重大。这叫“宁叫人知(小孩都生了,难道是耶稣二世_^_),莫叫人看(绝对不许有第三人看到)”,呵呵。

网友:
MD5不是加密算法,所谓的“破解”也只是找到了里面的一些规律而已。MD5用来校验文件,可以把数G的文件算成一个16或32位的Hash。难道通过16或32位的MD5就能算出来一个数G的光盘镜像?加密算法是可逆的,而MD5是不可逆的,所以不能用来加密文件。MD5只是用在要求不高的数据库里,一般用来验证密码之类的。总之,MD5的作用是校验,不是加密。

迅雷确实会上传文件,可是他只会上传你下载到的文件,而不是你电脑里的文件。只要你不用迅雷去下载你自己电脑上的文件,迅雷就不会上传。

另外,“良好的安全习惯”指的并不是更新病毒库。杀毒软件对于今天的木马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只会浪费系统资源。不去陌生的地方下载东西,不点可疑地址,这样木马就进不来了。

网友:
买个服务器硬盘,有的时候接上,把你的图装进去。取下。然后放入防震防潮箱。
硬盘比光盘的可靠性不知道高多少。

网友:
搞什么啊!物理隔离不就得了。

网友: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拍的时候注意点就行了,要不拍私_处不拍脸,要不拍脸不拍私_处,脸与私_处不可兼得啊~~~

网友:
其实大家可能没理解楼主的心思。他的意思是既要能妥善保存,又要不是谁得到了都能打开看到。所以要讨论的不是存储介质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密的问题!
既要查看方便,比如打开输个密码就行,又要保密性强。如果用RAR的话,不是太方便,文件大的话,解压时间很长,不实用。

网友:
LZ可以考虑:
1.自行编译MPC。开源的超强播放器。
再写一个程序来处理图片,视频,例如在文件里面加入一些数据,使用图片,视频无法打开。只有自行编译的MPC才可以打开,浏览。
这样,就算是别人拿到了文件,也看不了。当然了,这个算法要考虑严密点。同时这个播放器需要一系列的验证才允许运行,例如是不是本机,密码等,验证失败,立即清除程序自身。运行检测,有没有ASM,DEBUG程序存在,存在即删掉自身。
将所有的文件都处理后,再用你现在所用的各种加密方式进行加密。即使是解密后,也没有专用播放器,依然播放不了。
反正是自己写的程序,不防把几十文件处理一个文件,文件足够大,这样,就算是上传,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上传完成。
2.编译一个底层的驱动程序,保护指定文件夹,指定文件,只有专用的程序才允许访问该文件夹。当不存在这个驱动程序时,各种解密软件不能正确解密。

3.上述操作在LINUX系统或者UNIX系统下,该系统不允许上网。

我觉得最好还是自行修改一个文件格式出来,并且不太容易被破解,该文件格式只有你自己清楚,也只有你自己编译或写的播放器才能播放。把文件按照这个文件格式存放后,再用你目前采用的软件进行加密。这样,就算是加密软件留有后门,将文件上传了,没有播放器,没有密钥,都无法查看。

网友:
11楼所言极是,只要解密后的图片在内存中,总存在不安全的因素。 加密图片本身是可靠的方法之一

网友:
视频的开头先弄一段芙蓉姐姐的,谁要看先吓他个半死,然后就不敢往后看了。

楼主:
【6楼】 chsi
明白了,谢谢。
/*------------------------------------------------------------------*/

【7楼】 fsclub
【8楼】 flyunlimit 飞行无极限
估计这种物理隔离是最好的办法了。
/*------------------------------------------------------------------*/

【9楼】 hl1200aa
这些照片和视频都是过去拍的,视频都是搞个三角架(总不能找个摄影师吧,嘿嘿),不可兼得是不可能的。何况当时最主要的是想拍的尽量完整和清晰_^_
/*------------------------------------------------------------------*/

【10楼】 srygg
严重怀疑自己的表达能力...
主要是怕文件在打开时被偷偷上传了,方便查看和保密性强倒不是太难。
/*------------------------------------------------------------------*/

【11楼】 mdwct
这些文件本身就用PGP等加过密,不打开应该是很安全的,打开时传出的机会也不大,加密一下防范通用的软件浏览就行。

“不防把几十文件处理一个文件,文件足够大,这样,就算是上传,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上传完成。”
/************************************************/
这个提示很好,准备采用一下,将所有的照片(最好加密处理一下)用资料收藏大师等管理软件多次密码保护后搞个大包(这里边的好处是可以直接浏览),再放在PGP生成的盘里,平时不打开时用二次加密。这样就是在打开时也很难上传,就是上传也还有最后保护。

至于视频的再看看你的提意,不过估计有点难。
/*------------------------------------------------------------------*/

【12楼】 xlyt
谢谢。
/*------------------------------------------------------------------*/

【13楼】 cowboy
这个暴强...
不过这样的话还是删除更好点,至少不会搞的人没欲望...哈哈

网友:
嗯,楼主其实主要是来晒命的。

楼主不是本来就有个可靠方法吗?不就上网专用电脑坏了嘛?修好或干脆买台新的不就得了呗?你把这些照片的保密性看得这么重,难道就舍不得这一两千的钱?

网友:
使用LINUX或FREEBSD之类系统,并深刻地研究透彻所有的源代码。

网友:
WINRAR 10位以上的数字英文组合密码对于民用来说足够安全了,没有必要这么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