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闷?请人解惑。

楼主(2009-05-17):
这个磁悬浮如果搞出来,也想作为产品出售,是否改成用单片机控制就不会引来麻烦。是否是没有得到专利的产品就可以摩仿生产。我缺少这方面的知识。请懂的朋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欢迎滴水穿石。谈谈我的看法。

是否没有得到专利的产品就可以摩仿生产?
法律上绝对可以。

这个磁悬浮如果搞出来,也想作为产品出售,是否改成用单片机控制就不会引来麻烦。
是。

另外,说明一下:
我们现在进行的活动是:
“在阿莫的鼓动(忽悠)下,把一件原来原来觉得好玩,有点神秘的一个产品的原理,通过讨论搞清楚,并复习模拟电路的知识。”
其特征是“学习”。

“说实话,这二天,心情也不太好,有一种对不起原设计师的内疚感。感觉在扒人衣服。”
是我当初的一个内心活动而已。如果别人做和我一样的事,如果他没有和我同样的感觉,那他并没有一点错。

同样,如果有人“改成用单片机控制”并“作为产品出售”;至少,我个人不反对,并祝贺他。
如果有多人这样做,那简直太妙了。我会感到非常欣慰。
那是讨论上的PK,变成商业上的PK而已。我就不感兴趣了。

不过,我仍然建议他,参与讨论吧。

网友:
专利不保护“原理”,只保护“原理”实现的技术。如果你用单片机实现当然不会侵犯别人用模拟方法实现的专利。

网友:
至少,还没听说在国内有其专利。

网友:
这样是不是说所有市场上的产品,只要不是申请了专利的,都可以仿造呢?

楼主:
爱好+生存=最佳组合。

这方面多聊一点有好处的。

网友(2009-10-08):
加一个单片机不用 仿个?

网友:
关于专利,需要仔细阅读专利文件,估计这个专利保护的不会是用单片机还是运放实现,而是怎么实现的悬浮,主要是悬浮结构。
而电路实现很少有人申请专利。
这个发明的创新在于磁路结构,我要是这个发明者,我会首先这样写:1. 一种悬浮装置,采用受控的斥力,将物体悬浮在空中。2这种斥力由一个固定的环形的永磁体和被悬浮的永磁体产生。3 悬浮控制力由对称分布的2对线圈组成,每对线圈串联,产生相反的电磁场。4.位置检测采用霍尔或其他位移传感器。

看你怎么仿造。只有从结构上创新。

如果专利申请的是国际专利,而中国是加入了这个组织的,你在中国生产就违法了。如果这个专利没有申请国际专利或中国专利,你在中国可以生产,但不能卖到被申请了专利的国家。你也不能在中国申请这个专利。因为按照专利构成的创新性原则,国际上已经有的东西,不能再申请专利。

网友:
不是很懂法律,但是打过“专利”的擦边球。

个人认为,申请专利时,专利要求写的越笼统越好。

比如我看到过一个专利描述如下:该产品带xx电路、单片机电路、xx电路,x电路与y电路相连。

过了2年,他又申请了一个专利,只是把上面的“单片机”改成了“ARM”,呵呵。

我在想,如果他第一个专利,把“单片机”直接写成“微处理器”,是否打击面更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