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转印做Mega8+VS1003碰到一些问题,哪位大侠来救命啊~

楼主(2009-05-17):
小弟已经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热转印了N个版本的PCB,本来一直觉得自己还是挺有恒心的人......这次彻底把我的耐心磨灭完了......
代码是之前就写好的,后来因为一开始做的版本电路有问题,就拆成模块做(Mega8+VS1003+SD+Key&LED),这个阶段出来的问题是VS1003的模块工作不正常,初始化不过,焊的若干个板子仅有一个板子可以用......焊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每个引脚都用万用表测了连接正常。其他的一些板子(有些版本一样,有些不一样)出现乱七八糟的问题,有初始化通过,耳机里传出雪花声的,也有初始化不过没反应的,也有初始化不过但是芯片发热的......我把网上能找到的各种版本VS1003的电路都参考了,真想不明白了,哪位大侠能给指点一下怎么调M8出现的很诡异的问题,因为我以前一直都是万用板上焊着玩,上个月买的热转印机就改贴片了,但是M8的贴片却工作不正常,因为M8模块的电路我一开始用的DIP封装的做的,那个版本的电路一直工作正常,但是完全一样的电路,用QFP的却出现M8发热,电流很大(如果用电脑USB供电会出现无法识别的USB设备),然后芯片冒烟,还能看见电火花,位置是在那两个VCC和GND处,焊接完的时候我测绝对是没短路的,但是烧了以后就短路了......而且几乎所有出来的电路都有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买到次品,于是后来又在别的地方买了一批,还是有同样的问题,但是电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当然我后来想到是不是因为我烧上去的程序!?但是没道理软件的运行烧坏硬件吧!?
除了模块,做的那些整版的电路也有上面同样的问题,M8方面会看到一开始工作正常,然后模式指示灯就开始闪,再后来电源指示灯都开始闪,然后就都灭掉了,有些板子M8开始冒烟偶尔带有电火花......- -|||
不知道QFP和DIP的M8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啊!?还是焊接对温度要求很低!?但是我用烙铁调的300度点焊的啊......后来也带了防静电腕带了,还是一样......
本来是想等做完以后把制作资料统一开源,但是现在我是彻底不行了......桌子上堆了一堆废品,毕竟我就是自己DIY玩一玩,这下烧钱烧的太可怕了......而且花了太多的时间,这学期又快考试了,全部课程都得红色警戒了......我把画的电路图和代码放上来,代码是肯定没问题的,电路的话请哪位大侠来救救我吧。毕竟我专业是计算机,而且现在也就才本科生,电子也才玩一年,很多东西都不懂,恳请高人指点......

代码(正常)ourdev_445441.rar(文件大小:85K) (原文件名:Code.rar)
到现在为止最后一个版本MP3的电路图(Protel DXP2004)ourdev_445442.rar(文件大小:185K) (原文件名:PCB(v1.1.0).rar)
到现在为止最后一个版本MP3的电路图(pdf版)ourdev_445443.rar(文件大小:70K) (原文件名:电路图及PCB(pdf).rar)

这个按模块做的(VS1003模块是唯一一块正常工作的) (原文件名:IMG_0033.JPG)

唯一一块正常的VS1003板子 (原文件名:IMG_0035.JPG)

后来做的两个VS1003模块的板子,焊出来都有问题 (原文件名:IMG_0034.JPG)

当时为了确保VS1003电路正确,做的一个转接板,把名称都印了 (原文件名:IMG_0037.JPG)

M8的QFP和DIP模块,但是QFP工作不正常 (原文件名:IMG_0038.JPG)

这仅仅是一部分的失败电路...- -||| (原文件名:IMG_0039.JPG)

一开始上电工作正常 (原文件名:IMG_0041.JPG)

最后连电源灯都灭了...... (原文件名:IMG_0044.JPG)

能看到烧了的地方...... (原文件名:IMG_0040.JPG)

楼主:
12个附件传满了,我再把模块的版本的电路传上来
M8的模块(DIP的版本,可以正常使用的)ourdev_445458.rar(文件大小:27K) (原文件名:ATmega8(模块).rar)
VS1003B的模块这个电路一直感觉应该没问题,但是...ourdev_445459.rar(文件大小:96K) (原文件名:VS1003(模块).rar)
SD卡的模块,可以正常使用ourdev_445460.rar(文件大小:22K) (原文件名:SD(模块).rar)
TF卡的模块,可以正常使用ourdev_445461.rar(文件大小:20K) (原文件名:TF(模块).rar)
愤怒之下做的M8的QFP转接板,发现还是会烧掉芯片ourdev_445462.rar(文件大小:8K) (原文件名:Mega8(转接).rar)
无奈之下做的VS1003的转接板,这个测试用的,上面也有图ourdev_445463.rar(文件大小:76K) (原文件名:VS1003(转接).rar)

高人就来拯救一下我吧,现在彻底一点复习考试的心情都没......做MP3这一个月快郁闷死了......

网友:
玩硬件要胆大,心细,有恒心.

楼主:
刚才又焊了个M8的转接板,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电路,居然还是刚开始运行正常,然后芯片就VCC和GND就冒烟(烟是残余的助焊剂受热产生的)。哪位高手先来帮我把M8的这点小问题解决了好么!?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DIP的可以,QFP的就不正常了......
这个测试程序很简单: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PORT        PORTD
#define LEDDDR        DDRD
#define LED1        PD0
#define LED2        PD1
#define LED3        PD2

void MyDelay(uint ms){
        while(ms--)
                _delay_ms(1);
}

int main(){
        uchar tmp=0;
        LEDDDR|=(1<<LED1)|(1<<LED2)|(1<<LED3);//LED端口设为输出
        while(1){
                LEDPORT=(tmp++)%8;
                MyDelay(1000);
        }
        return 0;
}

正常运行的结果应该是三个LED显示模8计数。电路确实还是那么运行的,但是出现的很多怪异的无法解释的现象......

M8的熔丝位配置 (原文件名:熔丝位.jpg)

最诡异的画面--D8我根本没接啊...居然亮了!!!而且电源灯都灭了,ASM1117-3.3v烫得不敢碰... (原文件名:IMG_0051.JPG)

电路整体就连了PD0、1、2,然后RESET直接10K上拉 (原文件名:IMG_0044.JPG)

引脚测了没有短路的,芯片我换新的还是一样的问题...... (原文件名:IMG_0043.JPG)

这个电路应该再简单不过了啊...DIP怎么连都通过的...QFP就是再简单的电路都有问题,哪位高人用过QFP封装的AVR麻烦指点一下吧......

楼主:
自己再顶起......快来人救救我吧...5555555...T_T....都快疯掉了....

放个以前写的查色环电阻阻值的程序上来,这边搞电子的人这么多总会有人能用到
是个Java写的J2ME手机程序,支持Java的手机一般都可以的。如果是触屏可以直接点选,不是的话就导航键操作,比较简单。

楼主:
M8方面似乎是焊接造成的...但是即便在260度焊接还不行啊......请问谁知道ATmega8L的焊接温度应该多少!?我已经没多少片子可以这么报废下去了......神啊...救救我吧...55555555555~

网友:
焊接?烙铁350

网友:
兄弟 啥也别说了,看你这个劲头你一定会成功的~

你做的热传印不错啊 介绍介绍吧

楼主:
熬到2点半了...M8的问题是因为那可恶的助焊剂......有谁碰到过么?那种100克铁盒装的金鸡牌焊锡膏...真是死都没想到居然问题出在这......VS1003的那个模块电路正确的,用松香做助焊剂做了一块,但是整版的电路焊到现在还有点问题......今天困得不行了......明早8点半还有实验课...- -|||......先会周公去了...明天再调,最终结果会放上来了...

网友:
无论是松香还是助焊膏,焊完都要用洗板水洗一趟。

网友:
焊锡膏的原因???

网友:
你看你LED那张照片,D8没接任何东西却亮了,而且亮度要比接数据口的略暗些,这不就是说明D8通过某种有一定电阻的物质和别的地方相连通了么。

楼主:
我第一次做热转印的时候正好也全过程实录了一下,有兴趣的参考我空间的一篇日志
http://user.qzone.qq.com/434790835/blog/1239111773

继续调电路......再不出结果我就不得不先放下了,不然下周考试就挂定了...书还是新的......

助焊剂造成电路不正常是什么原因呢?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我很多东西还不懂...T_T...

反正现在那焊锡膏是肯定不行,松香的话,似乎不清理电路也还能运行的样子......另外,清理的话是怎么弄?松香那是固体的诶...

网友:
焊锡膏有可能造成短路或电路导通。

网友:
焊元件之前一定要将膏擦除干净。

楼主:
到现在为止,1楼的附件里代码是正确的,电路还正在调,2楼的模块全部可以正常使用,有热转印条件的朋友可以试试,不过VS1003的模块我只做了放歌,LineIn和Mic没有引......VS1003的模块背面只有4根跳线,打孔也不是很辛苦,整板的那个有12根跳线...昨晚熬夜就是焊整板的,不过VS1003初始化还是没通过,不过至少现在M8正常工作了,再调调...再调调...

昨天晚上重新用松香做助焊剂焊的VS1003模块,正常工作 (原文件名:IMG_0042.JPG)

网友:
【14楼】 Gnim 明

另外,清理的话是怎么弄?松香那是固体的诶...

--------------------------------

倒一瓶盖工业酒精(分析纯最好),板子45度倾斜,下面垫张纸巾,拿个水彩笔蘸酒精不停地刷,直到干净为止。
板子必须倾斜,松香溶了往下流会吸到纸巾上,不残留在板子上,洗完不会发白。如果平放,松香溶了只是均匀盖在板上,并没有洗走,酒精一干板子就白了,很难看。

楼主:
真是黄天不负苦心人......终于OK了......松香在板子上有点难看......- -|||

电路已经OK,MP3告以段落... (原文件名:IMG_0043.JPG)

谢谢大家,虽然最后还是自己搞定的,呵呵......

嗯,现在看来我上传的所有资料都是正确的,问题出在焊接上......气死了,因为个助焊剂,让我花了一个月,吃不好睡不好...做梦都画PCB...中午经常不吃饭,晚上熬到两三点......今天应该能睡个好觉了,终于有心情突击考试了......:)
诶,因为怕是芯片问题,前两天在邮购部又买了VS1003B......现在芯片多出太多了,是不是考虑搞个“会唱歌的冰箱”、“会唱歌的洗衣机”......哈哈

不知道我有没有必要把资料重新发个贴呢?不然大家都会以为这个是问题帖而认为资料有问题......

另外感谢bozai,毕竟我是参考他的M64那个带歌词显示版本的代码,不过我的FAT代码是自己寒假时候读微软FAT白皮书写的。电路最早是参照zl0801的一块开发板(代码最早是在买的那块板子上重写并把自己FAT代码弄上去的),然后也参考了网上很多电路。

对OURAVR以前都是搜资料会搜到,这是我上网以来第一次发求助贴......原因当然是我做板子已经要崩溃了......以后可以里坛子玩玩了,把自己一些东西放上来。本来就计划大学期间做的所有自己的东西都开源的,这个我自己的MP3项目名叫GniMp3,板子上也印了,和我之前的GniMath遥相呼应吧~
GniMath是以前写的一个J2ME的手机数学软件,实现了很多数值算法,那个的源码扔到j2medev上面了,有兴趣的可以搜一下。我把jar安装程序放到这里好了(我很喜欢自己做的那个使用说明书,华丽丽的)

最后说一下,这个MP3,最左边的是复位按键(其实似乎没必要呵呵...),那5个按钮从左到右依次为"音量减"、"音量加"、"上一首"、"下一首"、"模式切换"。
那三个LED(从左到右焊的蓝色、黄色、绿色),开机的时候初始化会显示为当前正在初始化的阶段(亮两个),初始化完毕后只亮一个,蓝色(全部曲目循环),黄色(单曲循环),绿色(随机播放)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赞!

网友:
你的空间进不去,SDZXzSX

网友(2009-08-04):
惨痛的教训啊,因为焊锡膏的问题,我烧掉过1片STM32,1片LPC2103

网友(2009-09-11):
金鸡牌焊锡膏 - -? 貌似腐蚀性很强。。用舌头舔过,,很酸很涩。。

网友:
非常佩服

网友:
楼主的精神  赞个

网友:
板子做的很不错啊!

网友:
等把元件凑器了,也正一个试试。。。

网友:
不错,我做MP3也遇到N多问题,还没搞定,向你学习!

网友(2010-05-07):
楼主,能留下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2010-08-15):
楼主就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肯定有出息的,呵呵

网友(2010-10-29):
楼主太强了,给你顶起,向你学习,另外想请教一下,我用M16做了一个mp3,sd卡的读取和vs1003是不是能用一个spi接口,我都接在spi接口上,同时用sd卡和vs1003就出现问题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望高手能够解答一下。

网友:
应该是助焊剂的事。
做好后,用无水酒精泡。然用用牙刷和酒精刷。晒干或烘干都可。

网友:
是西安的没办法了,如是天津的我可以帮你。

网友:
焊工很硬啊

网友(2010-12-02):
太有才啦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  用这个金鸡的焊锡膏板子出现短路的情况

网友:
从来不用那些金鸡银鸡的东西 。就是用松香合酒精溶液。融化后沉淀一段时间,将底部白色的物质废弃。出来的溶液焊接真的巴适。舍得钱也可以买修手机的用的助焊剂,小小一针管80多。我晕。

网友:
想请教热转印的相关工序

网友(2012-06-04):
纠结了好久   发现怎么都是正弦初始化不正确   拿洗板水  洗了个遍 (金鸡的焊锡膏) 吹干就直接好了

网友:
mark一下。。。这个打算做我的指导偶像,那个毅力

网友:
焊锡膏最好不要用

网友:
焊锡膏导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