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找到那个三个轴承夹着光杆的直线导轨原帖

楼主(2009-05-17):
谁能找到那个三个普通深沟球轴承夹着光杆的直线导轨原帖.
以前见到的,但是找不到了.
希望本站的人潮中有人能记的,并找到,大家来讨论一下,
本人认为那个方案还可以,特别适用于大直径的导轨.

楼主:
引-- http://www.cdle.net/web/alldata/CNC/CNC060004.htm

三个轴承夹直线光杆 (原文件名:三个轴承夹直线光杆.JPG)

大家探讨一下这个结构的
1.成本
2.性能
3.稳定性
4.耐用性
......

网友:
个人觉得用方截面或者六角截面的不是更好么

楼主:
这个我也思考过
考虑到导轨本身精度问题
一般的方截面,六角截面,自身的平整度.直线度无法保证

网友:
先进行粗加工
热处理、人工时效之后用平面磨床精加工
精度肯定是足够的

楼主:
呵呵
成本又要上来了
加工还麻烦

网友:
又学一招

楼主:
键铁

学机械的不会不认识吧

斜键:

         长短可为1.6米以下,宽度无限。

比例有(1:100)(1:200)

    也可按要求进行生产,

楼主:
六角钢

六角钢:指横断面为正六边形的钢材,其规格用内接圆的直径表示,规格范围为7~80mm。
(1)六角钢的长度规定如下: A. 通常长度:2~6m; B. 定尺或倍尺长度在合同中确定。 长度小于1.5m的短尺钢材的交货数量,不得超过一批订货总量的15%。[(GB705-65)规定为10%]。
(2)六角钢不得有显著的扭转。
(3)六角钢的端头应切得正直。
(4) GB705-65:每米弯曲不得大于8mm,总弯曲度不得大于钢材总长度0.6%。

楼主:
机械大师们来讨论一下啊

网友:
http://www.buildyouridea.com/cnc/hblb/hbl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