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永磁铁

楼主(2009-05-17):
上面的2个家伙就是不愿到中间去,放到中间,就逃出来。为什么?

我也在学,而且是初学。问题的答案,我现在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

如果我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就肯定做不了这个项目。

网友:
力平衡,磁也平衡.

网友:
边缘的磁性比中间的要强。

网友:
把上面2块拿掉。放一张白纸在那块大的上面,然后在纸上放一些铁削,就能看到磁力线了,单位面积穿过的磁力线,就是磁通量。大面积的磁场才会得到均匀的磁场。

网友:
会不会是径向充磁?

网友:
你的大可能拿错了,或充错磁了,我的就可以到中间的啊

楼主:
昨天忘了拿的,刚拿回来,在“艰难的又充实的“赛格之旅””中。

慢慢道来:待补

楼主:
先讲一个故事:
昨天,买磁铁时,40X3的中间有个8MM的孔。我说,不要有孔的。于是老板大讲有孔的好。他要和我打赌,如果我能把一块钱放到

40MM无孔磁铁中间,愿输1000元。并说有孔的,就可以....我急着回家。
一夜无事。今天刚发现,老板说的是真的。好在昨天没赌。否则,工程师必输给小老板。

看来,“三人行,必有我师”没错。

得重复上面的话,和大家共勉:
“我也在学,而且是初学。问题的答案,我现在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 如果我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就肯定做不了这个项目。”

网友:
也许是这样的,如果下面的那个大的中间是有空的话.
那么,磁力线从中间的那个孔里面穿出,如果和上面的极性相同的话,必将把上面两个小的推到旁边;而与此同时,大的磁铁边,向上的极性正好和小的下面的极性向反,就吸住了.所以,小的磁铁就不愿意待在中间.而如果小的反过来,放到下面去的话,就正好可以吸住了.

楼主:
我深感困难,一起努力吧。

网友:
像这样, 边缘磁力线密集些,然后就被吸过去了??

晕,刚才传错图了.

楼主:
ywl0409 老黄牛
你必须睡觉了,听我话吧。明天再来。

楼主:
【11楼】 litchiate 草真多
这是什么图请明示。

网友:
我去找找原网页..  随便找来的图,不一定就是, 只是那张图能表达我的猜测.

http://www.baisi.net/viewthread.php?tid=6410

看了下好像是用软件模拟磁力线的. 它模拟的是个方形的磁铁, 圆饼形磁铁中间切面能看成方的吧.

网友:
【11楼】 litchiate 草真多

能指点下ANSYS吗,我学了好久都没办法学会,晕

网友:
...我不会哈 关于磁我就学过中学物理+大学物理里的东西

那张图和那篇文章是google搜 "磁力线+面",搜到的.

网友:
【楼主位】 elder60 60岁老头

看来磁充得不对。
试试旋转上面的两个磁铁,看会不会沿着大磁铁的边缘走?

楼主:
复杂在这里:
阿莫在【6楼】讲的:我拆过一台样品球。 非常容易放到中间的,并且能方便的微调到中间位置。

也是真的???!!!

我们好象处在二个矛盾的“真实”中间。

怎么办??

楼主:
当把“用热溶胶粘住的磁铁”扒掉以后,反面刚才还听话的也跑了。

请大家相信我的实验能力,我们需要的是解释。

网友:
钕铁硼的矫顽力不应该这么低吧?粘一个晚上磁性就变化了?不会是假货吧?

17楼的实验做了吗?有没有下面这个效应?

楼主:
庆祝“钕铁硼的矫顽力”一词的第一次诞生!

手上没有磁铁,就买一个试试。

帮我忙,你就另开一帖,按重要性排列,罗列磁的术语。和大家一起讨论,如何?

开始,估计是H-B图。

我们最好有个热心的物理老师指导。

网友:
3楼的真搞笑,就这点磁知识也来晕人啊。

估计老头先生的磁铁充磁不好或烧结的有问题。

楼主:
不要估计来估计去。
作个实验么。要不我们是在浪费时间。5天了,都没人出来帮我昭雪。

难怪,可能大家手上没磁铁。

楼主:
8天了,请同好们帮我昭雪。

网友:
有孔的磁力线是往中间指的啊,所以比较容易放中间了,但是,肯定有一个偏离中间的位置也是放不住的,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25楼】 armok 阿莫
你讲的是真的,我讲的是也是真的。
为什么是这样?需要讨论。讨论结果,将使大家对磁的认识更清楚。

有请 BT.ROBOT  gzhuli 咕唧霖等,关注此贴。

网友:
手上没实物,没法深入探讨了。
从理论上猜测,就是充磁设备不好,磁充得不均匀,变成多极的了。
这个用简易高斯计从中心往边缘移动,可以测出来。

楼主:
【29楼】 gzhuli 咕唧霖
就是充磁设备不好,磁充得不均匀,变成多极的了。
--------------------------------------------------
非也。我们要从理论上证明,为什么是这样。

网友:
那首先得找出阿莫的样品和你买的有什么区别了。

网友:
有可能其中一个的磁力线方向不是上下SN极的,我手上两个磁铁就很容易放到中间去的,很可能就是最大的那个。

楼主:
【31楼】 gzhuli 咕唧霖
那首先得找出阿莫的样品和你买的有什么区别了。
---------------------------------------------------
那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就和阿莫商量买一个简易高斯计和自制简易高斯计的原因。
我自己也有个自制计划,这玩意儿用眼睛是看不出的。

我买的球内磁铁,大多在阿莫处,应建议阿莫再试一下。

网友:
简易高斯计老黄牛的那个也可以了,但缺一个可用于校正的基准源,所以那个东西只能测出相对强弱,根据霍尔datasheet估算出的绝对值是不能作准的,这个比较头痛。

如果充磁设备不好,直径大的磁铁更容易充得不均匀,边缘磁性强,中间没充到,那中间可能会被边缘反向磁化了。晚上我回家试试能不能弄个图看看。

另外,不知道你买的时候有没有问老板充磁方向和强度等参数,充磁方向有分径向和轴向(不过圆柱形一般都是轴向,即端面NS),不同磁强价格也不一样(有报高斯的,有报N35这类规格号的)。

网友:
我今天不小心,把一块永磁(喇叭上拆下的)的磁力退了。
本来用钕铁硼磁铁去探试永磁极性,开始永磁还有磁极性特性,
试试着那都没反应了,都是吸得了,再把喇叭后面的那块软铁放回去,
没多少吸力了,几乎吸不稳。乖乖,退磁了。
大家注意了哦。

网友:
呵呵,那是肯定的,NdFeB不是浪得虚名的,铁氧体遇到它肯定死翘翘……

楼主:
建议两位研究磁体的基本特性,来点专用术语,来点曲线,表达式。

H-B磁?回线,退磁曲线...

我已自顾不暇了

网友:
应该是充磁方向不一样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我是特意不说太多专业术语的。其实我们这里大部分人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磁理论,套太多专业术语有点生硬,也不一定准确,很可能互相都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
基础的理论知识,没必要在这里列举,搞技术的应该有google baidu的能力,这些知识并不难找。如果要系统地讲述这些知识,还得有高人开专题才行,我们把一堆零散的专业术语和公式堆在这里,对理解磁并没有太大帮助,还不如各人自己去学习、探索,再通过实验和讨论逐步把理论水平提高起来。一下子拔得太高不一定是好事。

话说回 【35楼】 wmsky 的情况,遇到的就是矫顽力的概念,剩下的概念有兴趣的人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如何系统的组织,我没这能耐,各自学习吧。

网友(2009-08-07):
我试了,可以放到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