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visualSTATE第一个程序

楼主(2009-05-17):
IAR visualSTATE是个好东西,不知道怎么用,摸不着门道。

闲来无事,瞎掰一通,总算编译通过一个最简单程序。

key按下,led亮,key释放,led灭。

IAR EWAVR5.20 + IAR visualSTATE 6.2 Demo

网友:
IAR visualSTATE用来干嘛的啊?

楼主:
就是通过画状态图,自动生成C/C++代码的工具。

楼主:
楼上厉害。

IAR visualSTATE确实是个好东西,向楼上学习。

网友:
呵呵,实在是懒人工具,用习惯了就很难放下手。

楼主:
小声问楼上,IAR visualSTATE XXX 版哪有下载?

网友:
最近也装了,但不知从何下手,有中文资料学习就更好了

网友:
以前用电驴搜的,5.4的

网友:
这个软件是通用还是必须和编译器对应的。

比如生成的代码用于其他单片机的编译器,而不是IAR的编译器?

楼主:
再问楼上,XX版怎么安装的?(或者能否给个电驴地址?)

网上下载的版本,安装并没有提示要什么序列号?

楼主:
再请教 【10楼】 bcqat89m  :

如果要实现这个功能,状态图该如何画?

当按键按下,LED亮,持续100ms后,LED熄灭。

网友:
要定义一个定时事件,配合单片机里的定时程序,启动由状态机动作来执行,单片机定时时间到后,引发状态机的定时事件。

以前的版本,有个破解补丁的,不需要序列号的是限制版么

稍后我传个例子

网友:
1.
在单片机程序里定义个“事件类型”的变量
static SEM_EVENT_TYPE etimer_event;

2.
这个Timer1是在状态机代码中声明的,内容自己写
VS_VOID Timer1 (VS_UINT16 event, VS_UINT16 ticks)
{

    InitialTimer();  //初始化定时器
    etimer_event=event;//把状态机引用的事件关联到单片机程序中定义的“事件类型”的变量
}

3.
在定时器中断里设置一个标志位,在主程序的循环中,查询这个标志位,并用下面的语句添加“定时事件”到状态机的运行队列。
SEQ_AddEvent(etimer_event);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以前试过一下,编译个LED程序好像都要4K左右

网友:
看起来像G语言

楼主:
多谢 【14楼】 bcqat89m  大人讲解。

能否给个 CRACK 文件?

网友:
请问一下,Shallow history state是不是作记忆用的呀,应该怎么用呀。
安装完软件之后有一个会产生几个关于介绍软件和如何使用软件的文档,在"ReferenceGuide”里边有一个关于Shallow history state的例子,我照着画了一个,发现Shallow history state不能用,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呀,谢谢!!

网友:
【18楼】 void_c 上官先生

5.4版本的我有个补丁,我可以发到你邮箱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60585&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visualSTATE&bbs_id=9999
看下这个..

网友:
【19楼】 zyj_lucky

这样试一下看看

网友:
多谢【22楼】 bcqat89m  热点迷津

再麻烦给我发一个5.4版本的补丁,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zyj_lucky@163.com

楼主:
【20楼】 bcqat89m
5.4版本的我有个补丁,我可以发到你邮箱
------------------------------------------

多谢了。
void_c#yeah.net

#换成@

网友:
看起来好像不错,作个记号有时间学习一下

网友:
是不是光有 CRACK 不行,要软件也是破解版的才行呀,还是 CRACK 就是个破解补丁,怎么我的不行呀,还是只有20个状态,谢谢!!!

网友(2009-12-23):
请问一下,状态图画好后该如何编译?

网友(2010-04-22):
想自己编一个,到时候编通信协议哪一类的程序就方便了

网友(2011-02-01):
mark,有空学学

网友(2011-06-12):
不错,有空研究下

网友(2011-11-09):
回复 楼主:

为啥您的工程打不开呢?有没有不加操作系统,把一个简单的visualSTATE生成的代码加到IAR工程中呀?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有没有详细的步骤?把一个IAR visualSTATE 工程加到IAR工程中?具体我应该干些什么呢?有没有比较好的参考资料呀?
还有,您上面的工程打不开,能不能重新给我发一下,谢谢啦……

网友(2012-05-01):
有时间试试 借用IAR的状态图,用C++实现状态机。

网友(2012-06-18):
附件不能下载

网友:
MARK 做个记号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软件在学习中,应该不错。

网友(2012-12-17):
能有个详细点的教程就好了,我装了但是还不会用

网友(2014-11-26):
要是有中文资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