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玩史特林引擎吗?

楼主(2009-05-17):
如题,下面有个录像。
http://demo.phy.tw/experiment/thermodynamics/stirling-engine/clip1.avi

网友:
结构复杂噢。

网友:
斯特林制冷机吧
红外探测器上才用得到

楼主:
也叫斯特林引擎,String翻译过来的。这个号称效率最高的热机。MSI用这个做了个散热风扇

网友:
现在比较流行研究热声斯特林,没有活塞,效率更高。

楼主:
果然是高,不是一般的高:(zt)

热声斯特林发动机是一个无运动零件的发动机。结构简单,没有热气机的滑动活塞密封,不要求高技术加工手段,运转可靠,无需保养,因而价格低廉。
    热声斯特林发动机外形酷似一个棒球球棒,由廉价的钢管构成。“球棒”部分是一个声波振荡器,棒端是一个卵形“手柄”,其中为冷、热两个热交换器和回热器。发动机内充高压氦气。热声斯特林发动机的工作原理部分来自斯特林循环:定量气体在高压下膨胀,在低压下压缩。通过发动机的冷、热热交换器吸收和散坦热量来实现气体的膨胀和压缩。
    热声斯特林发动机的回热器是实现热声(功)转换作用的关键部件,通过它将热能转变为声能。回热器用不锈钢丝网叠成。存在温度梯度、有适当网孔的回热器中,一定频率气体的往复流动会产生声能。高强度的声能可以直接驱动致冷器或发电机

网友:
有点意思。。。。做个记号先

网友:
这个东西很贵
国内生产的根本不能用
一台带这个制冷机的320*240红外探测器要卖几十万

网友:
自己做个活塞式的斯特林就可以玩了,make杂志有一期有介绍怎么用管子之类的东西diy的~

网友:
搞的不丑

网友(2009-07-17):
我在电驴上下载过很多资源。楼主想要的话Q我,我们一起探讨探讨646847533

网友(2009-09-09):
淘宝上有卖的。。。。

网友(2010-03-26):
有意思。。。。新鲜。。。

网友(2010-05-31):
三楼拼写错误,应为stirling

网友:
做过stirling 模型。

网友(2011-11-20):
批量生产 应该很便宜吧。就是没人搞 搞了也没意思 只有被无情的山寨

网友:
mark一下,不知道价格贵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