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的车床改成了变频器+三相电机,感觉不错!

楼主(2009-05-17):
(无正文)

网友:
有没有更完整的资料呀?

网友:
电机低速运行时,散热效率大大下降。
以前用变频器驱动一个计量泵,频率有时需要持续在30Hz左右,结果三两个小时后,电机就挂了。
散热风扇的转速和电机转速一样,风速也就上不去了。
简易单独设散热风扇。

楼主:
多谢提醒,我在电机上安一个热敏开关,到温度就报警。

因为平时车时速度都比较高,只有在车螺纹什么的需要仔细对准时才选择慢速。大直径材料实在要慢速就换皮带轮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