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接收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9-05-17):
我用T0产生37.5KHz占空比1:10的波形(图a),T1连续不断的产生585Hz占空比为1:1波形(图b),当T1比较匹配时我关闭T0,溢出中断时开启T0产生了如图C的波形。用示波器测接收端得到280mS如图d的波形后就一直输出高电平,当我把T1产生的波形(图b)频率改为37Hz时接收端就能得到连续的图e波形了。请问这个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
另外,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接收端连续得到图e波形后,移开接收电路板再放回原处时,接收端测得的只是连续的高电平,用手遮挡一下红外发射二极管后接收端又能恢复正常。
不知道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没有,具体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占个位置,解决这个问题后在此描述。

楼主:
问题找到了,要用手挡是因为发光功率小造成的,加大发射电流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