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恋夏日,悠长酷暑.个人制冷计划》启动中....欢迎大家拍砖々(有图)

楼主(2009-05-17):
大家好!

首先我要声名这只是个人计划绝无商业用途.

夏天来了由于我现在在广东,大家都知道这边天气比较热再加上工厂宿舍的风扇一个已进入夕阳阶段另一个干脆拒绝工作.前些日子看见本论坛中有人用半导体冷冻片自制了一个小冷藏箱,看过后我一时心血来潮想到这个方法并在网上找相关资料.这是我最初的想法,准备用两个冷冻片+cpu散热片+风扇.图中进气风扇比抽气风扇要小一点,使用一个温度传感器实现恒温控制,电路和程序构思中……
虽然查了相关资料但是我还不是很清楚冷冻片的制冷效果怎么样也不知道这个计划到底有没可能实现.真心的希望大家给予宝贵的意见特别是用过冷冻片的朋友.

图是用CAD画的只是示意图而已没画好或表达不清楚的地方还请各位海涵.再次谢谢大家!

整体图 (原文件名:整体图1.JPG)

整体图 (原文件名:整体图.JPG)

局部图1 (原文件名:局部图1.JPG)

局部图2 (原文件名:局部图2.JPG)

局部图3 (原文件名:局部图3.JPG)

局部图4 (原文件名:局部图4.jpg)

局部图5 (原文件名:局部图5.JPG)

网友:
制冷片对于这种应用不太好,你的空间太大,满足不了,感觉不到效果的。

楼主:
床长2M,宽1M
我上班前开着 大概有4个小时
不知道 这样行不行.
晚上一直开着`

网友:
LZ不如也做个冰箱,专门冻冰用。
白天不在宿舍的时候制冷冻冰,晚上回来之后把冰拿出来放到一个盒子里,一头往里送风,另一头玩外抽气,排出来的风应该很凉的吧,也就能当空调用了

网友:
呵呵呵,能用CAD绘出这样的图有技术。

网友:
除非楼主把床上空间隔热,不然能量增多...

网友:
哈哈!!想法很有意思。你尝试一下吧。看看能不能行。用冷冻片不知道能有多大面积?最主要的功耗。哈哈。
最主要的是如果你这个方法可行的话,空调可以用冷冻片代替了。但我还没有发现用冷冻片的空调

网友:
那里有冷冻片?

网友:
桌子上那本书不错..

网友:
“制冷片”是个不科学的概念,热力学上讲,能量只能转移。这个制冷片仅仅是制造个热端跟冷端的温差,所以你想要制冷的时候,必须同时做好热端的散热。这个东西做起来麻烦的很,这么薄的一东西一面冷一面热,不好用

楼主:
希望你们继续拍...........
    谢谢`

网友:
达不到设计要求,制冷片效率太差了,如果批量使用制冷片,成本与耗电又是问题,不如在旧货市场寻个窗式空调机改造。

网友:
这个方案,我泼冷水。

网友:
顶楼主,其实能吹出20来度的微风也就行了..太冷了也不好..

网友:
注意,不要感冒了。

网友:
半导体制冷片功耗太大了 效率也比较低

网友:
搂主房间的温度将会上升。

网友:
楼主要制冷片倒是可以找我^_^  以前温度控制项目留下全新

网友:
LZ你的热端的温度怎么处理,还有噪音问题,几个风扇,很吵的。

网友:
呵呵,能量守恒忘了?出来的热你往哪里弄?还不是在房间里?效率 太低

网友:
无论楼主的计划是否可行,COOL !

网友:
蚊帐空调
N年前就有拉

关于这空调的资料太久了(7,8年了),找到再传上来!

采用分体挂壁式,大约300-400w左右,
为了加强保温性能蚊帐要用比普通厚一点的棉质的,
另外蚊帐留一个排气孔 和一个进气孔(冷气)

网友:
效率啊效率

网友:
制冷片不行吧
好像有一种化学纸,水喷到上面会降温的

楼主:
首先感谢阿莫给个酷.感谢这么多人给我意见,其次感谢cctv,mtv.最后我爸妈生了我......谢谢。T0T....嘿嘿

网友:
制冷片的效率应该无法满足如此之大的空间,而且使用风扇的话制冷片发出的热量同时也会被吹进床里,效果更差了。个人认为采用水帘的方式可行(也就是水冷风扇,事先制些冰,用冰水效果就更好了),不过似乎潮气重了些。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跟你说的一样的东西!我做出来了!效果觉得可以!我的用两片7A的制冷片,选用电源时可能麻烦点!还有很关键的就是选用的散热方法了!因为制冷片是80*80mm大而已!热端能很好散热,冷端的铝片出来的风就会比较爽的了!

网友:
这都穿裤子啦!

网友:
图中进气口应该跟出气口对调一下。
原因是半导体制冷,是一边产生热端一边冷端,图中进气口上面就是热端,会把热气吸进去,效率可能会很低
就像你把空调的冷凝器跟蒸发器放在同一房间,这样是越开越热的,因为电机会热。

网友:
电费啊电费啊

网友:
楼主强,不如买个冰柜好了.....
上面开个透气孔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那你寝室的其他人岂不是骂死你, 你把寝室的温度搞的更高了!

网友:
搞那么多风扇,晚上睡觉不嫌吵吗?

网友:
直接买部空调就行了,效果好,省心,省电,还舒适.如果有时间楼主应该用三极管去搭个单片机玩玩.

网友:
楼主的计划不可行,我现在就在搞半导体制冷片的产品
http://www.physicsforums.com/forumdisplay.php?s=ca900f4934d32e32c5ed5db442e980b1&f=102
这个是国外的半导体制冷片
还有一些应用
能耗大。
图片上的薄膜不保温。

网友(2010-08-24):
房间里会更加的热了,温度将不下来的,电能转换成了热能,热能也没有派出房间,所以房间温度会升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同。

网友:
自来水+散热片+风扇
只要水量和散热片面积够大,按说就可以出20多度的风了

网友:
估计是效率不高的。

以邻为壑。。。嘿嘿,,,÷

网友:
哎 上铺的兄弟惨了

网友:
还不如花个一两百买个旧冰箱,拆它的制冷部分来使用呢。半导体制冷片没有你想象的效果那么好。

网友:
cad做的图?不错

网友:
制冷片 只有压缩机1/6的制冷效能.

网友:
半导体制冷片在空调中的应用

半导体制冷片只适合小容量、灵活机动的地方。对于使用半导体致冷片制作空调来说,其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成本高、效率低。

http://www.zhilengpian.com/semiconductor-chilling-plate-used-in-refrigeration

半导体致冷片制作空调的效率
半导体制冷片的效率一般为0.55,空调的效能是1:3-4,因此看来半导体制冷片的功率消耗非常的大。
请先考虑一下如果制冷片效果优于压缩机厂家为什么不生产?如果某项产品的效能高过另一项产品且价格成本超出不是特别多的时候,这项产品总是不愁卖出去的,尤其目前国家大力提倡节能减排,对于能效比高的空调肯定会大力推广并提供相应的优惠的,而目前市场上可见到的半导体制冷片制作的空调应该是为0的,这也就充分怎么其效率低下了。

半导体致冷片制作空调成本
一个最小的空调是800w ,根据效率比较,半导体制冷片空调的消耗功率要达到六倍左右才能与之产生同样的冷量。设空间在3*1.5*1.2,外界30度左右,室内20度左右,需要制冷量为450W,而半导体制冷片的效率一般为0.55,那么半导体制冷片就需要818W,假如选用一片是27W的制冷片,那么需要30片,每片价格按25元计算的话,就要750元了,还不包括大面积的铝制散热器、冷却风扇、大功率的电源、等等,因此来说其价格成本是非常的高。

半导体制冷片做个小冷饮水机可以,做空调功耗高效率太差,没有性价比,想600W功率相当于一台一匹压缩机了,成本高,一个新冰箱压缩机只有150元左右,要是做微型空调用冰箱或冰柜压缩机100—–500W,如收到旧货加以改造成本更低。

网友:
有流动的自来水做冷却,做成蚊帐空调扇,较果不错的

网友:
地下水(井水)空调

网友:
建议楼主买个小的可移动空调配个帐篷睡觉

网友:
lz的CAD技术比制冷技术牛多了。

网友:
对于时下流行的胶囊公寓应该还不错吧。。。 呵呵

网友:
到二手市场买个旧冰箱,睡时把冰箱门打开,如果嫌不过隐里面再放个风扇照着你吹风

网友(2014-10-23):
建议温度探头可以弄多几路 不过最大的问题是制冷片在大空间的散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