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手持示波仪版本控制库

楼主(2009-05-17):
项目库已建:http://code.google.com/p/stm8-oscilloscope/
请大家注册gmail后在此张贴gmail邮箱。

客户端推荐使用rapidSVN

使用RapidSVN连接本项目快速指南:
1、安装RapidSVN(推荐0.9.8版)

2、menu->bookmarks->add existing reposity->输入“https://stm8-oscilloscope.googlecode.com/svn/trunk/”

3、在弹出的login对话框中输入用户名(你的gmail用户名,不带@及以后的字符)、密码(googlecode.com password

4、menu->reposity->checkout,URL填刚才的“https://stm8-oscilloscope.googlecode.com/svn/trunk/”,destination directory选你本地目录

5、在左边栏切换到显示你本地路径的列表项,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做PCB设计的大侠请将文件上传至SVN
ifree64大侠请将已有的成果上传至SVN

加油!

网友:
以前没用过SVN,
用密码:googlecode.com
和自己gmail的密码都验证失败。

楼主:
【1楼】 ifree64
很抱歉,转过来的时候把url忘了,你登录http://code.google.com/p/stm8-oscilloscope/后点googlecode.com password试试

网友:
fsclub.cn@gmail.com

楼主:
楼上的大胡子,已经加你了

网友:
已经将原来的代码传到svn了,感觉svn还不是很熟,ghost2能不能写一个用svn进行协作开发的简明教程?

楼主:
基本的工作流程是:

        ┌────┐
        │  更新  │
        └────┘
             ↓
        ┌────┐
        │  修改  │
        └────┘
             ↓
        ┌────┐
        │  上传  │
        └────┘
             ↓
         /────\   N
        │有冲突?│──┐
         \────/     │
             ↓Y        │
        ┌────┐    │
        │更新归并│    │
        └────┘    │
             ↓         │
        ┌────┐    │
        │  上传  │←─┘
        └────┘

楼主:
已经将4月17号的PCB文件上传,最新的BOM也已经上传。
另外请教 ifree64,你用什么开发环境?

网友:
STM8 C 编译器:Cosmic C
ST toolset 集成开发环境;
STM8 Firmware Library。

楼主:
Cosmic C的工程文件后缀是prj,不是STP?

网友:
ST toolset 集成开发环境的工程后缀是stw

楼主:
哦,我还以为用Cosmic IDE来着

楼主:
ST toolset 集成开发环境: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support/micro/files/sttoolset.exe
stvd-4.1.1patch1.exe:stvd-4.1.1patch1.exe

网友:
完成按键扫描识别。
svn慢得要死,先打个包传到这里吧。

楼主:
楼上好快速度,我板还没焊完,缺零件

网友:
几百K的文件SVN还是处理速度很好的

网友:
【13楼】 ifree64
积分:839
派别:
来自:火星
完成按键扫描识别。
svn慢得要死,先打个包传到这里吧。
------------------------------
编译正常,但链接出错,打不开下面这个文件。不知道编译器哪儿没设对。
Running Linker
clnk -lC:\Lib  -o Debug\stmdso.sm8 -mDebug\stmdso.map Debug\stmdso.lkf
#error clnk Debug\stmdso.lkf:26 can't open file crtsi0.sm8
#error clnk Debug\stmdso.lkf:49 can't open file libis0.sm8
#error clnk Debug\stmdso.lkf:50 can't open file libm0.sm8
The command: "clnk -lC:\Lib  -o Debug\stmdso.sm8 -mDebug\stmdso.map Debug\stmdso.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stmdso.elf - 5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我的:Laoyongbin@gmail.com

楼主:
【16楼】 fsclub
用SVN的版本吧,我编译通过的

网友:
链接没有通过应该是你没有正确选择CPU。在项目的选项里选择CPU类型。

网友:
STM8S208RB
通不过。

楼主:
【17楼】 my_avr
已加

网友:
to 20楼,那你再检查一下 linker页,看设置是否一样?

我现在的工程,加入了PWM输出,再试试。

楼主:
【22楼】 ifree64
记得更新SVN啊

网友:
【22楼】 ifree64
积分:842
派别:
来自:火星
to 20楼,那你再检查一下 linker页,看设置是否一样?
----------------
一样的设置。不行。
用加了PWM的也不行。
看看下面TOOL中的设置,你的是怎么设的呢?

网友:
fsclub,你自己新建一个项目,可不可以成功编译呢?
我的编译器是放在C盘根目录下的,会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我又在ST的项目设置中把的我C编译器路径设置了一下,好了。看来两边都要设置路径才行,为知道你们是不是。可是我的STLINK又坏的,找不到目标板。完蛋了。

网友:
我的邮箱:rube.cheng@gmail.com
请楼主加一下

网友:
楼主能否上传一个rapidSVN

网友:
建议使用命令行的客户端...(图形化的太方便反而不太好..)
检出并不需要权限..google上的所有项目都是开源的..
不熟悉SVN的先不要commit(可以把成果交给有权限的人提交)  需要的时候update即可..

慢慢地..大家会发现SVN用着太爽了...

楼主:
TO 【27楼】 rube 永丰庵
已经加你

点此下载RapidSVN-0.9.8.exe

楼主:
今天刚把缺的LM337、LM1117和BNC接头买好,好热的天啊

网友:
谢谢ghost2,没用过svn
咦,你怎么没有LM337、LM1117呢?

网友:
是我的失误!

网友(2009-06-24):
ifree兄,把你的半成品代码也传出来吧?

网友:
大胡子兄:
昨天找了一晚上,以前实验的能显示波形的版本已经没有了。被修改成目前的代码。星期天我在现有的代码上做出简单的显示波形功能后再上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