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转印纸 直接转印 单面pcb(210*297mm )超值 免去又是曝光 又是转印 ,直接打印完成

楼主(2009-05-17):
革_命性工艺 直接打印电路板
高速 快捷 方便 高精度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只要会用打印机
diy电路板小意思

推荐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155d5dc9b1ba847d40b7e9030f97a319&x_id=0db2

电路板制作 (原文件名:SA340070.JPG)

网友:
好像可以用指甲机(一次可以打五只手指那种)可以直接打印到敷铜上,楼主是不用这个打印的。

楼主:
不好意识
普通激光打印机

楼主:
好东西
不用不知道啊

快递 (原文件名:SA340038.JPG)

老板给的包装很好啊

我的打印机 (原文件名:SA340053.JPG)

做坏的也可以洗掉 (原文件名:SA340076.JPG)

这是双面的啊 (原文件名:SA340060.JPG)

网友:
什么意思? 就一铜箔是吧?

网友:
...打印好了怎么用? 直接腐蚀? 不会掉下什么东西来么.

网友:
怎么把铜箔固定到基板上也是个问题。于其去涂胶水,还不如用热转印方便。

网友:
可怜的晒鼓,三次就要默哀了。

网友:
用热转印纸转印的最大问题是热胀冷缩,做单面板时影响还不是特别明显,双面就苦了,两张纸的受力稍有不同,变形的方向就不同,最后两面会对不齐----一头对得很齐,一头没对齐.

网友:
楼主的打印机是金刚打印机哦!!

网友:
搞不懂你的元件焊在哪里?一张纸上吗?

网友:
这个也卖呀?用不干胶纸,把带胶的一面揭去,用剩下的纸基就可以了,我就是经常这样做的

楼主:
腐蚀出来,就是电路板了

网友:
LZ把他固定到哪?

网友:
该不会是单面的FPC一面没有绝缘层的那种吧?

网友:
看不明白是什么东西

网友:
楼主挺搞笑的。上来就是革_命性进步。

网友:
市场上有万用打印机,就可以直接打印。

网友:
这个是不是做连接排线的柔性电路板啊?

网友:
什么玩意,不知所云!

网友:
显然就是柔性电路板的材料。。。instructable网站上有diy教程的 详细的很~

网友:
【20楼】 ilovezeno 鸣
请看邮箱yeming@sinap.ac.cn......

网友:
没看懂……
先留个爪印

网友:
to 【20楼】 ilovezeno 鸣
说的是这篇么?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How_to_make_circuits_with_a_Roland_CAMM_sign_cutte/

网友:
难道要打出来再贴到基板上?

网友:
to23楼 不是这篇 另一篇 直接打印机打得~

网友:
大家请看!

网友:
to 【26楼】 ilovezeno 鸣
非常感谢!
效果貌似很不错,但是貌似他用的是“solid-ink printer”而不是一般的激光打印机
不知道能不能通用(估计应该差不多)
打算过几天试试看
有哪位朋友已经试过了吗

网友:
现在关心有什么合适的渠道来买杜邦出的这种软性电路板材料...毕竟人家是专利持有人,质量有保证阿!
...小量搞点来自己做些柔性发光电路估计很好玩~

网友:
另外,instructables是个diy的神站,从学做菜,织毛衣到造激光雕刻机,都能找到guide啊......

网友:
to 【29楼】 ilovezeno 鸣

没收到我的email(转让闲置GPS的)?

网友:
收到了 还没来得及回 呵呵 马上回!

网友:
这东西我买了几片,包装如楼主所说确实挺不错的,表面质量也不错
但是……尺寸大了(这是该高兴么?)大概有250mm*300mm,没法直接放进打印机,一会儿还要想办法裁剪
================================================
刚才量了一下厚度,估计大约是0.05mm(这个厚度有点欺负机械卡尺)
================================================
楼主说是双面的,但淘宝店里的说明,以及我收到的都是单面的
另外,淘宝店主的物品介绍中,图片居然是从本贴外链的,估计楼主就是店主

网友:
可以考虑买点来 贴片焊接点led 绑身上出门还是很拉风的。。。哈哈哈

网友:
刚才腐蚀了一片看看基体的颜色,反射光为暗黄色,透射光为亮黄色,颜色比较浑浊,散射很厉害,显得不够透明
也试了一下打孔,只试了0.3mm-0.9mm,比硬板稍稍麻烦一点,不过效果没问题

楼主:
回32楼
首先我不是店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49130&bbs_page_no=1&bbs_id=3031
本贴原来是淘宝推荐里的

有两种 一种是单面的
开始展示的单面的

最后那张是双面的
我正在研究双面直接打印技术
就是说双面直接打印后 孔就对位了(只剩下过孔问题了)

我以前用雕刻机的,速度太慢了
后来用热转印,成功率太低了,还麻烦(熨斗的)
后来才用这种技术,
其实老板送个两张厚的基板的,可以腐蚀后贴在板子后面.
34楼把你的板子贴出来看看啊

网友:
刚才问了下淘宝店主,
这其实就是个铜片

流程:
直接打印在这个铜片上,然后贴在基板上,再腐蚀。

网友:
错了,那个卖家也不太懂,他的东西,就是26楼PDF中的那种柔性板,

这个材料就是三层结构的,铜泊+胶+PI (绝缘层)  ,厚度0.06

双面的:铜+胶+PI+胶+铜

楼上用过的,最终使用时,应该还要将腐蚀后的片子贴在基板上比较好吧(因为这材料本身是软的)?
双面的话,感觉用两个面单的来做比较合适,对位置方便的,打个眼就行。

网友:
27楼:
solid-ink printer
应该是热转印打印机。用的是热转印色带。贵得很,一般用来打条码的。

网友:
【35楼】 xiao_dian_dian 小_电

抱歉误会了

另外请教一下双面的多少钱?

今天相机没电了

明天上照片吧

网友:
这种板,居然还能这样搞:哈哈,有料,用刻字机(广告用的)来雕: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How_to_make_circuits_with_a_Roland_CAMM_sign_cutte/?InstructImages

网友:
38楼
应该不是你说的东西...就是个激光打印机而已....你的意思是热升华的那种?

网友:
楼上指点得对,确实是热升华

http://www.mypcera.com/softxue/20071/yingjian/wenzhang/index03/081.htm

楼主:
不是我的作品
我的还没有做好

楼主:
回39楼
老板挂的时候没有双面的,
我问好久才给的,
卖的双面的是20元,是比A4的大点,
要自己割一下才能进打印机.
割出来的也可以热转印的,(呵呵,窄了点)

研究了一下双面打印问题
很难对得孔的.
前后还是可以对上,
就是有点旋转偏移的.
而且这个东西要是不平,凹的地方就打不上去.
所以东西要平,不平就用轴承滚一滚.
双面打印第二次一定要滚平了,
因为第一次打印的时候把纸上压了一条槽.
继续研究中.

网友:
to 【45楼】 xiao_dian_dian 小_电
我也定了双面的,还没到货
正反面对不上是很正常的,打印机走纸装置是没有精度的
你可以在普通白纸两面各打印一次试试?我从来都没有对上过

楼主:
h2feo4 无机酸
你的大作呢!!!!!!!!

网友:
【46楼】 h2feo4 无机酸

积分:795
派别:
来自:HNU
to 【45楼】 xiao_dian_dian 小_电
我也定了双面的,还没到货
正反面对不上是很正常的,打印机走纸装置是没有精度的
你可以在普通白纸两面各打印一次试试?我从来都没有对上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打印出来时是对得很准的,但过完机就成了变形金刚了.最大可以偏移2mm以上.改进了固定方式后小了一点,但也有半个mm,无法接受,只好在打孔的时候斜着打.

网友:
38楼,
solid-ink printer指的是喷蜡打印机,用的是彩色的蜡块
热升华打印机用的是彩色色带

网友(2009-08-10):
很感兴趣, 请问打这纸真的不伤激光鼓吗? 有没人试过用喷墨打印机做的效果?

网友:
喷墨打印机估计墨水很难干

网友(2011-07-22):
淘宝链接已经失效。
补充一下
店家掌柜:jerome312
或是搜索单面F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