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信底层驱动+中间层软件结构问题

楼主(2009-05-17):
一般在程序前部会先定义接受或者发送缓冲区SIZA的大小。然后在中间软件层里,定判断发送缓冲区是否满while (tx_counter==siza),我想问问,实际发送的数据个数应该可以超过SIZE吧。因为如果发送几百个字节,不可能定义SIZE也是几百个,这样数组太占用内存空间。比如SIZE定义100,实际发送512个情况。但是就是说在发完100个后,就会开始等待堵车了。

网友:
缓冲就是循环着用啊
发完的就把空间空出来留给下面的用
用指针标志缓冲区的剩余的空间

楼主:
1楼兄弟,看看清楚我问的问题哦

网友(2014-04-11):
如果独占通信的话,定义个足够大的缓冲区也不是不可以。
更普遍的是定义一个发送/接收队列。一边进,一边出。

网友:
环形队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