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51发出语音,不加外接的语音芯片,有说明及线路.(在其它的网站也发表过,在这里再发

楼主(2009-05-18):
这是很久以前的作品了,当时本想在"電子制作"或"無線電"的這兩個雜志上的其中一個發表﹐賺一點點稿費的。但先后向這兩個雜志投稿有一個多月了﹐都沒有見音。等了這麼長時間后﹐覺得可能連這一點點的稿都賺不到了。心想算了﹐賺不到就不賺了。

本文是一編介紹如何用51系列的單片機來實現語音輸出的文章﹐大家跟據文中的步驟就可以實現用51發出你的聲音﹐雖然現在有ISD25xx系列的芯片可以實現錄放音﹐但我覺用51也有51樂趣﹐這里就是各人所愛了。

网友:
好啊,楼主有没有编译好的hex给俺试试。

网友:
我觉得这个电路还可以简化,用R-2R电阻网络代替那个DAC,这样成本会更加低,但是AT89C52的IO口驱动能力太低了,所以在R-2R电阻网络与单片机IO口之间还需要一个缓冲器如74LS245。
如果想办法将语音数据压缩一下,那么就更加理想了。这个肯定可以实现的,在LCD12864显示图片时候,也有人将图片数据进行压缩的放在单片机中,在需要显示图片时候再解压数据。

网友:
这是用那个型号的做的呀

楼主:
这是早几年的作品,现在很多资料也找不到了。没有办法提供Hex文件了。

网友(2009-07-17):
我也试过,不过,没使用DA变换器,用89C52的IO脚PWM然后经滤波器接喇叭发出语音,可以实现,只是滤波不容易波干净。

网友:
这个……意思是说把音频信号转成电压值存到51里,然后用DA转出来?

网友:
这不是最简方式,最简方式使用1BIT采样和DA输出

网友(2009-08-16):
【14楼】 czzhouyun 的
这不是最简方式,最简方式使用1BIT采样和DA输出
能提供参考吗?

网友:
很占内存啊,麻烦哪位能提供个4BIT或3BIT的解压缩算法

网友:
能不能产生和旋声音?

网友:
语音编解码电路设计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71543.rar(文件大小:42K) (原文件名:ADPCM压缩算法.rar)

网友(2010-03-24):
这样做,很浪费ROM,并且发出的声音很不悦耳。

网友:
的确是好办法~~

网友(2012-08-15):
啥意思,没看明白啊?

网友(2012-11-22):
有用,我做东西需要他,有程序就好了

网友:
好宝贝啊。

网友:
语音,有兴趣啊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E5%BC%80%E5%8F%A3   我以前的一个帖子 :让s52单片机开口说话(硬件只需要s52最小系统和一个喇叭)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E5%BC%80%E5%8F%A3 第二版简化版:“让s52单片机开口说话”第二波(由原来3个定时器缩减到1个)
记得将3个定时器简化到一个时费了不少脑细胞,哈哈!

网友:
想知道358的-5电压怎么弄出来的,然后就是楼主看波形的软件是什么软件?

网友:
杜洋的SPEAKER32 貌似就是直接存入电压表 再PWM输出的 LM386滤波

网友:
这样肯定可以,只是51那点容量有点鸡肋了,外接的DAC也可以省掉,用个端口+RC做更省成本

网友(2013-08-14):
看看51的容量,再看看经过压缩的MP3随便都上M级,而且51有不可能解压MP3的,想想还是算了吧!

网友:
玩玩学习一下是可以的

网友:
好人一生品按

网友:
这个方法的确是可以发声,但电路相对比较复杂,另外51内部资源根本放不下多少语音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