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7.5 SP3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18):
Proteus7.5 SP3安装时,出现下图提示,以前用的使用正常,期间系统ghost恢复后就出现这样问题,请各位帮助。

网友:
删除以前安装的目录重来

楼主:
f盘都格式化了,也不行。
怀疑,是否在硬盘中写入了密匙?

网友:
  1.分别将注册表中的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 和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 项里的“Labcenter Electronics”注册项删除。

  2.在系统盘的 C:\Program Files\InstallShield Installation Information\ 文件夹里找到“{13C4E8F0-B747-4C7C-9090-884832F9F90A}”文件夹,将其删除。

  3.重新安装。

  4.试试看吧。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卡巴斯基全功能安全软件 2009的问题,不过还是谢谢你,帮助我,在这说一下解决过程。
原因:1、以前安装卡巴版本是kis8.0.0.454,多次安装一直正常。
      2、现在用的是kis8.0.0.506,安装(包括Proteus7.4时)就出现图示错误。
方法:暂时关闭卡巴。

网友:
你在哪儿下载的?

楼主:
kis8.0.0.506天空网站或卡巴网站

网友:
谢谢楼主啦!我也是一样的问题,CRC错误。结果我是安装6.7,6.9,7.4,再回到7.5的,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天啦!按照楼主说的,安装成功!我的是vista,不知以后还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软件真是让人无奈啊!!!

网友:
TO:JQ_Lin
你好!我原来安装了7.4sp3 卸载之后按照你3楼的步骤重新安装了,提示下面的错误,请问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在安装目录下(X:\...\)的BIN\文件夹,双击Licence.exe,按其窗口左下角按钮“Browse For Key File”,找到你存放的Licence key文件,选择,再点安装按钮“Install”,Key文件到了右边窗口,退出即可。

网友:
不行,我试过了,LXK Proteus 7.5 SP3 v2.1.3和Proteus 7.5sp3 neom78 crack 2.1.2都是一样的提示 bad product Key
要不您把您的在安装目录下(X:\...\)的BIN文件上传一下,我把我的覆盖一下应该差不多,7.4版的时候我那样试过,可以。谢谢

网友:
To 【11楼】 Swallow(下载,尝尝鲜!)
你搞错了吧。

1.原版安装;
2.用你下载到的ВЫПУСК 2.1.3.rar里的LXK Proteus 7.5 SP3 v2.1.3.exe破解;
3.用ВЫПУСК 2.1.3.rar里的Grassington North Yorkshire.lxk作为Key文件,在Licence.exe的窗口里完成注册。
再试试。

网友:
OK!多谢JQ_Lin 的热心帮助!

网友(2009-06-30):
我也是这俩天装软件时发现这个问题,好像跟系统有关,我有个英文的操作系统,怎么都装不上

网友:
我的怎么一加入钥持就死机?

网友:
各位大侠把7.5发给我吧原版的QQ137200463

网友:
To 【16楼】 xong77

请自己到《ВЫПУСК 2.1.3》里寻找、下载。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318030

网友:
我也出现了跟楼主一样的问题,同样需要把杀毒软件给关掉

网友(2009-08-14):
救命,折腾了两天啊装了N个版本都破解不了,原来是卡巴斯基的问题,郁闷哎,~!

网友:
本人也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因为是菜鸟,重装7次后才解决。解决方案参考如下:
1.安装程序,路径建议不要采用系统默认,安装过程中提示license key,使用压缩包内的Grassington North Yorkshire.lxk文件。
2.完安装结束后,使用LXK Proteus 7.5 SP3.exe进行upgrade(注意路径选择)。
之前采用系统默认的路径安装会导致LXK Proteus 7.5 SP3.exe无法对安装目录下的文件进行upgrade,不知什么原因,总之改动安装文件就可以了(我的安装主目录取为Proteus 7 Pro)。
参考下吧。

网友:
谢谢楼主,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关闭卡巴就好,谢谢

网友(2011-05-14):
等待认证真漫长

网友:
我遇到的问题和9楼的一样,把上面的方法都试过了,呜呜,都没用,可悲

网友(2011-06-20):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的一点小经验,大家可以参考。
1、开始装的是Proteus7.2,装上后打不开,提示查看Licence,不知如何解决。然后在网上搜了一下,找了一个Proteus7.7版本,操作系统是Win7 旗舰版,采用兼容模式,管理员身份运行,行云流水,成功安装。网友大海橡树的空间有软件下载地址:http://hi.baidu.com/echoas/blog/item/85dfcdf8e3e39575034f5696.html

大家可参考。

2、然后帮人装这个软件,Win7英文版操作系统。复制过去后里面的txt说明文档都是乱码,忽略,直接安装。然后装破_解文件"Proteus Pro 7.7 SP2破_解 1.1.exe ”,错误提示,提示是不是寻找联机解决方案或者关闭程序。在网上搜索,没找到解决方案,的确,既然有中文旗舰版,英文版就会退出历史舞台。后来想到,是不是因为文件名的问题。把"Proteus Pro 7.7 SP2破_解 1.1.exe ”里的“破_解”删去,改为"Proteus Pro 7.7 SP21.1.exe ”,运行,太好了,打开了!Updata,还是不行,路径不对。因为这个电脑没有分区,只有一个C盘,所以不存在修改路径的问题,就是在C盘。查看安装目录,哦,原来是英文版操作系统目录下还有一个Program Files(x86)文件夹,软件装在这儿了。注意不是Program Files文件夹,把路径修改过为Program Files(x86)下的目录,还是不行!不要紧,再想想!采用管理员身份运行,改过来安装路径,谢天谢地,终于可以了!

3、打开ISIS,正常运行......
本文来自CSDN博客,转载请标明出处:http://blog.csdn.net/shoushui2009/archive/2011/06/20/6555749.aspx

网友:
Win7系统下安装软件出问题,一定要记住用“管理员身份”+“兼容模式”试试。右键单击,选择属性,试试“管理员身份”+“兼容模式”或许可以解决。

网友(2012-02-24):
刚下了个这,,准备用这个仿真,只是一下被安装给难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