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ompass问题

楼主(2009-05-18):
请问compass需要怎么校准啊?我按德国网站上的步骤进行校准,启动电机后compass板上的指示灯不停闪烁,不是常亮状态(正常状态),请高手赐教

网友:
请问你是用谁的硬件?哪个版本的软件?

不同版本LED显示不一样

楼主:
硬件是pitolan的1.3版,compass是Rickyzhou的,目前1.1硬件,0.21版本程序

网友:
应该是没有校正。

1. 根据以下链接的视频进行校正
http://www.mikrokopter.de/ucwiki/MK3Mag?highlight=%28Mk%29

2. 把MK3Mag直接接编程器的STK500口, 然后看MK-TOOL打印的屏幕。 看转动MK3的时候compass参数是否在0-359直接变化。

楼主:
把MK3Mag直接接编程器的STK500口, 然后看MK-TOOL打印的屏幕。 看转动MK3的时候compass参数是否在0-359直接变化。
----是将compass的sv1口接到编程器的isp2吗?

  是否可以给我发一下compass的原理图,我确认一下针脚,防止接错烧毁,谢谢。cctv_top@126.com

网友:
MK3的SV1接FC的ISP1

这里有MK3的原理图
http://www.mikrokopter.de/ucwiki/MK3Mag_Aufbau?highlight=%28mk3mag%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