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可以讨论一下磁悬浮的电路方案

楼主(2009-05-18):
我们已经对样品的电路部分完全拆解了,尽管还有些地方不太明白.磁路方面,也有了些探讨.也摸出了一些东西.

所以,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模仿一个该样品,然后对它进行"改造".目前,改造方案最多的,就是使用MCU的方案.当然,MCU的方案也存在很多难题,这是需要我们一起花力气克服的.

以下,我先谈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1.完全照搬原来的原理图,制作一块PCB,并且增加一部分的自由调试工作区,相当于一块面包板.
2.复制原样品,磁部分和电部分开,按照花甲老人提出的第二阶段的方案.争取能够实现原有功能.
3.在增加了对样品的理解后,尝试使用MCU的控制方法.不管是PWM还是其他方法,在自由工作调试区域内增加控制部分.
  这样,就可以尽量减少重复的安装调试工作.

希望大家能够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网友:
俺觉得 黄牛老师 的方案可行,与elder60 老师 等  主将  好好商量~~
仿制作和交叉实验,应该对检验分析结果和分析原理有帮助.

网友:
拒绝“花甲老人”等称呼,明确统一于“65岁老头”(或直称“老头”,亲热),这样,我有了每年“升级”的权利。

交叉实验之事,我将少参加了,你们讨论着干吧。

心里要准备很多次失败,因为我们的基础并不行,要熬的过去。

网友:
如果有画好线路板的图,用AUCAD还是PORTEL画的都可以,我可以免费帮做线路板!

网友:
好极了 。你是老板? 欢迎,欢迎。

新客人,1分?

楼主:
有3楼的支持,那就太好了.欢迎,欢迎。

楼主:
根据 zjiafu测绘的原理图,我画了个PCB,为了方便今后使用MCU的方案,我在里面加上了些贴片的封装和一部分面包板.
先上传一下,听听大伙的意见.

网友:
老黄牛,麻烦出个PDF或者GIF行不?ddb文件我打不开……

网友:
谢谢老黄牛。

我认为下面那截面包板没啥必要了吧,不如直接用面包板?
以下是我在我们是否可以酝酿开始第二阶段的事了里提的意见:

【20楼】 gzhuli 咕唧霖

1.原电路的基准是1.24V,虚地1/2 Vcc,霍尔输出2mV左右,第一级放大26.5倍,输出53mV,如果以这个信号为AD输入可能小了点,还有电平平移问题等等,所以MCU方案共用第一级放大不太现实。
2.输出也是,如果用PWM方案,一般用MOS管(如果PWM方案可行,估计散热片就可以省了),可能还要加低通。这样和模拟电路的运放+射随又有比较大的出入,也无法共用。

所以,设计一块PCB既包含纯模拟方案,也能照顾MCU方案不太现实。

---------------------------- 回到本贴 -------------------------------

既然MCU方案和模拟方案差别这么大,干脆就从头做起:霍尔用有源的 -> 运放放大 -> 进MCU采样成2路数字信号 -> PID运算 -> 2路PWM输出 -> 驱动MOS H桥。

运放用一级还是两级,采用什么MCU,要看电路的频率响应范围而定,ATmega8的AD全精度时只有15kSPS,可能低了,不行就上STM8……

这么多不确定因素,下面的面包板我觉得还是先去掉吧……

楼主:
下面我上一张霍尔的图.是样品顶面的那个.里面的两个实在是难拆,要看清楚是比较难的了.
也许应该是同一个元件吧.背面没有文字.这个应该是什么霍尔呢?

网友:
还是在这里讨论好。

咕唧霖: 高斯计确实比较简单,不做也罢。

MCU方案要不要放进去,怎样放进去?我多次呼吁过希望更多人讨论。

现在可能必须讨论并决定了。

我想先听听你们意见。

zjiafu 请你参与。你是否觉得现在以纯模拟为妥?你现在是否打算做PCB或已经开始做PCB了。

网友:
霍尔看样子是HW101了。

纯模拟方案,我自己打算用洞洞板焊了,估计电路要改来改去试很多东西的,做板不太实际。
MCU方案,因为算法部分在MCU内完成,外围电路变动的余地比较小,所以打算做板。

期待zjiafu和老黄牛的意见。

楼主:
黄牛的没什么意见,不管是模拟的还是MCU的,都需要做实验去完成.

网友:
【12楼】 gzhuli 咕唧霖
那你希望我为你做点什么?

网友:
【14楼】 elder60 60岁老头

哈,没提老头,急了?你是总指挥嘛。

网友:
错了,我不是什么总指挥,我是服务。明天,我已经联系好买100片HW101。
请注意此片分A-G档,我怎么办。如果个人自采购,参数各不一样,以后讨论会不会带来麻烦。

网友:
谢谢理解,100片HW101D明天已经谈好,必须去拿的。其中60片,还有再过几天将到的10-20个环行磁铁,都将寄给网站,作为心意。
之所以选择HW101D,是因为它介于A-G档之间。请使用者注意。
关于电磁线圈,务必请各位重视。

网友:
其实,我一直怀疑原设计者可能还没有我们这帮人把这电路研究得这么仔细。难度,很可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的。

向来,逆向工程,猜测人家思路,并且要顺着思路再往前走,是很痛苦的。在设计时遇到什么困难,为什么要加入一些额外细节,这些都是我们无法确切还原的。把一切相关的不相关的细节拼凑在一起,希望能还原个真相,很可能让自己走入死胡同。或许当我们真正下手做了,会发现其实没那么难。

阿莫说得好:“人都是这样长大的:碰了壁,才会反省,才会进步”,老头你就让我们去碰一下吧……

网友:
【19楼】 gzhuli 咕唧霖
        其实,我一直怀疑原设计者可能还没有我们这帮人把这电路研究得这么仔细。难度,很可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的。
-------------------------------------------------------------------------------------------------------------
没错,很有可能。接下去,只要把握住原理,各位尽可自主发挥。并超越样品。

老头你就让我们去碰一下吧……
----------------------------
路在脚下,无任何阻拦。

网友:
你不也一样。
我写了点专利方面的东西。

网友:
老头的精神、工作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呀!

网友:
错了,这样拼命的工作,不要学习!毛主席不是说过“身体是革_命的本钱”!
老头,注意身体呀!

楼主:
明天的计划:
明天计划去一下赛格,找一下线圈,骨架,铁芯以及绕制.

网友:
好,我困极了,我先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