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st7920)串行通讯时出现的硬件接口问题

楼主(2009-05-18):
我这里有一片12864(驱动芯片是ST7920),准备选用其常规的串行数据通讯,对其PSW端口应该是直接接低电平。但在其它端口都接好的情况下,只要将PSW端口接低电平。整个实验板就会出现短路。很奇怪的用万用表检测发现PSW(15口)与VCC(2口)是相通的,只要VCC加+5V,PSW接地就会出现短路,而换了一片同型号的液晶后结果一样。有没有人曾经遇见过相似的问题,求助!!!!

网友:
我手里的资料跟你的叫法不同,15脚是不是串行/并行端口选择端?

楼主:
是的,就是串行/并行端口选择端。在液晶12864供电的情况下,15脚只要一接低电平,就会短路。根本无法做到串行通讯。会不会是该型号液晶的问题??

网友:
我用的也是12864,我没出现过你这种现象,但是我不会编程,O(∩_∩)O哈哈~

网友:
此端口为15脚PSB,是并口串口的选择脚位。你在接VSS时,此脚位应该已经接VDD了,在PCB板上应该有跳点,一般为0欧姆短接的。你可以找到这个跳点去掉用15脚控制或者将其反跳接VSS。不好找就直接看哪个电阻和15脚通。然后就可以查看电路了。
我公司也生产此类液晶屏。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
   深圳市大帝金茂实业有限公司
   刘征航
   Tel:0755-83173111  83173666
   Fax:0755-83173999
   http: www.ddjmlcm.com

网友(2009-08-06):
LZ,我用的是汉升的HS12864-15C,你的那个问题应该是在模块出厂的时候,已经把背面的跳点用0欧电阻或者直接短接了。你反过来看看背面是不是有几个圆的跳点,要是有连接在一起的,你去掉就好了。我的跳点有4组,一个是接Vout的,一个是PSB接高还是接地的,还有一个是V0跳点,用于接Vout,内部电位器的。
希望你已经解决啦!~~

网友(2012-10-26):
补一个!QC12864B也是这样的,“QC12864B这个型号的显示屏厂家把它的PSB直接用一个零欧电阻接到VDD上了。这样的话咱再去把它接地当然是短路啦。这个零欧电阻是QC12864B后面的R9把它焊掉就OK啦”(http://hi.baidu.com/chumingyu/item/b6c3a62a54b57b86af48f5ae)。。浪费了我好多天调驱动啊。。厂商的datasheet也不写清楚。。哎。。希望能帮到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