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CC78K0

楼主(2009-05-18):
各位大侠,鄙人第一次用NEC单片机。粗略看了一下CC78K0和PM+的文档,疑惑很多,望指教。
1.貌似没有寄存器头文件。如果要对寄存器操作,怎么知道它的名字啊?
2.IO口位定义和操作。比如在C51里定义:sbit LED = P1^0;然后就可以 LED=0;LED=1。在CC78K0下面怎么做呢?
  鄙人有一个软件,要从51移植到NEC 78F0515。IO口的操作可以说是第一个难关了,请大家帮帮新手。谢谢。
3.不支持//注释吧?
4.手工建立一个prw真麻烦啊。
5.还有其它问题,以后再问了。

网友:
1.貌似没有寄存器头文件。如果要对寄存器操作,怎么知道它的名字啊?

的确没有寄存器头文件,但是你在程序的开头应当用预处理命令定义。
例如:#pragma sfr
你要对寄存器进行操作,寄存器名和数据手册中的寄存器名一致。

2.IO口位定义和操作。比如在C51里定义:sbit LED = P1^0;然后就可以 LED=0;LED=1。在CC78K0下面怎么做呢?
  鄙人有一个软件,要从51移植到NEC 78F0515。IO口的操作可以说是第一个难关了,请大家帮帮新手。谢谢。

NEC允许大部分寄存器进行位操作,如果你要实现sbit LED = P1^0;你可以这样写:
#define LED P1.0
LED =0;
LED =1;

3.不支持//注释吧?
支持//注释,但是需要在tool/compiler option/extern中将“//”注释允许打开

4.手工建立一个prw真麻烦啊。

这个问题只能说你是没有用过NEC的编译器,用过一次就不会这样讲了。

5.还有其它问题,以后再问了。
其他问题,以后再答了:)

网友(2009-07-23):
楼上的答复相当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