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磁悬浮,你能触摸的磁悬浮 ,属“第一代上吸式”有电路图,成功

楼主(2009-05-18):
国内一位电子爱好者最近自制磁悬浮装置,属“第一代上吸式”有电路图,成功了。

原始链接: http://www.lotusinvention.cn/ART/dzxwj/Magnetic.htm

昨天跑赛格买元件,没白买了。 买了关键元件,磁线性霍尔 3503 元件。其他的元件已有的。

改了之前的电路,之前的电路,不知为什么在霍尔元件VDD串了一个1K电阻,不能工作的。

好上图,上视频。

好的开始。啊莫可以参加你们的第二阶段的试做样板吗?

图一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DSCN4404.JPG)

图二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DSCN4406.JPG)

图三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DSCN4407.JPG)

视频ourdev_445850.avi视频文件大小:6.39M) (原文件名:DSCN4409.avi)

原理图 (原文件名:Magnetic5.JPG)

网友:
这个事线性的,应该用PWM的好一些

网友:
DIY速度够快呀!

网友:
有意思!!这么快速度!!!

网友:
完全靠电磁铁吸引的磁悬浮,耗电大,悬不了很重的东西,好处是原理简单,制作容易。

网友:
【楼主位】 wmsky 平凡的世界
我怎么不太懂。我的理解是否:
1.已成功悬浮
2.电路上仅有2点不同,一是电阻短路,二是用3503。

网友:
若是,我要恭喜你,因为这是第一个。
另外,原图中的霍尔估计就是样品中用的IC(类是HW101),其特征是双输出,低电压。
有电压和电流2种供电方式,串1K电阻,就是电流供电方式。

楼主:
回【6楼】 elder60 60岁老头

1.是,已成功悬浮 。
2.是电路上仅有3点不同,一是霍尔VDD处电阻短路,二是用3503。 三是,注意第一级基准,47K-->4.7K,
  反正调到和霍尔输出的电压,  约2.6V。

网友:
如果在平衡点附近,应该功耗很小,应该有极性反转电路,自动寻找电磁吸引和重力平衡点。

网友:
【8楼】 wmsky 平凡的世界
我能试着评论一下吗?

楼主:
【11楼】 elder60 60岁老头

可以评论一下啊,谢谢指导。学习中。
看你培养出那么好的徒弟,我有这机遇就好了。

网友: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一般设计运放电路时,总有个平衡点即0点。也即非正非负。当使用正负电源时输出为0。
2. 这里使用单电源。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输出0点被设计在电源电压的二分之一处。各级的虚地也是。
3. 现在的输出是单端的。IC-F3的负输入端显然低于电源电压的二分之一,故倒退到前面,最好虚地和霍尔输出也低一点。
4. 原霍尔用的是HW101A,采用电流供电方式时,要上串R。故霍尔输出也低,符合要求。
5. 你把霍尔改了,其输出为2.5V左右,工作点全跑了。强扭的话会不稳。

简述如上。

我的“放的几句话”一贴,讲的是基本概念。大多数朋友都认为自己懂了。我看其实未必。
若要真正了解电路,必须随时问自己,我对电路中的每个点(电路分析中称之谓“节点”)的最大最小值(即工作范围)是否清楚!

此电路是磁悬浮中最简之方案。

楼主:
先谢谢,【13楼】 elder60 60岁老头
没有计算就去试电路,不好。
高手,前辈,一看就知道这家伙有多少料。
要复习下基础了。
下次再请教  elder60 60岁老头  可不能不回哦。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
wmsky 平凡的世界在吗?
能否告诉我:
1. 最大电流=?
2. 线圈制作方法

我出个题目,愿意做吗: 用USB口的5V电源来驱动,并设计和制作过流保护电路。绝对不影响USB口。

网友:
修改原因,计算错了,忘了基极前面那个2K电阻!!!

楼主:
elder60 60岁老头
不好意思,上班時間,一大堆碎事.不能及時看貼,回貼.
1. 最大电流=?
   空載40mA,磁鐵在3503上90mA,磁鐵在线圈上37mA,工作悬浮中74mA.
2. 线圈制作方法
   拆了12伏的繼電器的,有鐵心.
   原文用電子整流器上的.

我出个题目,愿意做吗: 用USB口的5V电源来驱动,并设计和制作过流保护电路。绝对不影响USB口。

   這個沒問題.試試.

网友:
楼主,您这个东西,可否借我玩几天,或买给我也行!

楼主:
【19楼】 apcfy Action
買賣就不要了,等再完善下吧.
問,你在那里呢?

网友:
【18楼】 wmsky 平凡的世界
为什么不在 “USB保护电路”一贴中应贴?

网友:
【20楼】 wmsky 平凡的世界

我在广州!

楼主:
原作者更新了图,参考。注意用什么霍尔。工作点不一样。

网友:
【23楼】 wmsky 平凡的世界

请教下:
你那个线圈怎么做的?看上去貌似是一个继电器线圈?
还有,你悬浮着的那个玩艺是啥?

菜鸟级问题,高手勿见怪!

楼主:
线圈就是拆了一个12V 继电器的,带芯的。
悬浮着的是钕磁铁,加一铜块配重。

网友:
老爷子是模拟电路高手

要是能给这样的工程师打杂

不给钱我也乐意去

网友(2010-03-31):
wmsky 平凡的世界,,,我按你的图动手做了,,不成功,,本人知识有限,,不知你可否赐教下小弟。。。加我QQ聊聊435323965(迷路人)

网友:
楼主,恕我愚钝,我怎么没看到你实物中的霍尔元件在那个位置放的

网友(2010-06-21):
有没有详细的元件资料。

网友(2010-11-11):
下一页在哪?

网友(2012-05-13):
请问 楼主的悬浮物一直都很稳定的,小弟的磁铁要么吸上去了 要么就掉下来了,恳请解释下为什么会这样。。。电路是照着楼主的搭的

网友:
看出来了,你的电磁铁是继电器里拆的

网友(2013-04-02):
想试试!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