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关于USB Blaster 和quartus连接问题

楼主(2009-05-18):
在设备管理器中能看到硬件连接,但是在quartus中的prograrm中却显示No hardware ,选择安装硬件也没有USB Blaster,不知道是为什么,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尝试一下再拔插一下,让电脑检测。否则则在硬件管理那里自己找USB连接的那里有一个USB-BLASTER,接着再安装。

网友:
不应该的吧,要是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的话就可以用的啊,,
我就是自己做了块,用的CY7C68013,程序在国外的网站上有的下的.
都能用的啊,,下载什么都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呵呵,你是usb驱动没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