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斩波恒流续流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9-05-18):
小弟用LM393比较器和74ls74加上L298做斩波恒流细分,斩波部分已经搞定,但是发现续流部分电流泄放太快,直接掉到底最终变成了pwm波了

A表示输入到L298的EN(使能端)的斩波信号
B是理想情况下在L298检测电阻上测到的电压
C是我的电路上得到的
可见在使能为低的时候电压下跌得太快了
我用的二极管是1N4007

这个方案应该是可行的,小松电子 在论坛里面发过,电路应该和我基本一样的,斩波的频率也是20k,

我想请教为什么我的线圈中的电流在关断后会衰减那么快呢?

我的续流电路如图

由于L298在en为0的时候4个场效应管都关断,所以在en为零时线圈感生电流如果为从左向右,则续流回路为地-D3-L1-Q3(这种续流叫做快衰减)

网友:
你斩得太慢了

楼主:
20kHz不慢了吧?我看小松电子以前的帖子好像就是20k,而且以前也见过说L298最高就25k左右

网友:
20kHz是正常的,应当其他地方有问题

楼主:
那个其他地方是。。。。Onz
和续流二极管的型号选择有关吗?

网友:
应当没关系的,我用过一种L6219,也是20kHz恒流驱动,不外接DIODE(内部有,加了能减少IC热量,用快速的FR或肖特基,至于用4007不清楚后果)不管加不加细分,波形都正确(不细分是直流,细分是正弦)

楼主:
小弟在此先附上原理图。。。。

斩波部分

楼主:
555频率发生

网友:
1N4007用的不对
要用快恢复二极管  用FR027吧

不过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也不清楚 你换换试试看

楼主:
昨晚睡前想到一个问题,如小松工程之前提到过的,在关断进行快衰减续流时在检测电阻上面量到的电压应该是 负的,而我量到的几乎是直接为0而没有负电压。
难道产生的反相电势太小,二极管没有导通,所以没有电流?
感谢小松工程的回复~~!!
关得慢了确实可能是一个原因

楼主:
查了一下,1N04007恢复时间是4uS,理论上也还可以工作在20Hz

楼主:
昨天做了试验,续流二极管换成了FR104(买不到027),效果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是还是没有能像小松工程的那样平滑
另外在其他资料里看见在采样电阻和LM393之间加了一级低通滤波,我试了一下,这个滤波给LM393输入波形改善蛮多。

网友:
改下555频率发生的元件值,R9=20K,R10=1K,C3=220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