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ouravr啊,求教uSmartX

楼主(2009-05-18):
我在wingcc下编译通过,就是运行不了。
1.移植要用到函数加到哪里啊?(我加到main的文件里)
2.可以用winGCC编译吗?
如何学好嵌入式操作系统,大家有好建议啊

楼主:
哦,忘了,我用的是M64

网友:
整个工程出来看看。

楼主:
谢谢上官先生。
timers.c是主程序。

网友:
高优先级任务要主动休眠,低优先级任务才有运行机会。

楼主:
有想法,并尝试过,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有3个task,每个控制一LED灯闪动,设置其优先级都是1。 如下:

//PF2
STATUS TSK_Led1(STATUS ucEvent)
{
    PORTF |= (1<<PF2);
        Delay1();
        PORTF &= ~(1<<PF2);
        Delay1();
        PORTF |= (1<<PF2);
        Delay1();
        PORTF &= ~(1<<PF2);
        Delay1();
        PORTF |= (1<<PF2);
    return SYS_OK;
}

//PF1
STATUS TSK_Led2(STATUS ucEvent)
{
    PORTF |= (1<<PF1);
        Delay1();
        PORTF &= ~(1<<PF1);
        Delay1();
        PORTF |= (1<<PF1);
        Delay1();
        PORTF &= ~(1<<PF1);
        Delay1();
        PORTF |= (1<<PF1);
    return SYS_OK;
}

//PD4
STATUS TSK_Led3(STATUS ucEvent)
{
   PORTD |= (1<<PD4);
        Delay1();
        PORTD &= ~(1<<PD4);
        Delay1();
        PORTD |= (1<<PD4);
        Delay1();
        PORTD &= ~(1<<PD4);
        Delay1();
        PORTD |= (1<<PD4);
    return SYS_OK;
}

//--------------------------------------------------------------------------------
/*        Task initialisation table must be properly initialized. In this example
*        all task have

equal priority and will be scheduled in round robin fashion.
*/
task_entry_t uSmartXTaskTable[] = {
        {&TSK_Led1,         &TSK_LED1, 1, "LED1"},
        {&TSK_Led2, &TSK_LED2,         1, "LED2"},
        {&TSK_Led3, &TSK_LED3,         1, "LDE3"},
        {0,0,0,""}
};

但是实际上现象:有时只有LED1闪动,有时都根本不闪。
不是在调度函数那里运行一个任务之后,下次调换才运行下一个任务吗?这种情况如何解释?

网友:
看下你的Delay1();函数

4楼有讲:OS的任务里面不要使用for(i=0;i<XXXXXX;i++)这样的代码(大意,原文已删)

网友:
void Delay1(void)
{
   uint16 i,j;
   for (i=0; i<2000; i++)
   for (j=0; j<1000; j++);
}

GCC开优化,空循环视为无效代码。也就根本没有达到延时效果。
空延时更好的方法是调用GCC延时库函数,或者加上volatile关键字。

这里不该用空等待,应该把自己任务挂起,让其他任务运行。

楼主:
请问上官先生,是不是我原来的makefile有问题啊?
你的makefile编译出来hex文件怎么小了那么多,你是怎么做到的啊?0

网友:
没问题。

CFLAGS  += -ffunction-sections
LDFLAGS += -Wl,--gc-sections

楼主为何要自己手动配置MAKEFILE,而不直接用avr_studio,不用管MAKEFILE的。

楼主:
这样子啊。

我一直用ouravr的那个范例makefile的,avr_studio有这个的功能?我还得看看。

多谢指点!

网友:
可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3984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WinAVR&bbs_id=1000

楼主:
对于如何把生成hex文件弄的那么小,还有不了解。

用你的rebuild生成hex文件是6kb,我直接用wingcc生成是12kb。这也省了太多了吧?

网友:
原因很简单,
WinAVR 默认是以文件为单位生成段,然后参与连接,有些文件并不是所有函数都用到了,没有被用到的函数也会连接进去。

如果编译以函数为单位生成段,并且连接时把不用的段全部丢弃掉,代码就会减少很多(特别是用OS的时候,且OS大部分内核函数程序中并没有用到)

另外,HEX文件大小不代表实际代码大小。

楼主:
再次谢过上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