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不能切换到24MHz晶振?

楼主(2009-05-18):
用以下代码切换到HSE不工作。我焊的是24MHz的晶振。用示波器x10档观察到一个24MHz幅度1V的正弦波,这应该是说起振了啊,但连LED闪烁的程序都跑不起来。
    CLK_DeInit();

    /* Configure the Fcpu to DIV1*/
    CLK_SYSCLKConfig(CLK_PRESCALER_CPUDIV1);

    /* Configure the HSI prescaler to the optimal value */
    CLK_SYSCLK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 Initilize the CLock controller according to CLK_InitStructure */
    CLK_ClockSwitchConfig(CLK_SWITCHMODE_AUTO, CLK_SOURCE_HSE, DISABLE, DISABLE);          // 这一条语句单步调试就“死机”了;step into出现下面的错误。

    CLK_HSECmd(ENABLE);
奇怪的是这个代码在stm8 minikit上可以工作。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刚才换了个晶振,用我手上有的16MHz、12MHz、11.0592MHz、4MHz发现都能工作;24MHz的换上去就“死了”一点反映都没有。

难道不能工作到24MHz?

楼主:
最新进展,采用下列代码测试,Fmaster分频选择2分频可以用24MHz,选1分频,工作不正常。

  /* Configure clock prescaler */
    CLK->CKDIVR = 0x01;          /* To be programmed with different value */
                                /* Fmaster, Fmaster/2, ...               */
    /* To select external source by automtic switch */
    CLK->SWCR |= 0x02;            /* Enable switch */
    CLK->SWR   = 0xB4;            /* Select HSE */

    while (!(CLK->SWCR & 0x08));  /* Wait for switch done */

                /* verify the external clock is selected (optional) */
    if (CLK->CMSR != 0xB4)
                    while(1);

    CLK->CSSR |= 0x01;

楼主:
问题已解决,CPU工作在24M时,访问Flash要插入等待周期,通过写Option字节实现。

网友:
这个问题,四个月前我在21ic上有问过。

1、STM8S的Flash工艺导致如果代码在Flash上运行,16MHz以上,24MHz以下,必需在option中配置Flash插入一个等待周期;
2、如果在16MHz以下,无需加入;
3、如果代码在RAM中运行,无此限制;
4、但请注意由于STM8S的内核结构,RAM的总线宽度是8bit,Flash的总线宽度是32bit,也就是,无论上述何种情况,在RAM中运行都要比在Flash中运行代码效率更差;
5、当使用24MHz时钟尽管插入了一个等待周期,但要记得全部外设(除Flash以外)的时钟配置都是以24MHz为基准计算;

楼主:
多谢Grant的解释。
在stm8的官方培训资料中了解到stm8的内核采用了3级流水线和32位总线宽度,所以即便取指插入了一个等待周期,在绝大多数时候指令的执行还是不会“断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