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 ado 连接数据库------初级

楼主(2009-05-18):
早就听说delphi的数据库功能不在VB之下,今天试了一下,还行。

1.在窗体上添加ADOConnection,ADOTable,DataSource控件各一个
2.把ADOTable关联到ADOConnection,把DataSource关联到ADOTable
3.双击ADOConnection控件的ConnectionString属性,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数据提供器,如果是Access就选Jet4.0,是SQL Server就选SQL Server Provider
4.点击下一步(英文版是Next),选择要连接的数据库,如果是SQL Server,Oracle等需要提供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
5.点击测试连接,成功后关闭对话框
6.把ADOConnection的Active属性设为True
7.在窗体上放置一个DBGrid控件
8.把DBGrid关联到DataSource上
9.运行程序,就能看到数据显示出来了
10.如果要操作数据,就再添加一个DBNavigator控件,也要关联到DataSource

整个过程不需要编写任何代码,直接拖放控件,设定属性即可

遇到两个问题:

1. circular datalinks are not allowed

同一一个datasource被用到同一个控件的两个不同的属性去了。

2. Datagrid如何刷新

DBGrid1.DataSource.DataSet.Close;
DBGrid1.DataSource.DataSet.Open;

网友(2009-06-21):
第一个问题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知你那边为何错误。

2.刷新数据表内容
  ADOTable1.DisableControls;
  ADOTable1.Refresh;
  ADOTable1.EnableControls;

网友:
SQL Server,Oracle等需要提供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名和密码在什么地方设置或者说建立,是在BDE 中建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