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数字地、模拟地、信号地、交流地、直流地、屏蔽地、浮地,特别经典哦

楼主(2009-05-18):
除了正确进行接地设计、安装,还要正确进行各种不同信号的接地处理。控制系统中,大致有以下几种地线:
(1)数字地:也叫逻辑地,是各种开关量(数字量)信号的零电位。
(2)模拟地:是各种模拟量信号的零电位。
(3)信号地:通常为传感器的地。
(4)交流地:交流供电电源的地线,这种地通常是产生噪声的地。
(5)直流地:直流供电电源的地。
(6)屏蔽地:也叫机壳地,为防止静电感应和磁场感应而设。

以上这些地线处理是系统设计、安装、调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下面就接地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1)控制系统宜采用一点接地。一般情况下,高频电路应就近多点接地,低频电路应一点接地。在低频电路中,布线和元件间的电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然而接地形成的环路的干扰影响很大,因此,常以一点作为接地点;但一点接地不适用于高频,因为高频时,地线上具有电感因而增加了地线阻抗,同时各地线之间又产生电感耦合。一般来说,频率在1MHz以下,可用一点接地;高于10MHz时,采用多点接地;在1~10MHz之间可用一点接地,也可用多点接地。
(2)交流地与信号地不能共用。由于在一段电源地线的两点间会有数mV甚至几V电压,对低电平信号电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干扰,因此必须加以隔离和防止。
(3)浮地与接地的比较。全机浮空即系统各个部分与大地浮置起来,这种方法简单,但整个系统与大地绝缘电阻不能小于50MΩ。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但一旦绝缘下降就会带来干扰。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将机壳接地,其余部分浮空。这种方法抗干扰能力强,安全可靠,但实现起来比较复杂。
(4)模拟地。模拟地的接法十分重要。为了提高抗共模干扰能力,对于模拟信号可采用屏蔽浮技术。对于具体模拟量信号的接地处理要严格按照操作手册上的要求设计。
(5)屏蔽地。在控制系统中为了减少信号中电容耦合噪声、准确检测和控制,对信号采用屏蔽措施是十分必要的。根据屏蔽目的不同,屏蔽地的接法也不一样。电场屏蔽解决分布电容问题,一般接大地;电磁场屏蔽主要避免雷达、电台等高频电磁场辐射干扰。利用低阻金属材料高导流而制成,可接大地。磁场屏蔽用以防磁铁、电机、变压器、线圈等磁感应,其屏蔽方法是用高导磁材料使磁路闭合,一般接大地为好。当信号电路是一点接地时,低频电缆的屏蔽层也应一点接地。如果电缆的屏蔽层地点有一个以上时,将产生噪声电流,形成噪声干扰源。当一个电路有一个不接地的信号源与系统中接地的放大器相连时,输入端的屏蔽应接至放大器的公共端;相反,当接地的信号源与系统中不接地的放大器相连时,放大器的输入端也应接到信号源的公共端。
对于电气系统的接地,要按接地的要求和目的分类,不能将不同类接地简单地、任意地连接在一起,而是要分成若干独立的接地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有其共同的接地点或接地干线,最后才连接在一起,实行总接地。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

网友:
学习中,标记一下!!!

网友:
明天仔细看看

网友:
地,好多地啊!

网友:
这个话题值得深入讨论。

网友A:
对“浮地”很困惑:
如果电路中有那么一片与“地球地”完全隔离的电路。会不会有持续积累电荷的可能。而导致对“地球地”的电压太高,而最终“就近”放电?
像空中的云一样,积累电荷多了就会放电--闪电与打雷?
所以感觉完全的“浮地”是很危险的,因为出事时间不能确定,出事结果也不能确定。

网友:
此帖子须顶

网友:
深有感触!

网友:
希望能有高手能再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收起来。非常好的东西。

网友:
接地是个比较难讲清楚的问题

网友:
需要认真学习

网友:
我也标记一下

网友(2009-06-28):
标记一下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地"的总汇

网友:
学习了 虽然没太明白 希望以后能更能理解其中的意义

网友(2009-07-29):
mark,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网友(2009-08-29):
终于解决了藏在心里许久的疑问了

网友:
数字地、模拟地、信号地、交流地、直流地、屏蔽地、浮地
===================================
他们的电气符号分别是什么?

网友:
泛泛而谈。

网友:
如果能够仔细的比较一下这几种方式就好了。

网友:
满经典的

网友(2009-10-23):
还是没太搞明白。。

网友:
【12楼】 kv2004
对“浮地”很困惑:
如果电路中有那么一片与“地球地”完全隔离的电路。会不会有持续积累电荷的可能。而导致对“地球地”的电压太高,而最终“就近”放电?
像空中的云一样,积累电荷多了就会放电--闪电与打雷?
所以感觉完全的“浮地”是很危险的,因为出事时间不能确定,出事结果也不能确定。
============================================================================
根据安全规范,浮地系统通常会在使用中一点接在大地上,但接大地的未必是浮地系统的参考地。
所谓浮地能力,就是具有电平可随意配置的能力。

网友:
深奥,需要继续学习

网友:
标记一下 改天仔细看看

网友(2009-11-26):
做个记号。

网友:
不是很懂
接地,是不是有一个端子是与地球相连?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2009-12-30):
讲的不错。挺好的!

网友(2010-03-11):
回复 楼主:

顶,学习了

网友(2010-04-23):
mark下,不是十分理解

网友:
讲的不是很详细吧,有的和没讲没什么区别。mark下先!

网友(2010-06-01):
mark 永恒的话题。

网友:
未见精彩讨论,仍然不懂...

网友:
热地

冷地

悬浮地

楼主说的这些,字面就理解的说~~~~

网友(2010-08-09):
这个。。。必须精辟!!

网友(2010-10-04):
好贴,值得深入讨论。

网友:
大大看看涨涨见识

网友:
基础知识需要学习

网友:
接地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尤其是模拟电路。

网友:
这个有必要多学习下

网友(2010-11-28):
毕业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被“地”搞得心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浮地”很困惑:
如果电路中有那么一片与“地球地”完全隔离的电路。会不会有持续积累电荷的可能。而导致对“地球地”的电压太高,而最终“就近”放电?
像空中的云一样,积累电荷多了就会放电--闪电与打雷?
所以感觉完全的“浮地”是很危险的,因为出事时间不能确定,出事结果也不能确定。

浮地危险?天上飘的卫星咋接地??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下

网友:
mark贴在太多了,一下学不完

网友:
标记,以前就是被这些地给弄糊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即便有累积电荷,那它对谁放电呢???

网友:
差点被这些地给弄糊涂了

网友(2011-01-03):
不得不标记一下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话题值得深入讨论。

回复 网友D:
【12楼】 kv2004
对“浮地”很困惑:
如果电路中有那么一片与“地球地”完全隔离的电路。会不会有持续积累电荷的可能。而导致对“地球地”的电压太高,而最终“就近”放电?
像空中的云一样,积累电荷多了就会放电--闪电与打雷?
所以感觉完全的“浮地”是很危险的,因为出事时间不能确定,出事结果也不能确定。
============================================================================
根据安全规范,浮地系统通常会在使用中一点接在大地上,但接大地的未必是浮地系统的参考地。
所谓浮地能力,就是具有电平可随意配置的能力。

顶起来

网友(2011-02-12):
这个帖子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但没有引发大家的讨论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遗憾啊。

网友:
很好,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很全面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1-04-14):
单点接地、多点接地呢?

网友:
电路设计真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网友:
哇哇哇!马上mark下!

网友:
顶下基础帖

网友:
好东东。受教了

网友(2011-08-17):
怎么都是mark,深入讨论一下嘛

网友:
总结的好

网友:
我还真半懂不懂。

网友:
现在习惯时不时上论坛来mark一下,很多东西不曾注意到,看了之后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网友:
从功率上看,大小的不同接地分开最好。

网友:
平时没注意的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还得深入学习才理解呀

网友:
先标记一下,有时间好好学习

网友:
讲得很不错啊!如果能够在深入一下就好了,值得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马克

网友(2011-09-17):
这个问题值得好好研究

网友:
排队MARK一下

网友:
记号,备用

网友:
接地很重要,学学!

网友(2012-03-09):
都不见讨论

网友:
标记一下,有时间好好学习

网友(2012-07-15):
真的很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浮地”很困惑:
如果电路中有那么一片与“地球地”完全隔离的电路。会不会有持续积累电荷的可能。而导 ...

电池供电设备 应该算哪种呢?浮地?还是其他呢?

网友:
地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直接影响整个电路的稳定性和功能,讲的很详细。不错。。。

网友:
表示看不太懂,自卑中。。。

网友:
看得有点晕~~~

网友(2012-08-17):
的确经典,学习学习!

网友:
很好的学习贴,mark

网友(2012-09-22):
标记学习一下!

网友:
看了开头就知道很经典

网友(2012-11-20):
不错 分析的很透

网友:
好多回复,多我一个

网友(2013-06-14):
好的!!顶一个!!

网友(2013-09-24):
收缴了中

网友:
高手多讨论啊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我电路频率在1M以下,有模拟地、数字地、功率地。模拟地和数字地我没完全区分,采用一层地平面,模拟地数字地都连到这个地平面。然后这个地平面和功率地单点接地!不知道,这种连接方式是否可行?

网友(2014-04-02):
不错,我转摘了~

网友:
期待高手讲下,各种信号都有的混合地的处理方法,这非常难搞

网友:
终于找到这么全的“地”了

网友:
这个接地问题很是高深啊

网友:
特别经典

网友(2014-09-10):
标记一下 哈哈

网友:
终于可以恶补一下~

网友(2014-10-28):
marak,以后改行做软件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上班仔细看看

网友:
不错 新手老手都有用

网友:
总结得好呀!

网友:
支持一下,学习了,不错呀

网友:
为什么看到很多置顶帖子都是几年前的老帖呢?

网友:
原来总分不清楚。

网友:
总结的很好

网友:
学习    这是电子的基础啊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接地气

网友:
虽然比较早了,但是还是谢谢了,对这个一直概念不是很清晰

网友:
这个真是纠结了一段时间。。

网友:
好几年的帖子了,说明有其火的价值

网友:
这个挺好

网友(2014-12-29):
好高端的样子,经典~地线的设计还是很有说法的,我以前就是因为地线设计失误导致mcu经常复位

网友:
一点接地和多点接地 怎么理解呢

网友:
要是能给出具体应用电路加以讲解就好了。。。对这方面很不懂。。。

网友:
蛮精辟的好东西

网友:
有点混乱,实际中好多东西,每个人认知不同,结果同样的接地,弄出好多不同的接发…………

网友:
跟帖求问,如果系统50Hz的干扰比较严重,这是什么地没有接好?

网友:
还行,需要更加深入。

网友:
楼主所说低频电路单点接地,敢问楼主这在PCB设计中该如何实现?

网友:
前几天就被地折腾过一次,原来地还有这么更多讲究,拜读了

网友(2015-07-14):
值得思考

网友:
受益匪浅 学习了

网友:
有意思,可以参考下

网友:
我在度娘那里也看到一篇文章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clKvQVItgUIDljCceyu

网友:
经典……I like

网友:
已收藏并记下

网友(2016-12-16):
经典的接地,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