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本人四轴飞行器进展的情况汇报(续一)

楼主(2009-05-18):
基本思路和想法没有大的变化,还是沿用以前的方案,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准备用来做机架的碳纤维型材 (原文件名:1准备材料.JPG)

厚度2mm的纯碳纤维板材,雕刻机加工 (原文件名:2中心板.jpg)

将需要粘接的部位预先用砂纸打磨粗糙 (原文件名:3打磨需要粘接的部位.JPG)

碳管需要粘接的部位也要打磨一下 (原文件名:4打磨碳管需要粘接的部位.JPG)

粘接中,用塑料夹子加压 (原文件名:5粘接中.JPG)

粘接处特写 (原文件名:6粘接特写.JPG)

又一个粘接处的特写 (原文件名:7粘接特写2.JPG)

反过来的照片 (原文件名:8反过来.JPG)

已经粘接好了两臂了 (原文件名:9粘接好两臂了.JPG)

另外的两臂需要粘接处进行打磨处理 (原文件名:10另外两臂打磨准备.JPG)

继续粘接剩下的两臂 (原文件名:11继续粘接.JPG)

在此对粘接部位特写 (原文件名:12再次特写.JPG)

楼主:
四个臂已经粘接好,为加强强度,打磨粗糙,准备用碳纤维束缠绕加强 (原文件名:13打磨准备缠绕碳纤维.JPG)

这就是我完成四轴飞行器设计、加工、生产、测试、检验和拍摄的高档工作台:宿舍的床下桌 (原文件名:14凌乱的工作台.JPG)

准备缠绕加强用的碳纤维束,强度很高。 (原文件名:15缠绕加强用的碳纤维束.JPG)

粘接和缠绕碳纤维束时使用的双组分环氧树脂粘接剂 (原文件名:16廉价的双组分环氧树脂.JPG)

第一个臂缠绕好了。 (原文件名:17缠绕好一个臂.JPG)

为了方便洗手,戴上了橡胶手套,满手都是环氧树脂。 (原文件名:18满手都是环氧树脂.JPG)

最后一个待缠绕的臂。 (原文件名:19最后一个待缠绕的臂.JPG)

换个角度看看。 (原文件名:20换个角度.JPG)

可能有的同学会问我,为什么粘接之前一定要打磨?看看下面的照片吧。 (原文件名:21为什么要打磨.JPG)

如果不打磨,碳纤维型材太光滑,环氧树脂难以粘接。 (原文件名:22因为这个.JPG)

目前基本完成的主体机架。 (原文件名:23目前的机架.JPG)

电机的固定方式。 (原文件名:24电机的固定方式.JPG)

楼主:
电机固定部位的特写。 (原文件名:25电机特写2.JPG)

再来一张特写。 (原文件名:26电机特写.JPG)

网友:
个人觉得太费时了,直接拿钉子拧也没事,强度足够了。

楼主:
To:【4楼】 mengqin

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第一张和第二张照片中,碳纤维板上已经打好了安装孔,而且其实我做了上下两片碳纤维板,本打算夹住方形的碳管。可是拿回来之后发现不能用螺钉固定。因为我要将无刷电机的三根线从碳管中穿过来,如果用螺钉固定,管子里面的空间就不够穿线了。所以临时改变主意决定用胶粘接。

网友:
re:【5楼】 ForkEureka
我用的也是碳纤杆,10mm*8mm内圆外方,我把线穿过来了,我是先把线穿过来,再小心把螺钉旋进去的,而且上面还有热缩膜,对于三根线虽然没多大余量,但还是可以的。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ForkEureka你的碳纤束在那里买的?

网友:
楼主在上个贴之中,留下的邮件:fork_nwpu@yahoo.com.cn, 哥们是西工大毕业的吧。

工作6年左右,哥们是98届(02年离校)的么?

不知道现在哪个城市高就?有没有机会当面交流?

楼主:
回 【8楼】 wdx696

我的碳纤维束是在淘宝上买碳纤维型材的时候从掌柜的那里买的。这东西确实不好买,你可以去淘宝上找找比较专业一点的碳纤维材料卖家,看看他们能不能帮你弄到一些,如果你确实需要又弄不到,我可以帮你问问看当初的卖家那里是否还有。

回 【9楼】 modelfly

你计算得很准,我确实是98届的,但是并非毕业于西工大,而是西安某军校,现在在军队服役,从事的职业和本帖的主体颇为贴切,工作地也在西安。目前在西工大就读硕士研究生。本帖中照片的拍摄地点就是我在西工大的宿舍。

网友:
果然不错,呵呵。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当面交流? 你在哪个学院?

楼主:
【11楼】 modelfly

你在哪里?可否电邮告知您的联系方式?

网友:
东西好,拍的也好,哈哈,顶!!

网友:
【10楼】 ForkEureka 谢谢,我在淘宝找到了180RMB500G

网友(2009-06-24):
我的经验是 碳杆还是用螺丝固定比较好 更换方便
刚开始完的时候很容易摔 结果就是需要更换
我已经摔裂了1根 10*10的方杆了,x500上也摔了一根圆杆

网友:
看来碳杆也不是很结实呀,还是会摔坏

网友(2009-09-16):
进展如何了,好久没消息了,期待!

网友(2011-06-29):
直接用螺丝拧的话,长时间飞行后,会不会螺丝松动……

网友:
这个材料用铝合金怎么样呢? 那个有强度,还轻,加工铝合金的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