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示波器输入端并联到地的那个1M的电阻作用,难道不会影响输入阻抗吗

楼主(2009-05-19):
请问示波器输入端并联到地的那个1M的电阻作用,难道不会影响输入阻抗吗?

网友:
会的,因为这是样品板上的,样品板上的采样板式一块独立的板,是和衰减电路分开的一块。这个电阻是原电路板上的,调试用的,在组合起来时将其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