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试2812的时候,程序有了20K了,该怎么调试呢?必须外部加一片RAM吗?请求做个DSP项目的

楼主(2009-05-19):
DSP2812的flash烧写不了多少次!我已经烧坏两片了,感觉烧个100次左右就挂了!

又要做板子了,看大家是怎么调试的,如果必须加外部RAM的话,这次做板子就要加上去了 !

请高手回答!谢谢!

网友:
不会吧?TI的DSP的flash不会这么差吧?

楼主:
据说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我现在亲身体会的却是如此

网友:
我用了两年2812才知道如何在把>18K的程序在RAM中断点调试(不外扩RAM),此前我一直加外RAM的

网友:
6楼兄弟能说下你采取的措施吗?我一直都是程序大了,就在外部ram里面调试的。
另外感觉2812的flash感觉没有楼主说的那么脆弱呀,我常用的一块调试板,烧了肯定超过100次啦,没什么问题呀

楼主:
6楼能说明方法吗?

网友:
能把你头像改了吗?

楼主:
6楼说出方法,我马上就换!!

哈哈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13284&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new007&bbs_id=9999看这贴第五楼我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