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按键如果安装在塑料壳里面,塑料壳的厚度大概2毫米,并且有一定空气间隙,大概1毫米的

楼主(2009-05-19):
如果能,空气间隙最大容许到多少?
塑料壳的材料是ABS

网友:
基本不能。

楼主:
如果,没有空气间隙呢?比如用双面胶粘上

网友:
加一层1mm的有机玻璃板垫起来试试。。。

网友:
1ms空气间隔是可以的,只要在软件里面把灵敏度调高(就是把门限降低)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灵敏度比较高,会不会不稳定?会不会很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
触摸键盘现在可以应用工业环境吗,譬如室外,高温低温环境下,另外带手套还能操作吗

网友:
to 【5楼】 xiaobendan 仲跻东
    灵敏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节的,这要根据具体产品来凑参数,并没有绝对的答案。
主要是软件的工作量。

to 【6楼】 armfans
    触摸键盘可以应用在工业环境中,但是强烈不推荐这么做……高低温问题不大,但是
手套并不是什么容易改变电容的导体……估计不太容易触发吧?没有试验过,以上言论作
有限的参考。

网友:
建议将塑料壳改为1mm厚,中间空气间隙0.5mm

网友(2012-01-11):
加导电泡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有空气间隙呢?比如用双面胶粘上

一点气隙都不要有,否则你就要把灵敏度调得很高,这样又会严重影响稳定性。
双面胶肯定不是一个好的介质,因为双面胶是很稀疏的,内部有大量的小洞洞。9楼说的导电泡棉我没试过,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B:
触摸弹簧不就是干这事的么?

网友:
晕,挖坟的,挖的有点深了。

网友(2014-08-24):
空气介质的灵敏波动大,特别在高湿的状态下,可能跟常湿状态有较大差别,也就是说不稳定

网友:
目前也遇到这种情况,PCB上铜箔做的触摸按键,与亚克力面板直接接触,由于亚克力面板是模具注射成型的,不是很平整,造成个别按键与面板之间贴合不紧,有空气隙,触摸不灵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弹簧不就是干这事的么?

万一按键较多,一块亚克力盖住,就不能用弹簧按键了吧

网友(2017-02-07):
有间隙的话  一般用导电棉把间隙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