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F877A-I/P 手指靠近引脚,干扰特别大,甚至里面的程序都被清除,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09-05-19):
我用PIC16F877A做一个项目,在试验阶段
有一子电路是用PIC的PORTE控制两个595进行动态7段LED的显示(共8个),调试时,只要手指靠近(非接触)PORTE,就闪得不行,程序甚至跑飞,
更有甚者,我手指接触片子(不是引脚),程序非常容易掉,也就是程序没有了,取下来读一下PIC的Flash ROM及EEPROM,全部被擦除了,我又得重新烧写
没靠近没碰则程序运行正常

不知这是什么原因,可能是我的电路有问题,但我查来查去,找不到可能,MCLR/VPP引脚置空,不知和这有没有关系
下面是部分电路,试验时是用的万能板接的,还请大虾们帮忙

网友:
vcc 上少了0.1UF的滤波电容.

楼主:
TinyAVR 您好
您是指877A的引脚11和32上吗?这个0.1u的电容是用带方向的电解电容还是不带方向的呢?
我接一个试试看,先谢谢啦

楼主:
试着接0.1u电容(极性不非极性都试了),还是会那样,看来是别的原因

网友:
MCLR/VPP引脚置空!!!!开玩笑嘞~大哥~

MCLR/VPP引脚接10K上拉电阻,再接个104到地;

在芯片的VCC和GND引脚间接一个10uF的电容,尽量靠近芯片~~

楼主:
Soul.art
谢谢你的指点,我照你说的改一下试试

楼主:
Soul.art
按你的指点,有了很大改善,碰片子不会掉程序了,稳定多了
但还有问题,就是碰或者靠近输出引脚仍会使片子复位,我图上标有pwmXX的都是输出,输出软件pwm
会不会手碰这引脚使得输出电流太大,而引起电源供电不足而复位啊

网友:
不知道你的电源有多大的功率,但是从图上看,你的PWM输出引脚/RA1/RA2都没有接限流电阻,一般接3K左右的电阻限制输出电流

数码管的位扫描也没用三极管进行扩流,你的16F877处于严重超载状态~~

还有就是16F877有两个GND引脚,都必须直接接电路板地线。

楼主:
RA1/RA2不是PWM的输出

每一条pwm输出都有接1K的限流电阻(不好意思,接有1K电阻的板子还在焊,我没接那块板,估计这个是个很大的原因,你现在提醒我才想起)

数码管光用595驱动不可行吗,877的输出只是用来控制595的三个引脚?如果用三极管扩流的话,应该怎么接,是接位选的595输出吗还是。。。

877的两个GND引脚我是短接在一起接到地的

网友(2009-06-23):
新手报道了! 我的单片机启蒙就是PIC16F877,后来带A了,很有感情,上面的高人们都很热心,我也提个建议,你也许要检查一下配置位中的LVP位,若它处于使能状态,且引脚有可能被手指所感应的电压干扰的话,会出现你所说的典型现象.

网友:
595是驱动段码,位码如果是动态的,要加三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