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好的朋友请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怎么老是炸50V/1000U的电解电容

楼主(2009-05-19):
模电好的朋友请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怎么老是炸50V/1000U的电解电容,图中的L?是一个50A左右的线圈,谢谢大家

网友:
提高电容耐压致63V发上,就下会炸了。

网友:
加大耐压可能也没用哦,你可以在电感下面加一个电阻试试。

网友:
像发电机的线圈,把电容省去吧,电解的有温度要求,而且不能有大的电流

网友:
电感上并阻容吸收回路

网友:
PWM的频率有多高?是不是要考虑用高频低漏的电容啊?

网友:
线圈的反向电动势加电源电压比电容耐压还高.

网友:
看看这篇文章,关键要搞清纹波电流概念,在PWM模式下,选用电解绝不是电压和容量概念.

网友:
电解电容在接反极向时会爆,用示波器量一下电容两端的电压看看波形有没有超过耐压!
还有电容在非正弦波下工作是有损耗的,主要表现是刚开始发烫,到后来慢慢鼓包,最后爆炸!

网友:
估计电容ESR过大引起发热导致。可以用多个小电容代替,如5个220UF的,电脑主板常见这种方法。

网友:
这是几年前的电路,我解答过,所以印象深刻.
即使电容不炸,你也做不出合格产品.别以为只有4个元件.还是接错了.去翻老贴看看吧.

网友:
在大电流感性负载电路中,电解电容很容易发热.发热与过压很容易导致电容坏掉。

网友:
L?是一个50A左右的线圈

网友:
这个,我开始还以为是反向的DC/DC变换器,由于电感上会出现反峰,这样的电路电容上的电压超过50V是轻轻松松的事,上千伏都不难啊。

网友:
电感上的反峰不会加到电容上去,都被二极管续流了。

网友:
还是ESR问题

网友:
【10楼】 kent
回答正确

Q11 MOS管内部有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
LS别误导,Q1 MOS管内的二极管在这个电路中没起到续流作用,分析电感的电流流向可得知。显然这个二极管不是导致炸电容的原因。
按照楼主所述50A的电感,估计电容上的交变电流也不会小,假如平均有效值为10A,电容ESR为0.02R,将产生2W的热损耗。由于电容没有强制散热措施,加上热积聚,最终炸掉。
这种高频大电流的应用,电解电容大多采用多个并联使用。单个小电容的ESR较少,多个并联,等效ESR更少,而且散热面积也大。
还有一点,LZ电路中看不到大电容并联无极小电容,这个也是关键。无极电容如X5R,X7R的ESR远比电解电容小,并联后将大大减少电解电容ESR引致的发热量。根据实际情况,LZ可能需并联一个几十uF的非电解电容。

楼主:
楼上分析有可一定的道理,以前是用四只50V470u并一起来,极少有炸电容,至于说电路有反冲电动势,我一开始也认为是反冲电压与原供电电压串接导致电容炸毁,但仔细分析,反冲电压是正负下正,这样都让续流管给滤掉了,这个续流管可是肖特基的,反应时间超快的,电容炸坏的特征是引脚对面裂开一个口,一般出现电容炸时,电路板上的稳压块(LM2575,耐压48V)也会烧坏,这情况一般人都认为是过压烧的,客车产品,有怀疑过是不是发电机电压不稳定?但车上其他产品却没问题?所以还是怀疑本电路反冲电动势过高引起

网友:
L产生上负下正的电压,可下面是直接接地的,也就是接到电容的负极。这样电容就相当于反接了,不炸才怪呢

网友:
18楼说的对。并个小电容看看效果。

网友:
楼上的头像以前"台湾 日本 黑哥"同志用过当时感觉挺有特点的,是不是一个人啊!

网友:
交流太大

网友:
线圈好像不是这么接吧,应该是用源极接地型的方式吧

网友:
请问楼主是不是华东光电的啊,  这个图和我们产品的背光部分好类似

网友:
电感做BOOST,电压峰值大于50v

网友:
24楼的正确,前面的同志们说的也正确。但24楼的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电路图再贴全一点,偶看了老半天没看明白楼主想做什么?

网友(2019-08-02):
24楼正解,今天也遇到了类似问题,大电流PWM会把电源电压拉出很多毛刺(与PWM等频率的脉冲),叠加在直流上,电容ESR大的话就会严重发热,最终爆炸。注意这个用示波器看到是电压值得波动,实际上电流波动更加不得了,解决方法是加电源滤波器,里面电感的作用十分巨大,可以滤除这些脉冲。

网友:
不仅仅是电压的问题 铝电解还要看文波电流 那个超了也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