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与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9-05-19):
我是新手 第一次用继电器 对好多地方都不太明白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的R14有問題,電阻值太大(R14可以直接短路,也就是跟本不需要R14)
另外這個驅動方式不太合理(除非你的需求是常閉控制)
你這樣驅動在你的控制瑞未工作時,RELAY就會有了動作(MCU RESET時RELAY會先跳一下)
這樣在很多場合是要盡量避免的.

可以改成下圖方式驅動

或這樣驅動

网友:
应该用共射电路驱动,避免用射随。
关于电路参数,设计上每个数值的选取都是有意义的,不能乱来。
以跟楼顶图的逻辑完全一致的<Fig.1>为例:
1、先查好继电器的吸合电流,在此假设为60mA。
2、从驱动管SS9013的手册查得直流放大倍数不小于64(图中打不出≧,以>代替了),算得基极电流Ib不小于1mA,Rb应≦4.3k,考虑到电源波动及电阻误差等因素实际取值为2.7kΩ~3.3kΩ。
3、根据TLP521的手册查得CTR≧50%,因此须使P1.1输出一路能有2mA驱动,R11须≦1.2k,考虑到误差并参照TLP521手册中的CTR测试条件,实际取值为430Ω~510Ω。

网友:
从原理图上看不出这个光藕有什么作用了

网友:
【4楼】feixue 飞雪:“从原理图上看不出这个光藕有什么作用了”

现在光耦两边并没有共地啊。

网友:
【3楼】 holycat 仙猫 分析得很好

网友:
如果是共地,还不如用磁珠和0欧姆电阻 大家认为呢

网友:
看LZ第一张图电源就没有完全区分
个人觉得还不如直接、用ULN2803来驱动继电器呢
最多增加再个7404罢了

网友:
第二个电路似乎功耗小一些
仙猫分析的很好,电路的参数估算是个问题吧
前一阵用光藕,才发现自己对三极管的认识太有限
特别是三极管做开关的时候 怎么样去估算电路参数
让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三极管的输入输出特性曲线还是要深入研究

网友:
LZ去做实验,,,,有的东西是没法告诉别人的
动一次手印象就深刻了;)

网友:
继电器害惨了我!

一、 照着手册画了个封装,打了板回来,居然不对,再一看,手册上给的引脚布局居然是从下往上看的(底视图),我是从上往下看的。

二、为了听高手们的,地绝对隔离,一个地是24V进的地,一个地是经过共模电感后的地,所以用了24V的继电器,后来一问厂家,24V的
继电器要排单定做,10多天后才能拿到。。。。

网友:
仙猫,FIG.2 Rbe的作用是什么啊?怎么取值啊?
旁路掉一部分电流?防止干扰?

网友:
当光耦非驱动时(或单片鸡电源迟于继电器电源上电时),Q1基极如果开路的话则很容易受干扰使继电器误吸合。有了Rbe就可以避免让Q1基极处于高阻态。
另一方面,Rbe可以抑制三极管的穿透电流Iceo。质量差的管子Iceo也大,成为诱导继电器误吸合的原因之一。
由于Rbe造成的分流=0.7V/Rbe,通常有百把uA就足够了,不很严格,Rbe通常取4.7k~10k。

网友:
学习啦!现在终于深刻了解三极管CE接电阻的详细分析!
以前的理解就是在单片机上电或复位的时候,确保B极为低电平,不使三极管误导通!不知道取值,一般都是用10K。

网友:
仙猫分析的好
学习了,谢谢

网友:
谢谢啦,以前虽然也这样用(鹦鹉学舌!!)但是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学习了!!

网友:
学习!
弱弱的问 holycat 仙猫 一句
光耦隔离,电源和地应该都需要隔离开吧

网友:
【19楼】 Alvin007:“光耦隔离,电源和地应该都需要隔离开吧”

——全都隔离开是最理想的。但实际中有时会碰到地线实在无法独立的情况,不过即使如此,共地/单边隔离也比完全不隔离好。

网友(2009-06-21):
1楼2楼分析的不错

网友:
holycat 仙猫是高手

网友:
问一问仙猫,FIG1这个图,当光耦不通时,继电器自然工作,  光耦导通时,U4上也有电压,三极管通,继电器不也工作吗, 什么情况共地,两个地分别和谁对应, 还有你算的Ib>=1mA,这是三极管的基极电流,CTR含义是输出电流和输入电流之比50%,我们应该根据光耦上I4来算吗?你怎么把9013基极电流折算到光耦输入端了,

网友:
【25楼】 lvyecc:“FIG1这个图,……光耦导通时,U4上也有电压,三极管通,继电器不也工作吗”

——没有U4呀,说的是光耦U3吧?所谓光耦导通就是内置的晶体管c-e饱和,压降仅0.2~0.3V,能使后级的三极管Q1截止,切断继电器。

------------------------------------
【25楼】 lvyecc:“什么情况共地,两个地分别和谁对应”

——可把光耦前后两边看成独立的电路,用光耦是希望使这两个电路彻底绝缘,没有任何电气连接,这样抑制干扰的效果最好。这里说的“共地”指的是光耦两边本该互相独立的“地线”连到了一起,使得抗干扰效果大打折扣。连接两边的电源和共地的坏处是一样的,假如两边既共地又共电源,那么可以说光耦抗干扰效果等于零。(当然,除了抗干扰光耦还可以做别的用途。)

------------------------------------
【25楼】 lvyecc:“有你算的Ib>=1mA,这是三极管的基极电流,CTR含义是输出电流和输入电流之比50%,我们应该根据光耦上I4来算吗?你怎么把9013基极电流折算到光耦输入端了”

——这里的计算先是假定继电器须给60mA才能保证吸合,而Q1的hFE≧64,即不加挑选的话只要让Ib流1mA,就能保证Ic≧64mA让继电器吸合,由此算出Rb的电阻值必须≦4.3k。然后在Rb=4.3k(Ib=1mA)的前提下继续计算R11的取值,在光耦导通时要让Q1截止也就是Ib=0,流过Rb的1mA电流全部灌入光耦输出,按最小CTR=50%计算,光耦输入端至少应以1mA/50%=2mA驱动。俺在前面可能没说清楚的一点是,光耦的驱动电流要根据Rb的实际取值来计算,Rb取得越小,要求驱动电流就越大。

网友:
学习中,想问问仙猫和各位高手兄,仙猫大大说的“因此须使P1.1输出一路能有2mA驱动,R11须≦1.2k,”,这个1.2K是如何得出的?从图中看为何需要R11分压2.4V,我总觉得5V-2.4V=2.6V,难道剩下2.6V全加在光耦的PN结上?

网友:
R11 = 2.4V/2mA = 1.2k  ——其实这里留了不少裕量。

通常LED 10mA时的正向压降是1.8~2.2V,查TLP521手册其实不会超过1.3V;另外逻辑驱动芯片的低电平应不会高于0.4V(如果中间插入达林顿管的话大概会有0.7~1V);再考虑电源电压误差及波动,满打满算在R11的压降上应不会低于2.4V。

网友:
这个真的很有帮助
仙猫的水平可管中窥豹,不一般啊
佩服
仙猫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想向您咨询一下

网友:
搭车问个问题,能不能直接用光耦驱动继电器(12V,30mA, PC817),

网友:
【29楼】wanyou132 果酱了,这里只是用了下欧姆定律而已,连大学知识都不需要,仔细考虑一下谁都能做的。
俺的邮址:holycat@hotmail.com,欢迎讨论,只要在俺看得懂的范围内。

-------------------------
【30楼】tomhe666 天煞孤星:“搭车问个问题,能不能直接用光耦驱动继电器(12V,30mA, PC817)”

——继电器的吸合电流为30mA,因光耦PC817的最小CTR仅50%,那么就需要以60mA的电流去驱动光耦,甭说驱动逻辑负担太重,光耦也受不了。如果不想改电路的话,建议找找别的型号的光耦,比如达林顿输出的,或MOSFET型的。

网友:
【31楼】 holycat 仙猫
积分:1567
派别:
来自:
-------------------------
【30楼】tomhe666 天煞孤星:“搭车问个问题,能不能直接用光耦驱动继电器(12V,30mA, PC817)”

——继电器的吸合电流为30mA,因光耦PC817的最小CTR仅50%,那么就需要以60mA的电流去驱动光耦,甭说驱动逻辑负担太重,光耦也受不了。如果不想改电路的话,建议找找别的型号的光耦,比如达林顿输出的,或MOSFET型的。
//--------------------------------------------------------------------------------------------------------------------
谢谢指点,只是这么一问,没有这么干

网友:
默默的顶一下

网友:
仙猫分析的好

网友:
仙猫做东西很细致啊,能留个QQ吗?我QQ是107283435。
我在实际中R11用了330欧姆,Rb用了10K,效果是可行的。

网友:
回【35楼】hilltang:
  有些习惯是被逼出来的,倘若规定你的所有设计参数都必须说得出道理,不能在审查时被问倒,在这种环境下呆仨月,谁都会变得细致的,否则无法生存。
  俺没QQ,有MSN:holycat@hotmail.com,但白天不能用,通常只在午夜前上一回儿。

网友:
仙猫兄太强悍鸟

网友:
【26楼】 这里的计算先是假定继电器须给60mA才能保证吸合,而Q1的hFE≧64,即不加挑选的话只要让Ib流1mA,就能保证Ic≧64mA让继电器吸合,由此算出Rb的电阻值必须≦4.3k。然后在Rb=4.3k(Ib=1mA)的前提下继续计算R11的取值,在光耦导通时要让Q1截止也就是Ib=0,流过Rb的1mA电流全部灌入光耦输出,按最小CTR=50%计算,光耦输入端至少应以1mA/50%=2mA驱动。俺在前面可能没说清楚的一点是,光耦的驱动电流要根据Rb的实际取值来计算,Rb取得越小,要求驱动电流就越大。

  --这个我觉得这样算吗?光耦导通时Q1截止(这时Ib=0),灌入光耦输出端的电流=(5-0.3v)/4.3K=1.1mA。再按50%算,光耦输入电流大于等于2.2mA
通过这个贴子学习到了光耦配合继电器工作原理,  非常感谢holycat 仙猫热心帮助。

网友:
想问下仙猫,把NPN管改为PNP管怎样,两个电路比较那个好点。对此一直比较迷茫,希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fig.2的Q1由NPN改为PNP。

网友:
在光耦隔离的后面,用NPN或PNP都是无所谓的,但推荐把负载该接在集电极上。(共射驱动)

两种接法的差异如图。共集驱动(又叫射级跟随器)时因三极管不饱和,c-e间压降变大,一则增加了三极管的功耗,同时也损失了加在继电器两端的电压。
尤其在大电流的情况下,这个“非饱和”没准是很要命的,让三极管发热。

网友:
不过在负载电流很小,且对加载电压不敏感的情况下,用共集驱动也有那么一丁点儿好处:可以省掉串在基极的限流电阻。

网友:
仙猫分析的真是透彻,佩服!学习中!

网友:
谢谢仙猫的解答,同时请我也提出一点疑问,希望仙猫兄能再次解答。
我把仙猫兄的解答图编了个号,其中图1、4我认为分析是非常合理的,但图2和图3我有点不解。图3中只要三极管的基极电阻足够小,三极管为什么不能饱和导通呢?如果  (图三) 负载电阻+基极限流电阻<= (图二)基极限流电阻   那 (图三)Ib <=(图二)Ib ,这样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呀。但图三和图二比较有一个好处,就是图三的 Ib是经过负载的,做的是有用功,但 图二的 Ib 并没有经过负载,做的是无用功,所以图三的Ib放小了是不会影响电路效率的,但图二的Ib放小了就会影响电路的效率了。
最后说一下,由于本人不是电子专业的,有些分析可能比较业余,而且也不知道对不对,如果不对的话请直接指正,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
学好欧姆定律,走遍电子世界都不怕
不好意思,不太押韵

网友:
回来实际测试了一下,发现仙猫的发析是对的,我的分析是错误的,在此再次感谢仙猫。

网友:
非饱和1V怎么算出来的,  谁能告诉我!!

网友:
严格说,在电路未定的情况下,共集非饱和时的c-e压降无法算出,1V只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估算。

以【49楼】的图4的共集电路为例:
  随负载电流增加,发射极电位Ve也将上升。但为维持导通条件,Ve再高也不能超过Vb-0.7V,否则管子就要截止了,而Vb不可能高过Vcc,因此Vce≧0.7V。
  另一方面,Vb受Control电位约束。假定输出Control的是5V CMOS芯片,那么高电平可能会较接近5V,此时估算Vce约为1V;但若Control是TTL输出的话,高电平可能只有4V左右,此时Vce会接近2V!

网友:
holycat 仙猫兄,我又从你这偷东西了,哈哈!
分析真的很好,以前自己做的时候就是找参考电路照葫芦画瓢,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虽然不能全看明白,但总算是知道点门道了,再多看看,消化下,应该大有裨益的!
诚挚感谢仙猫兄!

网友:
holycat简直就是科学家,以后还要向您学习!!!

网友:
其实这只是最基本的三极管开关特性,属于中专技校电工课程里面的ABC内容,居然引得这么多人惊叹佩服。无语

网友:
惊叹佩服的是cat的硬件功底,不仅仅在于这简单的三极管开关特性,

网友:
仙猫不是一般的厉害.

网友:
这个好啊,要用力顶上去!

网友(2009-07-23):
【30楼】tomhe666 天煞孤星:“搭车问个问题,能不能直接用光耦驱动继电器(12V,30mA, PC817)”

——继电器的吸合电流为30mA,因光耦PC817的最小CTR仅50%,那么就需要以60mA的电流去驱动光耦,甭说驱动逻辑负担太重,光耦也受不了。如果不想改电路的话,建议找找别的型号的光耦,比如达林顿输出的,或MOSFET型的。

这是巧合么,,今天正好搭到这个电路..
光耦驱动继电器(12V,30mA, PC817)
发现了817确实是带不动12V继电器,但又不知要选用哪种光耦,谷歌上找到了这里,真是受益非浅

问下仙猫,我看到817资料里有CTR 100%-600%好几个等级的,不知是不是放大倍数高的就可以用了呢?

网友:
【63楼】 maggie:“问下仙猫,我看到817资料里有CTR 100%-600%好几个等级的,不知是不是放大倍数高的就可以用了呢? ”

——这要看继电器的吸合电流。PC817的工作条件是:输出Ic≦30mA,最大定格电流为50mA,集电极耗散功率150mW,超过就可能损坏器件了。

网友:
回【63楼】maggie:

 你通过vesta.jskf@electech.com.cn转发的询问邮件收到了,但那个邮址无法回复,回e过去仍旧弹回来。

网友(2010-03-12):
回复 网友A:

怎么我觉得图一中,无论光耦是否导通,继电器都是可能可以被驱动的呢?
因为当光耦不导通时,Ib》=(5-0.7)/4.3K=1mA,根据电流放大率,继电器就已经导通了。
光耦导通时,需要抽取1mA电流,那么这1mA电流从哪里来呢?从电源出流出的电流不超过1mA,这1mA如何分配呢?莫非意思要确保此时继电器不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光耦导通时,Q1应该是截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0-04-13):
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2010-08-08):
我的妈,一个继电器驱动的这么曲折。继电器不就是个隔离开关?需要光耦二级隔离?我实在是参不透其中深意。

网友:
关于仙猫的fig1 图我想有必要在Q1的射级再加个二极管吧!

网友:
翻出一个好贴,C级联继电器,无论是pnp还是npn。

网友:
【83楼】 mcu2007 努力出国:“关于仙猫的fig1 图我想有必要在Q1的射级再加个二极管吧!”

------------------
射极串二极管提高了Q1的控制阈值,对抗干扰确实是好处的。
不过在该电路中更好的处理方法是在光耦U3输入处并个数kΩ的电阻,以防上电瞬间光耦误动作。之前因是集中讨论共射、共集的概念,所以未涉及这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83楼】 mcu2007 努力出国:“关于仙猫的fig1 图我想有必要在q1的射级再加个二极管吧!”
------------------
射极串二极管提高了q1的控制阈值,对抗干扰确实是好处的。
不过在该电路中更好的处理方法是在光耦u3输入处并个数kω的电阻,以防上电瞬间光耦误动作。之前因是集中讨论共射、共集的概念,所以未涉及这点。

仙猫的意思是在U3的 1 2端并个电阻?小弟没这么用过,希望猫哥指点指点其中的奥秘。
同时小弟思考过后,想请问猫哥,如果我是并个电容/在2口电容拉地 是不是也是对上电过程误操作有消除作用?
说实话我还是比较推荐FIG 2的驱动电路。

网友:
回复 【88楼】 mcu2007 努力出国

 因考虑处理器的I/O脚P1.1在上电到初始化完成这段时间里是呈高阻态的,那么光耦就有受噪声影响误动作的可能,1-2脚间跨电阻后有利于泄放掉噪声电荷,消除了电荷积累的可能。
 用电容代替上面的电阻也有效果,但如从U3的2脚对地接电容的做法会起反作用:因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上电瞬间电容电压为0,这样整个VCC就加到光耦上去——本来好好的也逼它误动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88楼】 mcu2007 努力出国
 因考虑处理器的i/o脚p1.1在上电到初始化完成这段时间里是呈高阻态的,那么光耦就有受噪声影响误动作的可能,1-2脚间跨电阻后有利于泄放掉噪声电荷,消除了电荷积累的可能。
 用电容代替上面的电阻也有效果,但如从u3的2脚对地接电容的做法会起反作用:因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上电瞬间电容电压为0,这样整个vcc就加到光耦上去——本来好好的也逼它误动作了!

多谢指点

网友:
如果电流不大可以用光继电器,类似光耦,但比光耦电路大的多

网友:
先标记一下,等下有空再来看。

网友(2010-09-18):
都是高手呀,我来学习的。。

网友:
我用PC621直接控制DC24V,16mA的继电器,12V的也用过,电路简单极了。

网友:
受教了,mark之

网友:
各位高手 谁搞个群 可以带下新手们 谢谢啦

网友(2010-10-21):
分析的透彻,学习了~··

网友:
高手讨论,精彩,佩服,学习了

网友:
谢谢仙猫,受教了!!

网友:
holycat 仙猫是高手!

网友(2011-01-02):
关注,佩服。这里还真多高手

网友(2011-03-03):
仙猫真是强人,分析那么透彻。光耦很容易误动作,那个跨接1,2的电阻真的很起作用,那个电阻是不是应该大点,比如10K,省点电降低功耗。

网友:
mark一下,省得想找的时候找不到!

网友(2011-04-29):
好东西,只会学着用,还不知道什么用!

网友:
哇!今天还在想要给继电器加个光耦,没想到就碰到这么好的帖子

网友:
简单的习惯直接在PCB上跑
(原文件名:直接在PCB上跑的继电器.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

网友:
非常好,标记!

网友:
能介绍一下光耦两端电源和地隔离的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问为何接在发射极就会非饱和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稍微问下仙猫大侠,在控制220V通断的电路中,是不是不宜用继电器啊,现在有部分产品客户反馈回来的都是继电器误动作(都是用过一段时间后),多谢!!!

网友:
仙猫是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2011-06-24):
学了了~很有启发

网友(2011-08-12):
光耦,继电器驱动,MARK!

网友:
【142楼】 287355586:“我想问问为何接在发射极就会非饱和呢?谢谢”

----------------------------
如图,当电流流过Relay,A点电位最多升至(Vb-0.7V)时再也升不上去了,因为再升就破坏了三极管的导通条件。要想让继电器接发射极管子饱和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但需要把控制脚Control电位提得比VCC更高。

网友:
【143楼】 287355586:“再稍微问下仙猫大侠,在控制220V通断的电路中,是不是不宜用继电器啊,现在有部分产品客户反馈回来的都是继电器误动作(都是用过一段时间后),多谢!!!”

----------------------------
最好先弄清所说的“误动作”究竟是控制器程序跑飞,还是单纯的继电器失灵。如是前者,可调查是否因220V通断时的噪声引起,控制器的电源电路对噪声的考虑是否得当等。如果控制器有实时监视AC220V的功能,采用交流过零时切换,或者干脆采用带zero-cross功能的固态继电器,通断切换时的噪声应该会小得多。

网友:
这个贴子好,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光耦非驱动时(或单片鸡电源迟于继电器电源上电时),q1基极如果开路的话则很容易受干扰使继电器误吸合。有了rbe就可以避免让q1基极处于高阻态。
另一方面,rbe可以抑制三极管的穿透电流iceo。质量差的管子iceo也大,成为诱导继电器误吸合的原因之一。
由于rbe造成的分流=0.7v/rbe,通常有百把ua就足够了,不很严格,rbe通常取4.7k~10k。
顶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PC817A隔离的

我做的,请赐教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仙猫分析的有道理,顶

网友(2011-09-17):
准备搭如下的一个试验电路

继电器线圈额定电流30mA左右,8050的放大系数约为100,所以基极电流必须>=0.3mA,这样的话R2取22K也可以了。

想请教一下仙猫,如果R2取较小值如7.5K,那么基极电流就会大于1mA,而集电极电流仍为30mA,这样放大系数就小于30了,对8050的运行会有什么不利影响么?因为我在其他成品电路上看到基极限流电阻往往比较小因此三极管放大系数都不大(小于10)。

网友:
基本原理分析

网友(2011-11-08):
【158楼】 pwcpp:

 ...如果R2取较小值如7.5K,那么基极电流就会大于1mA,而集电极电流仍为30mA,这样放大系数就小于30了,对8050的运行会有什么不利影响么?因为我在其他成品电路上看到基极限流电阻往往比较小因此三极管放大系数都不大(小于10)。

-------------------------------
 这时并非三极管的放大系数变得<30,而是饱和了,驱动继电器就是需要让三极管充分饱和,才能使得压降小,管上的功耗也小。基极电流取大些电路更稳定,只要算好不烧管子,坏处是多消耗了电能。

网友:
这个帖有许多知识点

网友(2011-12-31):
【3楼】 holycat 仙猫 分析的好~!

网友:
郁闷
今天烧了大量光耦
驱动mos不会用

网友:
我甚至不知道mark是什么意思,还专门去在线翻译了下,现在我也mark下
看了仙猫的帖,我才知道我原来什么都不懂

网友:
继电器本身就隔离了,所以完全不需要光耦,继电器直接用三极管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很好的图,学习了

网友:
光耦隔离继电器的驱动  ,“【3楼】 holycat 仙猫”够专业。。。

网友(2012-07-21):
好好学习啊,你们都好强!

网友(2012-11-13):
不得不Mark,好帖子不能沉。

网友:
正是我需要的电路,mark

网友(2015-02-04):
很经典,学习了

网友(2015-03-06):
标记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