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开小精灵 GK2525 大散件 谁买过啊?

楼主(2009-05-19):
旗开小精灵 GK2525 大散件 谁买过啊

我看价格挺便宜的,虽然是PVC的,但是都是零配件,自己组装,可以在自己的组装后充分体会到DIY得乐趣,哪位网友买过啊,效果如何啊,性能怎么样啊。

还有USB转并口,可以驱动这些雕刻机吗,难道为了雕刻机再去买个台式机啊,现在的笔记本都没有并口和串口啊。

请求指教。

楼主:
我倒,USB转并口不能使用,那么看来一定要买个二手老的笔记本或者台式机了,否则用不起来,所以我还是要考虑成本的,

旗开小精灵 虽然便宜,后来看到他们自己提醒用户,使用的时候,要多注意,如果时间长了,电机发热会严重,这样很容易损害电机,还有为了控制成本,有的螺母之类的元件,都是普通的铁的,而且还不是不锈钢的,自己组装好后,还要自己上油,那个感觉不经用,
所以也担心买便宜的,用不了几天 就坏了,得不偿失。

楼主:
是的 反正也不贵,IBM的就挺好,

网友:
“cz_motong:是的 反正也不贵,IBM的就挺好,”

什么配置,大概多少钱?

楼主:
IBM T42 你可以网上搜索的 ,比如淘宝1800多,配置挺好的,你网上可以搜索到得,IBM T30  T20 T40系列都不错的,你查查。

网友:
我觉得,PVC的,不值这么多钱,

网友:
但是CNC套件来说,旗开的是最便宜的了,值不值是另一回事。
期待阿莫的800元机型。

网友:
我下阿莫JJ前也看过旗开的JJ,也到过市场上看过才材料,网上搜了很多DIY文章,再三考虑想想,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就是,我是电子爱好者,机械知识不深,如买了旗开塑料JJ一千多,用一段时间后PVC件一定会变形影响雕刻,再自己把PVC件DIY成金属件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DIY到好用点的时候已经也两千多了,我想了很多,虽然阿莫的JJ比我的标准贵了一半,可在网上搜过,像阿莫JJ漂亮的要过5K,加上阿莫的诱惑(放毒),犹豫了好久,拉紧腰带下了订单,我想这是超值的。可能有人会说没了DIY乐趣,可我认为别人都给加工好所有零件,而你只是简单的拼装,呵呵,下面你自己想吧、、、、、、、

  不知楼主DIY什么比较多,如果是雕PCB的话,建议楼主去买金属体的机器(两千六/两千八)

楼主:
但是台式机 不方便移动啊,笔记本方便携带和移动啊。

回复  【14楼】 xiao2xu5

不知楼主DIY什么比较多,如果是雕PCB的话
我其实没什么想DIY的,对雕刻PCB也没有具体打算,我都没想好,要做什么,就是想搞个玩玩,就像我看到别人的四轴飞行器飞起来后,也想搞一个,但是后来有想想,我个人到底需要它吗 还是冲动性的啊,反正现在就是图个好玩。
还有那个雕刻机,上次在夜市看到,既然有人卖牛骨头雕刻东西,挺好的,价格卖到8~35元不懂,但是我发现买的人少,如果多的话,也搞个玩玩,那时候,我一看,就觉得是雕刻机雕刻的,那个人也承认是机器雕刻的。

楼主:
所以 我现在最终决定,等待,因为好的 ,都会在后头。

网友:
pcmcia并口卡

网友:
【14楼】 xiao2xu5

说实话,旗开的机子看上去比LY的要结实,而且,所有定位都是过盈配合,整机精度主要取决于PVC的加工精度,估计找块大理石做个底座,会挺坚固的,要求不高的话也挺实用的。LY的机子用一段时间精度就要重新调了。

不过细节处理,还是比精益求精的阿莫差很远,例如PVC都没去毛刺,这是一大败笔……

所以说,还是期待阿莫的800元机型……

楼主:
pcmcia并口卡

你用过吗,给个效果说明啊

PVC的还是不能和铝合金比的,首先强度和硬度就不同。

网友:
gzhuli 咕唧霖
------------------------------

结实是暂时性,我用过同样的PVC材料做过箱子,放那没用过半年时间就变形了,这种PVC材料在水温90度就可以把它弯起来定型,这种材料运用在机械中就像玩具

  阿莫的机器物有所值,你可以等阿莫的一千多的JJ出来再买,我相信阿莫做出了的JJ不会差,800的机器我不敢买,除非阿莫也用PVC做,

网友:
【19楼】 armok 阿莫
PVC使用木工螺丝固定机架,我感觉时间长了,应该就会容易出问题。
---------------------------------

如果我来装配这台机器,肯定会用胶水加固,再加个底座……

网友:
【22楼】 xiao2xu5

我一直都是说期待阿莫的800元机型的……
我的要求不高,雕一下塑料或有机玻璃外壳、线路板打孔铣边,就足够了,不雕线路板,不雕铝。如果我买3k8的机型干这么点事,平均算下来我还不如拿去打样了。

楼主:
共同等待中,800~1800元,可以全套的话,我们就划算了,再买个便宜的台式机,一切OK,等待中,希望能早点等到。

网友:
【24楼】 gzhuli 咕唧霖
--------------------------

要求不高就可以,不过打孔也会打在一边,我早就期待一千左右的机器了啊,可就是找不到个理想的机型、、、、、

在这里也祝你早日等到阿莫的800机型

【15楼】 cz_motong
--------------------
有生意头脑,我喜欢这种朋友

楼主:
等待到月底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