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C35发送短信问题

楼主(2009-05-19):
我用AT16+TC35发送短信收到后是以下格式:
at+csca=12312313123
at+cmgf=1
at+cmgs=12312314124
1231eqwsdad
ctrl+z

也就是收到的是包含命令的短信,请问大家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如何解决,

网友:
好像给的资料不全面

楼主:
就是通过串口传送数据,发送at命令,然后发送短信,但是收到的信息包含发送的命令,但是在超级终端下发送相同的命令,收到的是正常的短信内容

网友:
AT指令有一条是关闭回显的,具体是哪条不记得了,查一下TC35的模块指令集就知道了,好像是ATE。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过加上ATE0,但发都发不出去了,我再检查检查硬件问题,
还是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上面说的正常收到是不是只是回显啊
我用的是SIM300,发送短信之前要有AT+CSCS="GSM",AT+CMGF=1,以及短信中心设置AT+CSCA=“+8613800716500”,145几条命令
如果ATE1的话,就会回显内容,还有模块的反应结果,比如OK。
如果TTE0的话,只会有反应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