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m900b----短信格式---苹果猫还得您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09-05-19):
一个PDU短信的实例:

        本文以一个实例来解说AT指令发送PDU短信的全过程,假如我要发送下面的短信:
接收号码:+8613602433649
短信内容:工作愉快!
短信中心号码:+8613800200500

一、短信中心号码处理:用字符串  addr  表示
    1、将短信息中心号码去掉+号,看看长度是否为偶数,如果不是,最后添加F
          即  addr  =  " +8613800200500"
          =>   addr  =  " 8613800200500F"
    2、将奇数位和偶数位交换。
          =>   addr  =  " 683108020005F0"
    3、将短信息中心号码前面加上字符91,91是国际化的意思
          =>   addr  =  " 91683108020005F0"
    4、算出  addr  长度,结果除2,格式化成2位的16进制字符串,16  /  2  =  8  =>   " 08"
          =>   addr  =  " 0891683108020005F0"

二、手机号码处理:用字符串  phone
    1、将手机号码去掉+号,看看长度是否为偶数,如果不是,最后添加F
          即  phone  =  " +8613602433649"
          =>   phone  =  " 8613602433649F"
    2、将手机号码奇数位和偶数位交换。
          =>   phone  =  " 683106423346F9"

三、短信息部分处理:用字符串  msg  表示
    1、转字符串转换为Unicode代码,例如“工作愉快!”的unicode代码为  5DE54F5C61095FEBFF01,
          (转换函数见最后附录)
    2、将  msg  长度除2,保留两位16进制数,即  5DE54F5C61095FEBFF01  =  20  /  2  =>   " 0A" ,再加上  msg
          =>   msg  =  " 0A5DE54F5C61095FEBFF01"

四、组合
    1、手机号码前加上字符串  11000D91(1100:固定,0D:手机号码的长度,不算+号,十六进制表示,91:发送到手机为91,发送到小灵通为81),
          即  phone  =  " 11000D91"   +  phone
          =>   11000D91683106423346F9
    2、手机号码后加上  000800  和刚才的短信息内容,000800也写死就可以了
          即  phone  =  phone  +  " 000800"   +  msg
          即  11000D91683106423346F9  +  000800  +  0A5DE54F5C61095FEBFF01
          =>   phone  =  11000D91683106423346F90008000A5DE54F5C61095FEBFF01
    3、phone  长度除以2,格式化成2位的十进制数
          即  11000D91683106423346F90008000A5DE54F5C61095FEBFF01  =>   50位  /  2  =>   25

五、所以要发送的内容为
      AT+CMGF=0  < 回车>
      OK
      AT+CMGS=25< 回车>
      >   addr+phone  < Ctrl+Z发送>

六、如果返回不是ERROR,恭喜你,发送成功了^_^

我按照上面的内容的却发短信成功了,但是gtm900b的文档给出的格式是这样的
AT+CNMI=2,2     NOTE:收到短信,直接给出短信内容
OK
+CMT: "8613902288001",,"07/04/19,22:36:19+32",145,4,0,0,"8613912345500",145,4
TEST

我也看一些源程序,好像是在msg之前还加上自己的手机号还有数据个数
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详细的资料

网友:
华为的文档中就有描述,可以查阅AT+CMGF命令。短信格式一般有TEXT模式和PDU模式,楼主你的实例是PDU模式(AT+CMGF=0)的,而你贴的华为的例子是TEXT模式(AT+CMGF=1)的。TEXT模式只能发送一些字母数字和标点,不能发送中文,PDU则通吃。TEXT模式每个短信最大可以发送160字节,而PDU模式最大只有70个字符(汉字和字母都当成一个字符)
两种模式GTM900都是支持的,就靠这个CMGF参数,开机上电后默认是CMGF=0,也就是PDU模式。
你可以实验一下,开机上电30秒后:
AT+CGMF=1

AT+CNMI=2,2

然后用你的手机给模块发个短信,都用字母数字,你就看到你贴的类似的结果了+CMT: "8613902288001",,"07/04/19,22:36:19+32",145,4,0,0,"8613912345500",145,4

楼主:
我如果把用这个AT+CGMF=0用pdu模式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我这里一个手机卡停机了串口线还没找到。你那里方便的话给出pdu出现的情况。

发送是addr+phone  这种格式 接受也是完全一样吗? 发送的时候可是没有发自己的手机号的啊。接受的时候肯定是有的,是不是模块自动加上的还有数据个数

网友:
CMGF=0不就是你自己贴的实例吗,讲得很好了

你给人发短信顺带发自己的手机号码?人家收到短信的肯定能知道你的手机号,这是GSM的功能,和GTM900B无关。至于接收的格式,与发送肯定不一样的,要带上对方手机号,时间戳和编码方式以及短信本身。简单描述还是在华为的AT指令手册接收短信那块。具体PDU接收格式网络上很多。如果你愿意,还可以直接看我贴的短信猫SDK的源代码,里边就有解码接收PDU串的程序。

楼主:
谢谢了 好像我刚才下载了
+CMT([<alpha>],<length><CR><LF><pdu>
(启用 PDU模式))或者+CMT(<oa>,
[<alpha>],<scts>
[,<tooa>,<fo>,<pid>,<dcs>,<sca>,<tosca>,<le
ngth>]<CR><LF><data> (启用文本模
式));
这个是华为手册上面的alpha oa 这些都是什么意思 在那里能找到他们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是接受的格式把 pdu包括什么也没说清楚啊

网友:
华为手册高度抽象化,我自己也是当字典看,查一下某个参数取值的含义,要看他的语法,比较累的。你完全可以找找PDU接收格式什么的,通俗易懂。http://www.gfdtu.com/download/GM/短信开发之PDU格式详解.pdf

楼主:
好的谢谢了 我看论坛上面说可以根据短信来全球定位的 是不是就卡中心号码啊

网友:
短信来全球定位不了解,说不定就是营运商的增值服务,根据手机注册的基站来定位。和GSM的短信收发无关。

楼主:
+CMT: "@",22
0891683108302745F9240D91683102CE27
+CMT: "@",22
0891683108301705F0240D9168
我atd100861打不通 但是收到的信息格式是这样的 我删掉一些后面的数据

楼主:
atd100861
NO CARRIER
ATD100861
NO CARRIER
ATD10086
NO CARRIER

网友:
ATD10086;
漏了分号了

楼主:
我怎么打不出去电话 但是能收到ring 也能挂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