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STM32口线模拟I2C程序

楼主(2009-05-19):
在STM32的I2C上摔了一跤,测试了官方提供的几个例程和库,都有不同缺陷,也无法弥补:
1、查询方式,在连续读数据的过程中不能中断
2、DMA方式类似,在同一DMA中I2C的级别必须最高,否则同1.
3、中断方式也不能有更高优先级中断I2C,否则同1.
鉴于以上原因,无奈的口线模拟了I2C。(仅仅代表个人看法,欢迎指正)
附件中的项目文件已经过测试,为感谢OUR这几年的帮助,先开源这个小程序。

网友:
帮顶一个,stm32的iic的设计缺陷实在是一大败笔。
我也同楼主一样,用模拟的方式去实现那些功能。

网友:
继续观望

网友:
还没有用到呢,就是要这样把毛病贴出来,大家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我准备用 UART -> UART -> I2C

网友:
用IO模拟方式,不是更没法用DMA和中断吗?

楼主:
用口线模拟就是为了防止连读或连写的时候出现错误。DMA和中断是不能用了,但是提高了可靠性。
做产品嘛,还是可靠至上,再说I2C没必要很好的实时性。

网友:
STM32的IIC确实麻烦,最近做毕业设计的时候,搞了两天,硬件IIC可以读24C16和CD3315可就是读写不了TEA5767,那个郁闷啊!(毕业设计要交了,急)。无奈第三天开始自己模拟IIC....

网友:
哎  STM  I2C  SPI都有一些问题,也可能时自己没有用熟

网友:
感觉还是用IO模拟的好用,移植性也好。

网友(2009-07-14):
在页写的时候应该是有bug的,如果写入的地址不是页开始,那么,
    NumOfPage   =  length / I2C_PageSize;     //要写入的页数
    NumOfSingle =  length % I2C_PageSize;     //不足一页的个数
这个判断就是不正确的。

如I2C_PageSize=8,WriteAddress=6,length=4,就会执行到
      if(NumOfPage== 0)   //数据小于一页
      {
        I2C_BufferWrite(pBuffer,NumOfSingle,WriteAddress,DeviceAddress);   //写少于一页的数据
      }
此时,NumOfSingle=4,即从地址6连续写入4个字节,超过页大小了。

网友(2009-09-29):
这个24C64能用吗?需要改不?

网友:
应该用不了,24C64读写是16位地址

网友:
由于I2C1_SDA缺省引脚和FSMC不能同时使用,我也被迫选择了I2C模拟方式。

网友:
不错啊 我也用模拟的啊

网友:
写得不错,留下

网友(2009-11-05):
连续整了I2C两天,读写字节,一会可以一会不可以,及其不稳定,准备放弃用模拟来实现。

网友:
STM32的I2C真是折磨人。

网友(2010-02-09):
我也是IO模拟,
用在现在的产品上,感觉可靠性第一.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M32的I2C真是折磨人。

早就体会到了,深有感触.
鸡肋...

网友:
有得参考,正在学习STM

网友:
确实I2C有点问题

网友:
LM3S的IIC我用在产品上了

网友:
楼上,上量的产品么?

网友:
正要学STM,先谢谢了

网友:
被迫使用模拟I2C 谢谢

网友(2010-04-06):
肯定得顶呀.

网友:
在STM32上的I2C例程中写到:“由于板上EEPROM为M24C02而非M24C08,因此在I2c_ee.c需把I2C_Pagesize由16改为4。”

AT24C02A, 2K SERIAL EEPROM: Internally organized with 32 pages of 8 bytes each,
the 2K requires an 8-bit data word address for random word addressing.

AT24C08A, 8K SERIAL EEPROM: The 8K is internally organized with 64 pages of 16
bytes each. Random word addressing requires a 10-bit data word address.

我想问的是:为何要把16改为4呢?

网友(2010-06-18):
标一下i2c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我也喜欢模拟的,IIC反正不需要高速

网友:
楼主,手册没说I2C查询方式不能被中断吧!
I2C确实设计的不好,很难用.
如果读取已知长度的数据还好,可以提前准备NAK,STOP,
如果读取未知长度的数据,必须多读3个字节才能发出STOP.

网友(2010-08-08):
回复 楼主:

你好,我参考你的程序调试通过了MXC6202加速度传感器,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在STM32和从设备通信时要读回数据,可为什么只把STM32的模拟IIC引脚只设置为输出模式,哪读数据的时候数据是怎么输入到端口数据寄丛器的?

网友:
/****************************************/
#define Set_24XXX_SDA(void)        {PIN_SDA=1;}
#define Clr_24XXX_SDA(void)        {PIN_SDA=0;}
#define Get_24XXX_SDA(void)        {PIN_SDA;}
#define Set_24XXX_SCL(void)        {PIN_SCL=1;}
#define Clr_24XXX_SCL(void)        {PIN_SCL=0;}
/****************************************/
static void nop(void)
{        asm("nop");
        asm("nop");
        asm("nop");
}
/****************************************/
static void ProgrameDelay(int16u x)
{        while(x--);
}
/****************************************/
static void Start(void)
{        Clr_24XXX_SCL();
        Set_24XXX_SDA();
        Set_24XXX_SCL();
        nop();
        Clr_24XXX_SDA();
        nop();
        Clr_24XXX_SCL();
        Set_24XXX_SDA();
}
/****************************************/
void Stop(void)
{        Clr_24XXX_SCL();
        Clr_24XXX_SDA();
        Set_24XXX_SCL();
        nop();
        Set_24XXX_SDA();
        nop();
        Clr_24XXX_SCL();
}
/****************************************/
static int8u GetAck(void)
{        int8u ack;
        Clr_24XXX_SCL();
        Set_24XXX_SDA();
        Set_24XXX_SCL();
        nop();
        ack= Get_24XXX_SDA();
        Clr_24XXX_SCL();
        return ack;
}
/****************************************/
static void Ack(void)
{        Clr_24XXX_SDA();
        Set_24XXX_SCL();
        nop();
        Clr_24XXX_SCL();
        nop();
        Set_24XXX_SDA();
}
/****************************************/
static void Nack(void)
{        Set_24XXX_SDA();
        Set_24XXX_SCL();
        nop();
        Clr_24XXX_SCL();
}
/****************************************/
static void SendByte(int8u sendbyte)
{        int8u i;
        for(i=8;i>0;i--)
           {        Clr_24XXX_SCL();
                if(sendbyte & 0x80)
                {        Set_24XXX_SDA();
                }
                else
                {        Clr_24XXX_SDA();
                }
                sendbyte<<= 1;
                Set_24XXX_SCL();
                nop();
           }
        Clr_24XXX_SCL();
}
/****************************************/
static int8u ReceiveByte(void)
{        int8u resualt,i=8;
        Clr_24XXX_SCL();
        while(i--)
        {        Set_24XXX_SCL();
                resualt= (resualt<<1)|Get_24XXX_SDA();
                Clr_24XXX_SCL();
        }
        return resualt;
}
/****************************************/
int8u Rw24XXX(int16u address,int8u *buf,int16u number,int8u control)
{        int16u i;
        int8u *ptr;
        int8u error=1;
        int8s time=3;
        while(1)
           {        if(--time < 0) break;
                ptr= buf;
                Start();
                   SendByte(control&0xfe); if(GetAck())continue;
                   SendByte(address>>8); if(GetAck())continue;        //如果地址小于2字节的,如24c02,04,16,32可以屏蔽此句
                   SendByte(address); if(GetAck())continue;

                   if(!(control&0x01))
            {        i= number;
                      error= 0;
                      while(i--)
                {        SendByte(*ptr++); if(!GetAck())continue;
                        error= 1;
                        break;
                }
                      if(error == 1) continue;
                      break;
            }
                   else
            {        Start();
                    SendByte(control); if(GetAck())continue;
                    while(--number)
                    {        *ptr++= ReceiveByte();
                            Ack();
                    }
                    *ptr= ReceiveByte();
                    Nack();
                    error= 0;
                    break;
            }
        }
        Stop();
        if(!(control&0x01))
        {        ProgrameDelay(1000);
        }
        return error;
}
/****************************************/

网友:
模拟的移植方便

网友:
正在调试此I2C,看到此贴,真乃雪中送炭,谢拉。先看看。。。学习模拟I2C。

网友:
ST I2C 存在什么问题啊?请教大家

网友(2010-09-14):
我现在已经被IIc搞得一头雾水

网友:
嗯,确实有问题:

我也想用你的模拟IIC了

网友:
测试了楼主程序,有点问题,读的时候第二次Start的时候出现低电平尖峰(约0.5us),修改如下

网友:
不错!!!!!!!模拟的就是好用啊!!!!!!!!!!!!!!!!

网友:
还是直接模拟的吧,硬件的IIC把我搞残废了

网友(2010-10-19):
模拟的  怎么用在 两个cpu通讯呢

网友(2010-12-02):
一直用的就是模拟....

网友(2011-01-05):
回复 网友B:
在页写的时候应该是有bug的,如果写入的地址不是页开始,那么,
    numofpage   =  length / i2c_pagesize;     //要写入的页数
    numofsingle =  length % i2c_pagesize;     //不足一页的个数
这个判断就是不正确的。
如i2c_pagesize=8,writeaddress=6,length=4,就会执行到
      if(numofpage== 0)   //数据小于一页
      {
        i2c_bufferwrite(pbuffer,numofsingle,writeaddress,deviceaddress);   //写少于一页的数据
      }
此时,numofsingle=4,即从地址6连续写入4个字节,超过页大小了。

我在此也遇到问题,可以改成
/*************************************************/
if(NumOfPage== 0)   //数据小于一页
{
I2C_BufferWrite(pBuffer,I2C_PageSize-Addr,WriteAddress);   //写少于一页的数据
I2C_BufferWrite(pBuffer+I2C_PageSize-Addr,NumOfSingle-(I2C_PageSize-Addr),WriteAddress+I2C_PageSize-Addr);   //写少于一页的数据
}
/*************************************************/

网友(2011-02-13):
用口线模拟的应该是可以通用的,所以说你的开源程序很有借鉴价值,帮顶一下!

网友:
纠结中,没有心情去研究AT系列的存储器,太小,不实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stm32的i2c上摔了一跤,测试了官方提供的几个例程和库,都有不同缺陷,也无法弥补:
1、查询方式,在连续读数据的过程中不能中断
2、dma方式类似,在同一dma中i2c的级别必须最高,否则同1.
3、中断方式也不能有更高优先级中断i2c,否则同1.
鉴于以上原因,无奈的口线模拟了i2c。(仅仅代表个人看法,欢迎指正)
附件中的项目文件已经过测试,为感谢our这几年的帮助,先开源这个小程序。

1、查询方式,在连续读数据的过程中不能中断
这问题让我也碰上了。

网友(2011-03-22):
留作后备方案吧,STM32的IIC不是容易吃下的,但也要先试试硬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留作后备方案吧,stm32的iic不是容易吃下的,但也要先试试硬件。

放弃了,STM的IIC实在……

网友:
模拟IIC一方面可以用来深入理解IIC协议,另一方面确实可以避免一些原生IIC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对IIC理解不深刻,对MCU理解不深刻等等。MARK,以后备用。。。

网友:
程序,经过测试 ,非常不完善,读写都有很大问题。。。。不建议采用

网友(2011-06-28):
使用24C64时:

//读出1串数据         存放读出数据  待读出长度      待读出地址       器件类型(24c64)
bool I2C_ReadByte(u8* pBuffer,   u8 length,     u16 ReadAddress,  u8 DeviceAddress)
{
    if(!I2C_Start())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DeviceAddress & 0xFFFE);   //设置器件写地址
    if(!I2C_WaitAck()){I2C_Stop();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u8)((ReadAddress & 0x1F00) >> 8));   //设置高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u8)(ReadAddress & 0x00FF));   //设置低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DeviceAddress | 0x0001);     //设置器件读地址
    I2C_WaitAck();
    while(length)
    {
      *pBuffer = I2C_ReceiveByte();
      if(length == 1)I2C_NoAck();
      else I2C_Ack();
      pBuffer++;
      length--;
    }
    I2C_Stop();
    return TRUE;
}

//写入1字节数据       待写入数据    待写入地址       器件类型(24C64)
bool I2C_WriteByte(u8 SendByte, u16 WriteAddress, u8 DeviceAddress)
{
    if(!I2C_Start())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DeviceAddress & 0xFFFE);   //设置器件地址
    if(!I2C_WaitAck()){I2C_Stop();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u8)((WriteAddress & 0x1F00) >> 8));   //设置高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u8)(WriteAddress & 0x00FF));   //设置低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SendByte);
    I2C_WaitAck();
    I2C_Stop();
        delay(1);
        //注意:因为这里要等待EEPROM写完,可以采用查询或延时方式(10ms)
    //Systick_Delay_1ms(10);
    return TRUE;
}

网友(2011-08-24):
怎么都没有关中断?

网友:
多谢楼主,硬件IIC把我害惨了。

网友(2011-11-11):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在页写的时候应该是有bug的,如果写入的地址不是页开始,那么,
    numofpage   =  length / i2c_pagesize;     //要写入的页数
    numofsingle =  length % i2c_pagesize;     //不足一页的个数
这个判断就是不正确的。
如i2c_pagesize=8,writeaddress=6,length=4,就会执行到
      if(numofpage== 0)   //数据小于一页
      {
        i2c_bufferwrite(pbuffer,numofsingle,writeaddress,deviceaddress);   //写少于一页的数据
      }
此时,numofsingle=4,即从地址6连续写入4个字节,超过......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在页写的时候应该是有bug的,如果写入的地址不是页开始,那么,
    numofpage   =  length / i2c_pagesize;     //要写入的页数
    numofsingle =  length % i2c_pagesize;     //不足一页的个数
这个判断就是不正确的。
如i2c_pagesize=8,writeaddress=6,length=4,就会执行到
      if(numofpage== 0)   //数据小于一页
      {
        i2c_bufferwrite(pbuffer,numofsingle,writeaddress,deviceaddress);   //写少于一页的数据
      }
此时,numofsingle=4,即从地址6连续写入4个字节,超过......

这样也不对吧,比如写入0X0开始的6个字节。用24C08,每页16字节
I2C_BufferWrite(pBuffer+I2C_PageSize-Addr,NumOfSingle-(I2C_PageSize-Addr),WriteAddress+I2C_PageSize-Addr);

NumOfSingle-(I2C_PageSize-Addr)=6-(16-0)= -10

网友:
我在用到STM32的SPI和IIC时总是硬件和模拟同时弄,结果最后都是用的模拟,应该还是对stm32的硬件特性不够了解吧

网友:
不改I2C_delay,STM32103FCTT6下测试单字节读AXP192通过,单字节写时需要把I2C_delay的延时改大,使用1ms的没有问题,再小没有试
不知道是不是芯片的问题,望各位注意

网友(2011-12-15):
大家就用模拟的吧,不掉棺材不流泪。

网友:
没用过IIC正的有那么差么

网友(2012-11-18):
STM32模拟I2C

网友(2013-05-22):
折腾了一天了,先收下,改天好好研究一下,果断放弃硬件I2C啦。谢楼主!

网友(2013-10-10):
这么多年了,貌似STM32的I2C还依旧那么难用。。。

网友:
还木有用到这个功能啊

网友:
不得不放弃硬件i2c,及其不稳定,谢楼主

网友(2014-03-01):
标记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用到I2C的时候再仔细看看。

网友:
顶!,就是IIc经常要用,很多人都说硬件不好用

网友(2014-04-27):
我贴一段硬件的STM32的程序,已验证通过的。
/*
²Ù×÷¶ÔÏóΪһ24C256
*/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EEPROM_ADDR                0xA0
#define I2C_PAGESIZE        64                //24C256Ò³»º³åÊÇ64¸ö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 PB6,7 SCL and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_De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30;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200000;//200KËÙ¶È

        I2C_Cmd(I2C1, ENABLE);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ÔÊÐí1×Ö½Ú1Ó¦´ðģʽ*/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

/***************************************************
**º¯ÊýÃû:I2C_ReadS
**¹¦ÄÜ:¶ÁÈ¡24C256¶à¸ö×Ö½Ú
**×¢ÒâÊÂÏî:24C256,16λµØÖ·,A0-A2¹Ì¶¨Îª0,´ÓÆ÷¼þµØַΪEEPROM_ADDR
***************************************************/
void I2C_ReadS_24C(u16 addr ,u8* pBuffer,u16 no)
{
    if(no==0)
                return;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USY));

        /*ÔÊÐí1×Ö½Ú1Ó¦´ðģʽ*/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 ·¢ËÍÆðʼλ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EV5,Ö÷ģʽ*/

    /*·¢ËÍÆ÷¼þµØÖ·(д)*/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EEPROM_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Ë͵ØÖ·*/
        I2C_SendData(I2C1, (u8)(addr>>8));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Êý¾Ý1ÒÑ·¢ËÍ*/
        I2C_SendData(I2C1, (u8)addr);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Êý¾Ý2ÒÑ·¢ËÍ*/

        /*Æðʼλ*/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Æ÷¼þ¶Á*/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EEPROM_ADDR, I2C_Direction_Receiv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while (no)
    {
                if(no==1)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îºóһλºóÒª¹Ø±ÕÓ¦´ðµÄ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ËÍֹͣλ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EV7 */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1);
            pBuffer++;
            /* Decrement the read bytes counter */
            no--;
    }
        //ÔÙ´ÎÔÊÐíÓ¦´ðģʽ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

/****************************************************
**º¯ÊýÃû:I2C_Standby_24C
**¹¦ÄÜ:24CÊÇ·ñ×¼±¸ºÃÔÙдÈëµÄÅжÏ
**×¢ÒâÊÂÏî:±¾º¯Êý¿ÉÒÔÀí½âΪ:ÅÐæ
****************************************************/
void I2C_Standby_24C(void)
{
  vu16 SR1_Tmp;
  do
  {
    /*Æðʼλ*/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ÁSR1*/
    SR1_Tmp = I2C_ReadRegister(I2C1, I2C_Register_SR1);
    /*Æ÷¼þµØÖ·(д)*/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EEPROM_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ReadRegister(I2C1, I2C_Register_SR1) & 0x0002));

  /**/
  I2C_ClearFlag(I2C1, I2C_FLAG_AF);
  /*ֹͣλ*/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
**º¯ÊýÃû:I2C_ByteWrite_24C
**¹¦ÄÜ:дһ¸ö×Ö½Ú
**×¢ÒâÊÂÏî:×ÖдÈëͬÑùÐèÒªµ÷ÓÃæÅжÏ
*************************************************/
void I2C_ByteWrite_24C(u16 addr,u8 dat)
{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USY));  //iiiii
        /* Æðʼλ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ËÍÆ÷¼þµØÖ·(д)*/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EEPROM_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Ë͵ØÖ·*/
          I2C_SendData(I2C1, (u8)(addr>>8));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Êý¾Ý1ÒÑ·¢ËÍ*/
                I2C_SendData(I2C1, (u8)addr);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Êý¾Ý2ÒÑ·¢ËÍ*/

        /* дһ¸ö×Ö½Ú*/
          I2C_SendData(I2C1, dat);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λ*/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I2C_Standby_24C();
}

/*************************************************
**º¯ÊýÃû:I2C_PageWrite_24C
**¹¦ÄÜ:дÈëÒ»Ò³(ÒÔÄÚ)
**×¢ÒâÊÂÏî:´Ëº¯Êý¹©ÈºÐ´Èëµ÷ÓÃ
*************************************************/
void I2C_PageWrite_24C(u16 addr,u8* pBuffer, u8 no)
{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USY));

        /*Æðʼλ*/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Æ÷¼þµØÖ·(д)*/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EEPROM_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дµØÖ·Öµ*/
        I2C_SendData(I2C1, (u8)(addr>>8));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Êý¾Ý1ÒÑ·¢ËÍ*/
        I2C_SendData(I2C1, (u8)addr);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Êý¾Ý2ÒÑ·¢ËÍ*/

        while(no--)
        {
          I2C_SendData(I2C1, *pBuffer);
          pBuffer++;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λ*/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I2C_Standby_24C();//IIIIIII
}

/*************************************************
**º¯ÊýÃû:I2C_WriteS_24C
**¹¦ÄÜ:ҳдÈë24C
**×¢ÒâÊÂÏî:24C256×î¶àÔÊÐíÒ»´ÎдÈë64¸ö×Ö½Ú
*************************************************/
void I2C_WriteS_24C(u16 addr,u8* pBuffer,  u16 no)
{
        u8 temp;

        //1.ÏÈ°ÑÒ³²»¶ÔÆëµÄ²¿·ÖдÈë
        temp=addr % I2C_PAGESIZE;
        if(temp)
        {
                temp=I2C_PAGESIZE-temp;
                I2C_PageWrite_24C(addr,pBuffer,  temp);
                no-=temp;
                addr+=temp;
                pBuffer+=temp;
                I2C_Standby_24C();
        }
        //2.´ÓÒ³¶ÔÆ뿪ʼд
        while(no)
        {
                if(no>=I2C_PAGESIZE)
                {
                        I2C_PageWrite_24C(addr,pBuffer,  I2C_PAGESIZE);
                        no-=I2C_PAGESIZE;
                        addr+=I2C_PAGESIZE;
                        pBuffer+=I2C_PAGESIZE;
                        I2C_Standby_24C();
                }
                else
                {
                        I2C_PageWrite_24C(addr,pBuffer,  no);
                        no=0;
                        I2C_Standby_24C();
                }
        }
}

网友:
路过路过赞下吧  stm32好难

网友(2014-05-28):
谢谢lz,挺好用的

网友:
你这个是配用多大容量的I2C啊,我有个24C256的可以参考,但是有个小毛病一直没搞定

网友(2014-09-14):
看来要放弃I2C了

网友:
看了I2C真的不行啊

网友:
mark  我喜欢spi

网友(2017-02-13):
虚心学习 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