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teus 仿真提示不在实时模式下运行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19):
用Proteus 仿真一个电路 结果出现了如下提示  "simulation is not running in real time due to excessive cpu load "

这是怎么回事啊 高手帮个忙啊 急!!!!!先谢谢了 !!!!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意思是你的电脑太慢了.

楼主:
汗.......虽然我的电脑也不咋样 但AMD3600+也不至于不堪到如些程度吧....2.38G 下运行啊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有些参数设置不正确啊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电路问题 尤其是模拟部分

楼主:
实在是找不出原因来了 高手帮看下啊

楼主:
说明一下 是可以仿真的 只是不能在实时模式下运行

网友:
提高速度的一些方法:
1.如果是数字电路,记得将电阻二极管等元件设置为数字模式。
2.不要有太高速度的中断。
3.不要输出高频的PWM信号。
4.将一些有源元件(三极管、场效应管等)或电路用可控源代替(理想化)。

再慢也比做电路板快

楼主:
谢谢 "homemyc " 我好好再检查一下 这个电路如果仿真的太慢就失去意义了 没有原来的效果了

网友:
"simulation is not running in real time due to excessive cpu load "
--------------------------------------------------------------------

出现此类情况,很正常。
是否能够实现实时仿真,首先取决于电路本身,其次取决于设置,再者是机器。
很多电路(尤其模拟电路)不容易实现实时仿真。
即使不能实时仿真,速度太慢,但仍有实际意义。

解决(缓解)办法:
1.参见帮助文件 Proteus VSM Help 中 ADVANCED TOPICS 项的 HOW TO MAKE INTERACTIVE SIMULATIONS RUN FASTER,尽量优化电路,提高仿真速度。
2.将大而复杂的仿真电路分拆成几个部分,分别进行仿真验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