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调光闪的问题(图,9楼有更新)

楼主(2009-05-19):
我用单片机来控制可控硅。
按理说在过零后只要加载一高电平那么这半期都应是亮的。
但是我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的IO上加载周期是2ms的方波,结果灯泡不停的闪。
按理说加载以上方波的话,最多在过零后1ms可控硅就导通了,这半个周期是亮的。
可是为什么会闪呢?

楼主:
有知道的告诉一下,谢了。

网友:
为什么会是2ms的方波呢?

网友:
搜一下什么叫过零吧。

网友:
你讲的不够具体,如:有没有同步检测,持续2MS的控制信号,有没有按100HZ频率重复触发等重要信息,我只能跟你讲一下大道理:
双向可控硅导通有二个条件:
1)是门极有触发电压,2)是阴极与阳极间有足够的电流.
在触发导通后,半个周期内,导通一直存在.过零点后,要再次触发,在50HZ的交流电源下,2MS触发了导通,但不能保证整个周期内都导通,当触发的频率远离100HZ,就会出现闪的现象.在频率相近的情况下,灯会出现渐亮渐暗周期性变化的现象.

网友:
在单片机控制的时候,不是频率越准越好,因为电网的频率,是有误差的.要设计好的产品,应让单片机自动适应电网的频率.因此,取同步触发是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
一般可控硅调光有闪烁现象,十有八九是由于控制角度、相位的累计误差造成的。所以要和电网频率保持同步。

网友:
那个8050貌似没必要装,而且8050的导通和关断的速率,也就它的放大倍数似乎不高。。。

网友:
我猜是门极驱动电流不足,以你的电路,可能在AC的峰值时才可以开通一下,但电流不足,没法维持导通。如果没有辅助低压电源的情况下,搞个充电电容,在光耦导通时放电,就容易得到所需的门极电流。注意你的BTA06的型号,其开通电流从5-50MA的都有,验算一下吧。
不过我认为你的开通理论是成立的,不一定要同步,特别是不需调光仅作为开关用时。关键是触发电路的设计。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猜4楼和8楼的或许说对了。他们说的我没考虑过。
我解释一下,我加载2ms的方波是为了确保可控硅在过零后1ms内能够导通,这样就可以保证剩下的9ms可以导通。也就是说理论上讲加载2ms几乎可以保证灯泡的亮度在95%以上而且不闪动,可是实际是闪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
多看看资料分析一下吧,你的驱动方法严重不对。

网友:
从上面的电路图看,你是没接有过零检测的,那样同步不了,这样的产品卖到国外的60HZ的国家就用不了!你说加载周期是2ms的方波是没用的,我以前做的时候用信号发生器加2ms的方波测试过,不行的!过零检测必须有,少不了!有过零检测,后面的事就好做了!

楼主:
回12楼的,这个和过零检测有关系吗?这个根本不用同步,只是测试。

网友:
有啊!!我做过这样的项目了!!

网友:
光耦控制强度无非就两种,一种用常规光耦,比如PC817之类,这个要用过零检测,通过零点触发然后计时,适应的时间给一个脉冲到光耦,可控硅就会导通,一直维持到下一个反向周期。

另一种就是用光耦双向触发二极管,比如MOC3021 3023之类,LZ的3063都是,这类器件内部有过零检测,所以不用进行过零检测,只要控制光耦内部LED的亮度就行,但PWM信号要比较高的频率,通常来说要大于4倍交流电的频率,推荐大于1K。

LZ的方法应该加快PWM的速率,而增加过零检测电路,可以用更廉价的光耦。

网友:
过零型的光耦做不了调光!

网友:
做得了的,主是要靠双向二极管来钳位导通电压。原理和一般的光耦检测过零是一样的。

网友:
过零型光耦做加热、温度控制还行,做调光灯不闪才怪,人眼睛都光还是很敏感的!

网友:
不会有问题的,不过你的PWM频率要快。要不到热端控制就不平稳就会闪了。频率双向二极管出来后不会有太多的波形,而且,在控制脚加电容吸收就会效果非常好了,原理同过零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量化了电压,一个量化时间而已。

网友:
LS的,随便拿来的东西没什么用。实际的情况是,你的PWM频率大于1K时,调光是可以的。

网友:
调光控制要做到自然,无闪烁,必须要用非过零型的光耦+过零检测电路。这些涉及到过零与非过零型光耦的区别,还涉及到人眼生理构造的知识。

对于非过零型光耦:除了交流零点以外的任何相位角给予脉冲控制信号,就能触发光耦导通;之后你撤消脉冲控制信号,也要等到本半周交流过零时才能关闭。

对于过零型光耦:只有在交流零点附近(一定要在零点附近!)给予脉冲控制信号,才能触发光耦导通,之后你撤消了脉冲控制信号,也要等到本半周交流过零的时才能关闭。假如,你的脉冲控制信号不是在交流过零附近给予的,那么这半个周期光耦是不导通的!比如50Hz交流电,每半个周期就是10mS,在过零后5mS,也就是在波峰时给予控制信号,那就是白给了,光耦根本导通不了,那么这半个周期光耦是截止的,灯光就要黑暗10mS。

    利用光耦控制灯光,必须每半个周期都要控制导通角的大小,需要亮,就把导通角开大些,需要暗淡就把导通角开小些,这些只有非过零型的光耦才能办的到。过零型的光耦控制输出功率只能是开若干个“半周期(10mS)”、关若干个“半周期(10mS)”,这样显然造成了人眼的不舒适。你去拆开任何一个市场现有的调光灯,就会发现没有人用过零型光耦。

网友:
实际的情况是,你的PWM频率大于1K时,调光是可以的。
================================================
很显然,你把楼主图上的MOC3063当做“光耦”了,楼主在图上标明的也很误导人——“光电耦合”。
而实际中,MOC3063叫做“光耦可控硅”,它的性质是“可控硅”的特性,“可控硅”的截止可不由脉冲信号来控制,而只是取决于交流过零,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知道在半个周期内,就算你给了可控硅100万个脉冲,可控硅该什么状态还是什么状态。可控硅在交流半个周期内接受一次脉冲和接受一万次脉冲没什么区别!

网友:
你说的是对的,但那只是其中一种。

楼主:
首先感谢 zcllom 星罗棋布 和 Heavin 小文子 的建议。现在焦点应该在那个“光电耦合”上了。我再查下资料并好好想一下。现在实验室关门了,明天我做下试验看看。不过昨天我试过分别加载周期为2s和20us的方波,如果是2s的话那灯就是亮一秒再灭一秒如此循环。而2us的话则一直保持亮且没有闪动。

楼主:
想了一下貌似zcllom 星罗棋布的有道理,这么说我的光耦是过零型的。这个可以解释为什么20us的方波不闪了,而2ms的会闪,同时2s的方波可以按预计工作。我再验证一下。再问一下非过零光耦有那些型号的?

网友:
如果你用现在的方式,还需要加一个电容作充放电,要不是调节不了光的。

网友:
而且,型号最好换成3021-3023双二极管。

网友:
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但是论坛上还没有一个提供完整方案的帖子,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有一定的价值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8560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调光&bbs_id=1000

另外,原理图中的 8050 是不是可以不接?

网友:
调光 (原文件名:Turn.JPG)

可以参考一下。记忆中的,应该没错。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这图,测试时保持光耦一直接通。结果灯泡一点反应都没有,郁闷了。不过刚上电时灯会闪一下。不知为什么。

可控硅用的是bta16,并把。0.01的电容改为0.1了。
最后更新,这张图是对的,是我接错电路了。

网友:
Zero detector is use for like phase control,the sin wave is complete so you choice moc3063..,for moc3021 is random control not the full sin wave,for dimmer control should use moc 3021/22/23

网友:
这个帖子讨论的好

楼主:
经过几天的奋斗终于把调光做好啦。哈哈,再一次谢谢各位的指点,尤其是zcllom 星罗棋布 和 Heavin 小文子。

网友:
哈 31楼的电路上电一闪就亮 是不是把可控硅的一二脚接反了~~ 我第一次用双向可控硅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仅仅是用做开关,用带过零检测的光耦就可以了,如果调光的话,还是要加过零检测电路的,零点延时相应的时间触发可控硅。

网友(2009-08-25):
【34楼】的 sunhaoqin,最近也在做调光的东西,也有闪,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
我的QQ是6015835,请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程序公开一下啊,搞了几天了没搞定

网友:
"但是我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的IO上加载周期是2ms的方波,结果灯泡不停的闪。 "

1、你加的控制脉冲有问题,AC220V的频率是50Hz,周期是20ms.你用的是BTA06是个双向可控硅,如果你想全波都利用的话,那你的控制脉冲周期是10ms,否则是20ms。
2、同时你最好用要加过0检测电路,这样可以保证你的时间是同步,否则会有累计误差。

网友(2009-10-21):
已经完全搞定可控硅调光 打开这里http://www.51hei.com/mcu/694.html
有代码

网友(2010-06-23):
请楼主有没在proteus中仿真过,我仿真的过程中老是出错,

网友(2010-07-25):
回复 网友A:

我也用Proteus仿真了,结果关于可控硅的实验都出错,很郁闷

网友(2010-11-27):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
用普通的白炽灯,不要用节能灯,我调试热释红探头驱动的时候也碰到闪烁的情况,开始用的节能灯,换过就好了。

网友(2011-07-22):
闪烁通常是触发信号的错误,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2012-09-17):
MOC3063是过零型光藕,请教在这里是怎么调光的?

网友(2014-05-01):
讲的很好啊,学习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