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分析一下。Q2烧毁的原因,并改善方法。

楼主(2009-05-19):
高手帮我分析一下。Q2烧毁的原因,并改善方法。
此电路还有无其他问题?

驱动电路 (原文件名:电机驱动电路.jpg)

网友:
我觉得可以看看D1和C1,是不是漏电把Q2击穿

网友:
前面MCU出PWM经RC,Q1,Q2都工作在线性区,热,Q1没接电机热就不理解了

网友:
q2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造成的

网友:
不需接电机,主要有PWM信号,Q1的负载是94欧,如果是6V就有60MA电流加上开关损耗,发热是正常的。Q2的总电流超过1A,如果PWM的频率过高,三极管的开关速度慢,开关损耗会很高,发热也是正常的,建议加个散热器。如果想不发热,降低PWM频率到几K,或用场效应管代替Q2,Q1的电路也要改动

网友:
当有PWM的时候,Q2的Ibe就已经很大了.再加上你的R4和LED.不热才怪呢.

网友:
楼主并没说CPU输出是PWM信号,如果真是PWM输出,那就是电路设计错误,发热是无可避免了。

网友:
是由发热推想可能是PWM,是PWM未必是设计错误,关键是开关频率和散热设计问题。
还有个问题是D1不能用1N4148,很容易击穿,如果不是PWM起码用个1N4007,如果是PWM用HER208吧。

网友:
如果是PWM驱动,那么C7摆放的位置就是错误,PWM信号经C7滤波后不再是开关信号而是模拟信号,将使后面三极管工作于线性状态,发热是无可避免。正确做法应该去掉C7,使后两管工作于开关状态,电机两端电容要小或电机串联小电感使用。

网友:
如果是PWM 用一个MOSFET就搞定,当然要去掉C7.

网友:
如果是PWM驱动,那么Q1前面的电容不是把PWM滤波了,导致上升沿下降沿变缓而使三极管发热
驱动电路有问题,你可以把Q1去掉,Q2通过一个电阻直接接到IO口上面,但是Q2要换成达林顿管,比如TIP122
还有就是三极管驱动感性负载时,CE极一般也加个反向保护二极管,比如HER207

网友:
义隆的单片机,就知道这东西对成本很敏感

网友:
【10楼】 kdtcf 春风,驱动电路有问题,你可以把Q1去掉,Q2通过一个电阻直接接到IO口上面,但是Q2要换成达林顿管,比如TIP122
====================================================================================================================
恰好相反,换成达林顿管,发热更严重,原因是Vce比原来的大得多。

楼主:
不好意思啊!这个东西就没有PWM输出,就是输出个电平。定时关机而以。

kdtcf 春风  说的很有道理。我还在找成本更低的IC呢,谁有最好提供一个

网友:
建议把R10(4.7K)电阻拿掉,Q1的发射极和Q2的集电极之间串个电阻,还有模拟地与数字地之间共地,用个0欧姆电阻连接试试

网友:
还有,您老能否用光耦隔离一下??

网友:
我怎么觉得是R7 R11太小了呢?

网友:
还有,您老能否用光耦隔离一下??
——成本太敏感啊

楼主:
问题解决 换掉了 Q2

楼主:
问题解决 换掉了 Q2。把 R 7  R 11
全部调大

网友:
TIP122是达林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