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学校做过的一个示波器

楼主(2009-05-19):
整理电脑的时候忽然发现当时在学校电子设计时候做过的一个示波器题目的文档。
是用FPGA做的,后来3天的时间太紧了没调出来液晶显示,只用2个通道输出接到示波器上显示....不过功能跟性能要求倒是达到了题目要求甚至扩展要求
贴出一些内容缅怀一下,也供大家参考——如果还有点参考价值的话 >.< 本人认为这是个失败的作品
--------------------------------------------------------------------------------------------------------
数字示波器按照题目要求能做到两种基本的数字化采样模式:等效采样和实时采样。
本方案采用高速大规模FPGA芯片实现的高速数据采集控制和存储、垂直通道量程控制、显示控制、时间扩展控制以及其他的外围电路控制,使系统结构大大简化,提高了整体可靠性,同时降低了实现成本。
方案流程如图一所示,首先输入的信号经过阻抗匹配电路后进入衰减增益电路进行一定的衰减或者增益处理,使输入信号符合处理的电压范围。接着输入可调增益芯片进行第二次处理,可调增益放大器根据用户选择的档位对信号进行一定的衰减增益后送入采样保持放大器,由FPGA控制采样保持放大器采集并将数据送入ADC芯片,最后ADC芯片处理完的数据被送往FPGA进行最后处理后控制LCM模块将波形和频率、幅值等数据显示到液晶显示屏上。

数字示波器的制作和设计
1. 高阻衰减网络
由于数字工作芯片工作电压较小,不能满足大范围电压信号输入,所以需要设计一高阻衰减器(一般为1MΩ)提供电压衰减,增大测量范围。这里我们选择1/10和1/1衰减电路。当测量较大电压时,进行衰减;输入电压较小时可以选择另一网络直接选通不进行衰减。衰减网络的选择根据用户拨的档位进行切换。能完成基本要求里的垂直灵敏度1V/div和0.1v/div的两档选择和1M欧姆阻抗的基本要求。
为了产生10:1的衰减,我们采用了如图3所示的电路。该电路由2个74HC4066、2个继电器以及一些容阻组成。RL1和RL2这2个继电器用来选择支路。上面的支路2是无衰减支路,下面的是支路1是10:1衰减。支路的选择由用户拨动档位对继电器的开关进行选择而达到。

2. 增益衰减电路
通过4066多路模拟开关控制继电器选择电压档通路,将设定好的参考电压传至可变增益放大器AD600,可以有效的实现多档电压放大,而且电路简单,增益调节简单,精确。每个独立的通道都提供了0-40 db 的增益。
AD600的增益可以按如下公式计算出来(Vg单位是V):Gain (dB) = 32 VG + 20
     由于要实现发挥部分的2mv/div档,可以使用AD600根据输入电压的不同对输入信号进行不同增益的方法后给后面的数字电路处理。在输入为垂直灵敏度1V/div和0.1v/div的两档时,AD600增益为2倍,在2mv/div档时则为100倍,由增益公式计算出输入VG分别为0.66V和-0.56V。使用电阻分压电路和继电器对输入电压进行控制,根据用户选择的档位分别输入对应的VG就能控制相应的通道增益。实现3档垂直灵敏度可调。

3.  比较触发电路和采样电路
  使用高速比较器TL3016经过AD600进行增益衰减后的信号与设置的触发电平进行比较,输出与信号同频的触发脉冲串到FPGA,让FPGA处理后控制AD783采样。
   触发电平由可调电阻和固定电阻分压得到,可以3到0V内可调。当输入信号电平高于比较电平时比较器就输出高电平,否则为低电平,能完成基本要求中的触发电平可调。

  采样使用采样保持放大器AD783,AD783快速的采样时间,高速的保持停留为采样系统提供了很高的吞吐率。AD783典型的建立时间为150ns,建立时间足够快,可以让SHA在不需求附加延时的情况下直接驱动AD转换器。

4.  AD数据转换电路
   AD转换模块使用的是AD8721芯片,将从AD783采样保持放大器中发送来的模拟数据转换位8位数字信号传给FPGA进行处理。

5. 方波校准信号
   由FPGA直接给出3.3V的100KHz方波信号,在外部进行电阻分压处理,就得到了幅值0.3V的方波校准信号。

软件设计与仿真

1.  实时采样模块:
    在输入信号频率低于50KHz时采用此模块进行信号采样,触发信号有效时便以1M的速率开始采样,在“单次触发模式”下只采集200个点,在连续触发模式下进行连续采样。
仿真波形如下:

    结果分析:        以1M的采样时钟产生脉冲宽度为100ns的采样脉冲,以采样脉冲为基准产生采样/保持电路的控制信号,一周期内高电平保持250ns进行采样,低电平保持750ns进行保持。此时序是完全可以让采样保持芯片正常工作的。

2.  等效采样模块:
        在输入信号频率高于50KHz时采用等效采样进行信号采集,以1M的速率对输入信号的一个周期采样一次,采样足200个点完成一屏的输出。此模块主要功能由状态机实现。

结果分析: 触发信号为1M频率,仿真使用每屏32个采样点,在cnt的循环控制下每次的采样脉冲与触发信号的间隔逐渐增大,并呈循环的规律。输出的“sample_hold”采样-保持脉冲便是由密到疏的循环发生。
以下波形的△t为一个100m时钟周期,因此此次仿真的等效采样率为100MHz。

理论分析与计算

1.等效采样分析;
等效采样分为随即采样和顺序采样。在本方案中采用顺序等效采样方式,在PFGA的控制下,以1M的取样速率可得到200M甚至以上的带宽,并且在垂直分辨率上也可达到8bit以上。这种采样方式每个采样周期在波形上只取一个点,每次延迟一个已知的△t时间,△t可程序控制调整时宽,这样便可实现采样率的可调。下图为取样原理图:

2.   垂直灵敏度
   因为数字芯片的管脚输入电压由限,不能直接输入大信号,而太小的也容易被噪声干扰或者无法被识别,所以设计了衰减电路和增益电路对信号进行处理,以使能测量的电压范围尽可能的大。
当选择1V/div档时,最大电压8V,必须通过衰减电路进行1/10衰减后才能送入采集和处理电路,0.8V的信号经过AD600的2倍放大后Vpp为1.6V,送入采样比较器和AD处理。
  选择0.1 V/div档时,输入最大电压0.8V,不需要经过衰减,送入AD600两倍放大后进行处理。
  选择2mV/div档时,最大的满屏电压才16mv,AD600对信号进行100倍放大,输出0.16V送DA进行转换处理。
  垂直灵敏度由外部拨动开关手动调整,由继电器网络选通不同的放大通道,满足题目的基本要求以及发挥要求中的三个档位。
  实际测试结果如下:
输入信号Vpp/2        2V        1V        0.4V        0.2V        40mV
垂直灵敏度                1V/div        1V/div        0.1V/div        0.1V/div        2mV/div
测试值                1.97V        1.10V        0.39V        0.2V        41mv
误差                1.5%        1%        2.5%        0        2.5%

3.  扫描速度
        扫描速度由FPGA根据需求进行在线调整,即根据档位的选择,改变采样的等效速率使采样点符合设定的时间间隔,存入RAM后直接输出,即保证了波形质量又能减少延时。FPGA的最小时钟间隔为10ns,在等效采样模式下用最小时间间隔计△t的宽度,可以在200ns/div~2us/div档位间任意调整,而在实时采样模式下可以到20ms/div,这样就满足了题目的要求。
实际测试结果如下:(测试条件: 垂直灵敏度 0.1V/div)
          100ns        2us        1ms        20ms
扫速/div        100ns/div        2us/div        自动档        20ms/div
周期数        10        10        10.1        10.2
误差        0        0        1%        2%

4. 测试结论:
   在垂直灵敏度和扫描速度方面都能达到基本和发挥中要求的档位和误差,其中垂直灵敏度调节由于经过衰减和增益电路,误差较大。而扫描速度是直接由FPGA控制,误差非常小。由于在FPGA中我们设置了频率计,可以做到另以个自动扫描档,自动根据输入的信号频率转换到合适的扫描速度。

等效采样VHDL程序代码: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13:32:35 09/02/07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s_h_test - Behavioral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primitive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s_h_test is                                                        -- 等效采样,包括控制7821及783,得到最终的输入信号
port (
                clk_in: in std_logic;
                clk_10m : in std_logic;
                d_from_trigger : in std_logic;
                int_ad_L : in std_logic;
                din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rst : in std_logic;
                cnt_in : in integer;
                read_ram : out std_logic;
                wr_ad_L : out std_logic;
                r_ad_L : out std_logic;
                dout: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wea_ram : out std_logic;
--                cnt_out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H_hL : out std_logic
                );
end s_h_test;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s_h_test is

signal pulse_1m,d_from_trigger_d,pulse_1m_d : std_logic;
signal int_ad_L_d: std_logic;
signal din_d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state_clk1m_next: std_logic;
signal cnt_clk1m : integer range 0 to 100;
signal cnt_in_r :  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signal clk : std_logic;
--signal state_next : integer range 0 to 7;
--signal cnt_r : integer range 0 to 255;
--signal cnt_trigger: integer range 0 to 20;
--signal state_ad_next : std_logic_vector (1 downto 0);
signal dout_sample: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clk_r_ram_dengxiao: std_logic;
signal addr_dengxiao_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state_r_ram_dengxiao: integer range 0 to 1;
signal read_ram_d_dengxiao: std_logic;
signal cnt_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wea_ram: std_logic;

        COMPONENT d_sample
        PORT(
                trigger : IN std_logic;
                int_ad_L : IN std_logic;
                din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clk_1m : IN std_logic;
                cnt_in : IN 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ce : IN std_logic;
                clk : IN std_logic;
                reset : IN std_logic;
                cn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 : OUT std_logic;
                wr_ad_L : OUT std_logic;
                read_ram : OUT std_logic;
                din_r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r_ad_L : OUT std_logic;
                wea_ram :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dengxiao_ramm IS
        port (
        addra: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addrb: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clka: IN std_logic;
        clkb: IN std_logic;
        dina: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outb: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wea: IN std_logic);
END component;

begin
clk <= clk_in;

        Inst_d_sample: d_sample PORT MAP(
                cnt => cnt_out,
                s => sH_hL,
                wr_ad_L => wr_ad_L,
                wea_ram => wea_ram,
                read_ram => read_ram_d_dengxiao,
                trigger => d_from_trigger_d,
                int_ad_L => int_ad_L_d,
                din => din_d,
                din_r => dout_sample,
                clk_1m => pulse_1m_d,
                cnt_in => cnt_in_r,
                ce => '1',
                clk => clk,
                r_ad_L =>  r_ad_L,
                reset => rst
        );
        read_ram <= read_ram_d_dengxiao;

cnt_in_r <= conv_std_logic_vector (cnt_in,10)        ;

clk_r_ram_dengxiao <= clk_10m;

inst_dengxiao_ramm: dengxiao_ramm
        port map(
        addra => cnt_out,
        addrb => addr_dengxiao_out,
        clka => clk,
        clkb => clk_r_ram_dengxiao,
        dina => dout_sample,
        doutb => dout,
        wea => wea_ram);

        process(clk_r_ram_dengxiao,rst)                                  --ram
        begin
                if rst = '1' then
                        addr_dengxiao_out <= (others=>'0');
                elsif clk_r_ram_dengxiao'event and clk_r_ram_dengxiao = '1' then
                        case state_r_ram_dengxiao is
                                when 0 =>
                                        addr_dengxiao_out <= (others=>'0');
                                        if read_ram_d_dengxiao = '1' then
                                                state_r_ram_dengxiao <= 1;
                                        end if;
                                when 1 =>
                                        if addr_dengxiao_out = 200 then
                                                state_r_ram_dengxiao <= 0;
                                        else
                                                addr_dengxiao_out <= addr_dengxiao_out + 1;
                                        end if;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                                                                          --时钟同步寄存器!!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d_from_trigger_d <= d_from_trigger;
                pulse_1m_d <= pulse_1m;
                int_ad_L_d <= int_ad_L;
                din_d <= din;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_10m,rst)                                                  -- 生成1MHz的采样脉冲        pulse_1m         (有修改)
begin
        if rst = '1' then
                cnt_clk1m <= 0;
                pulse_1m <= '0';
                state_clk1m_next <= '0';
        elsif clk_10m 'event and clk_10m ='1' then
                case state_clk1m_next is
                        when '0' =>
                                pulse_1m <= '1';
                                state_clk1m_next <= '1';
                        when        '1' =>
                                pulse_1m <= '0';
                                if cnt_clk1m = 8 then
                                        state_clk1m_next <= '0';
                                        cnt_clk1m <= 0;
                                else
                                        cnt_clk1m <= cnt_clk1m + 1;
                                end if;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楼主:
补上原理图  ... 貌似我还有块当时打板多出来的一块空PCB 淹没在一堆板子里了 找到了再拍张发上来^^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台具有实时采样方式和等效采样方式的数字示波器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被测周期信号的频率范围为10Hz~10MHz,仪器输入阻抗为1MW,显示屏的刻度为8 div×10div,垂直分辨率为8bits,水平显示分辨率≥20点/
div。
(2)垂直灵敏度要求含1V/div、0.1V/div两档。电压测量误差≤5%。
(3)实时采样速率≤1MSa/s,等效采样速率≥200MSa/s;扫描速度要求含20ms/div、2μs /div、100
ns/div三档,波形周期测量误差≤5%。
(4)仪器的触发电路采用内触发方式,要求上升沿触发,触发电平可调。
(5)被测信号的显示波形应无明显失真。

    2.发挥部分
(1)提高仪器垂直灵敏度,要求增加2mV/div档,其电压测量误差≤5%,输入短路时的输出噪声峰-峰值小于2mV。
(2)增加存储/调出功能,即按动一次“存储”键,仪器即可存储当前波形,并能在需要时调出存储的波形予以显示。
(3)增加单次触发功能,即按动一次“单次触发”键,仪器能对满足触发条件的信号进行一次采集与存储(被测信号的频率范围限定为10Hz~50kHz)。
(4)能提供频率为100kHz的方波校准信号,要求幅度值为0.3V±5%(负载电阻≥1 MW时),频率误差≤5%。
(5)其他。

三、说明
   1.A/D转换器最高采样速率限定为1MSa/s,并要求设计独立的取样保持电路。为了方便检测,要求在A/D转换器和取样保持电路之间设置测试端子TP。
   2.显示部分可采用通用示波器,也可采用液晶显示器。
   3.等效采样的概念可参考蒋焕文等编著的《电子测量》一书中取样示波器的内容,或陈尚松等编著的《电子测量与仪器》等相关资料。
   4.设计报告正文中应包括系统总体框图、核心电路原理图、主要流程图、主要的测试结果。完整的电路原理图、重要的源程序和完整的测试结果可用附件给出。

网友:
貌似原理图不清晰啊,楼主可否提供清晰大图?谢谢!

楼主:
貌似原理图不清晰啊,楼主可否提供清晰大图?谢谢!

----------------------------------------------------------------
那是N年前做的东西了 原理图跟PCB文件早没了  这张是文档里贴的 貌似就这个分辨率了 不清晰 ...没办法 >.<  其实功能电路上面都有大图跟介绍了 没有的仅仅是电源部分的电路跟2路模拟开关(后来发现模拟开关不能用,电流反馈..然后飞线出来接继电器..)...

网友:
想了解触发电路的具体实现,魏兄的电路上也没有这部分的介绍,但是感觉少了硬件触发电路的示波器就如同残疾一般,所以希望了解这部分的电路实现,楼主的硬件触发是如何实现的呢?

楼主:
比较器...

只实现电平触发 其实没必要硬件触发的

网友:
发个包上来吧……谢谢……

网友:
很好   标记一个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
小弟正在用VHDL做一个逻辑分析仪。。。感觉难啊

楼主:
小弟正在用VHDL做一个逻辑分析仪。。。感觉难啊

---------------------------------------------------------
http://www.ikalogic.com/scanalogic_home.php

一个单片机的逻辑分析仪 开源的 Simple 4-CH 4MHz logic analyzer~

板子可以在seeed studio买到打好的PCB 没元件不焊接 只提供板子

网友(2012-06-25):
mark  模电 不太好,先看看

网友:
为什么看不懂呢?

网友(2012-11-28):
牛人太多了~~叫我等怎么混啊~~

网友(2013-04-04):
厉害这种示波器我没做出来,像楼主学习.....

网友:
简直就是神奇